Hi3518 spi flash corruption谁遇到过

楼主(2020-06-03):
我们在生产的过程中遇到启动不了,应该是spi flash corruption,谁遇到过.
有人说是flash有坏区, 这个有点扯, 华邦的IC,重新download又ok.
问个小白的问题,真有坏区,IC自己懂得跳过么? 程序是固定地址的,普通批量烧写器(直接烧写IC,不是在板上下载)怎么回避?

网友:
虽然我也不懂,但是你不贴启动的详细信息别人怎么判断?

网友A:
spi nor flash一般应用层认为不存在坏块吧,器件底层应该处理过

启动有问题的flash吹下来看看,读取比较下是不是烧录时就错了

网友B:
SPI NOR FLASH   应该没有坏块的说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 nor flash一般应用层认为不存在坏块吧,器件底层应该处理过

启动有问题的flash吹下来看看,读取比较下 ...

生产线上下机,flash绑定房提前烧写好,他们说这样的重新download就好了。

一批退回来的机,出货肯定是好的,回来死机,换过flash IC就好了。

我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用作程序存储的几十兆的spi flash IC,生产过程中可能有坏块,它是如何跳过的,如果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坏块,软件又如何处理,做数据存储还好点,放程序就会down机,当然程序不会反复写,出厂ok就不会再出问题了。

esp8266,32还有很多arm9的都外挂程序存储,不知道是不是很成熟了。我们也是在大量出货发现的。以前华邦的N329xx系列没有,海思的就出来了。也可能是软件问题,怎么去分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I NOR FLASH   应该没有坏块的说法吧

谢谢,确定么哥们,你知道有些人会找借口,然后偷偷把自己挖的坑填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生产线上下机,flash绑定房提前烧写好,他们说这样的重新download就好了。

一批退回来的机,出货肯定是 ...

几十M...spi nand?nand确实一般有坏块
具体型号是?

网友C:
海思的启动信息那么详细的,拍个图截个屏才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十M...spi nand?nand确实一般有坏块
具体型号是?

25N01GV 128MB

个别产品用的稍小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思的启动信息那么详细的,拍个图截个屏才好分析

是的,美国回来了几部机,他们替换flash的时候直接给吹爆了,底下的散热太快,下次直接拿来分析,即使linux没启动也会有提示.

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 这方面如果真的有坏块怎么处理.

我记得即使是很小的8M的都会有特殊的处理, 好像会多生产一些字节, 是做标记用的么? 小白, 望指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美国回来了几部机,他们替换flash的时候直接给吹爆了,底下的散热太快,下次直接拿来分析,即使linux没 ...

你这个是spi nand,可能存在坏块的可能性。
我们之前在做烧录程序的时候 boot Image分区都会留有部分余量。
这样烧录机检测到IC有坏块的时候会后移来规避坏块。
文件系统是有坏块管理机制的。
生产上遇到坏块问题不排除是烧录设备的问题。
之前也遇到生产烧录启动失败,回来通过串口重新烧录就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spi nand,可能存在坏块的可能性。
我们之前在做烧录程序的时候 boot Image分区都会留有部分余量 ...

太感谢了, 确实, 也许是烧录设备太旧,他们说只能固定地址,但是校验会出错啊,怎么等到贴片上电才发现,然后又说在机上下载又ok,生产部支支吾吾,可能他们只要赶紧出货就行.我需要去了解一下.

退回来的机就神奇了,理论讲程序区不会再动了, 一个原因可能就是程序跑飞错写的data.

我们以前的电话产品,即使有flash,也要再加一个eeprom. 一个可能是擦写数据多少不一样(flash要整块擦写,我们在通断电压力测试下,很容易发现擦花). 另一个原因就是重要数据分开放安全.

当然好软件能避免, 产品周期的原因,要在完全稳定再出货就要权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 确实, 也许是烧录设备太旧,他们说只能固定地址,但是校验会出错啊,怎么等到贴片上电才发现,然后 ...

加eeprom是必要的,尤其是批量出货程序一样,但是每个机器又必须有差异化的东西,例如SN MAC一类。
这些就需要写入eeprom。
之前用并行的nand 经常遇到烧录OK,起一次OK,再启动就GG的情况,换了flash就好。
后来用SPI Nand,由于老的烧录机烧写速度太慢,就换了新的烧录机。生产基本没有反馈过flash的问题了。

网友A:
自己平时一般用spi nor,emmc,还未用过spi nand,不熟悉

W25N01GV查了下片上有ecc和坏块管理替换机制,最多20个备用块,
坏块太多一次性全用光 也不应该吧,平时普通128M的nand也就三四个坏块

网友:
但是没听说过SPI会有坏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平时一般用spi nor,emmc,还未用过spi nand,不熟悉

W25N01GV查了下片上有ecc和坏块管理替换机制,最 ...

这个 ECC  只有1bit 纠错, 约等于没有;

直接用这个芯片替换 SPI NOR 做程序储存翻车的, 不包括上边的网友,我已经见过3个了;

出厂时是好的。过一段时间就出问题,失效率在 1-3%之间

网友E:
Nand Flash 过锡炉的时候,有可能会产生bit 翻转,所以一般来说,Nand Flash会先贴片再烧录。
SPI Nor Flash可以提前烧录再过锡炉,目前没有碰到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Nand Flash 过锡炉的时候,有可能会产生bit 翻转,所以一般来说,Nand Flash会先贴片再烧录。
SPI Nor Flas ...

谢谢! 很好的经验. 我们的摄像头有马达,RF天线,加之Hi3518很高的温度,空间很小时,PCB都很热.经常会有莫名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很好的经验. 我们的摄像头有马达,RF天线,加之Hi3518很高的温度,空间很小时,PCB都很热.经常会有莫名 ...

一般生活中的工作环境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应该不会导致Nand Flash的bit翻转,温度很高估计也是主控先扛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