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热水器受力问题

楼主(2020-06-03):
早期的热水器都是四个挂点口,而安装都是钩在上挂口,下面基本空着,留出的下面挂口什么目的呢?
另外一些热水器取消了下面的挂口。

----------------------------------------------------------------------------------------------

网友:
正常墙壁挂2个地方就够了。特殊的就挂4个吧。

网友:
我怀疑下面那个是嵌入,保证贴壁,上面才是螺丝?

网友:
有个冗余固定螺丝,可靠性高很多。我家热水器下都用不锈钢支架托住。

网友:
至少下面那段能提供支撑力臂。

网友:
用4个挂钩基本上也是只有两个是主要受力的,其他两个是打酱油的保险措施。

打孔装挂钩不可能完全和挂孔一致的。

家里用的80L的就是这样情况

网友:
上面两颗螺丝受下和往外拔的力,下面的两颗螺丝可以不受力,因水箱重心在外由被上面螺丝挂住就会往墙上压下半部分。两点定直线,两个螺丝孔间距打对了就很容易装上去,只要两颗螺丝的力够了就行,稍微歪一点都没所谓。装四个孔,只要有个孔打偏了就对不上,而且即使孔打准了把设备挂上去的时候对四个螺丝也是很费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