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的内阻是如何测量的

楼主(2020-06-04):
群里有了解锂电池的吗?有几个锂电池的问题想请教下。
1、锂电池的内阻如何标定。
2、锂电池在3.4-4.2V之间内阻都是一样的吗?(包括电池保护板)
3、电池在高温及低温情况内阻差异大吗。
4、通常锂电池保护板的内阻有多大?

网友:
电池内阻大概是注入一个高频交流的恒流源给电池.然后再测量电池两端的电压.
电压和电流都已知了.再欧姆定律R=U/I.就获取到内阻了.

网友:
我的理解,测电池内阻是

测量开路电压U1,
再给加一个负载R再测量电压U2

内阻= (U1-U2) / (U2 / R)

就是压降除以负载电流,我记得初中物理还是高中物理是这样教的。

网友:
楼上正解,高频注入

网友:
手上是有台四线电池内阻测量仪,很好奇其中的原理,但一直没时间去了解这知识,也谢谢楼上几位给解惑了。

网友A:
内阻= (U1-U2) / (U2 / R) 带载放电最符合实际使用时的内阻

网友:
最近接触锂电组装,有空发一些实测图给各位看看

网友:
直接用电桥也是可以测的吧,串在电池回路里面,把容抗减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阻= (U1-U2) / (U2 / R) 带载放电最符合实际使用时的内阻

常规锂电池内阻20~50mR,动力锂电池内阻<1mR,你带负载放电测试一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常规锂电池内阻20~50mR,动力锂电池内阻

基本吻合的, 用1A电流就可以测出来, 寿命到了以后内阻上升很多,可以用来测试锂电池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