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用VC6, 写了个删除临时文件的小工具, 有需要的可以下载试用

楼主(2020-06-04):
这两天用VC6写个软件,  但中间过程文件太大, 不利于归档,

网友可以手工删除临时文件,同时网络上也有类似的小工具可以删除临时文件, 但感觉都不是很好用,

于是就临时整了个删除临时文件的小工具, 有需要的可以下载试用,好用的话可以一直留着用,不好用就扔到回收站了吧。

VC6 删除临时文件的小工具

网友:
现在基本都是用WIN10, VC6还能跑?

网友:
有绿色版本VC6 哪里都能跑

楼主:
我在WIN7 64位上安装的VC6绿色版, 跑起来很溜,

但有一点,不能用VC6 调试状态下,终止程序, 那个样子目标程序就卡死了, 卡主后的解决办法是重新启动VC6。
(正常做法是让目标程序自己终止, 就不会有上面的问题了)

没有发现其它的使用问题, 验证算法,跑跑之前的程序 , VC6 非常小巧快速.

网友A:
小白表示不明白里面勾选的都是什么类型的文件,瑟瑟发抖,没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白表示不明白里面勾选的都是什么类型的文件,瑟瑟发抖,没敢用。

那些文件会在下一次编译的时候,重新生成。
但如果,你自己碰巧用某个后缀名作为一个特别的用途文件, 那么就有点冲突了,  你就需要把对应的框框不勾选, 或者从回收站回复.

不过通常大家也不会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