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正则表达式对中文内容进行查找就报错,怎么解决

楼主(2020-06-04):
程序:
            Regex r = new Regex("abc"); // 定义一个Regex对象实例
            Match m = r.Match("123abc456"); // 在字符串中匹配
            if (m.Success)
            {
                Console.WriteLine("Found match at position " + m.Index); //输入匹配字符的位置
            }

报错内容:

System.ArgumentException”类型的未经处理的异常在 System.dll 中发生

江湖救急,谢谢大家

网友A:
这块代码这么简单肯定没问题,问题肯定报错在你其他代码里面。为什么不debug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块代码这么简单肯定没问题,问题肯定报错在你其他代码里面。为什么不debug看看呢。

把两个字符串换成中文就不对,英文字符就是好的

网友:
注意字符串编码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两个字符串换成中文就不对,英文字符就是好的

中文没问题啊。我一直都这么用。

网友B:
我这里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工作正常

那出了鬼了,我的是从word里面读出片段存到string里,然后从里面搜索固定的字符串。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出了鬼了,我的是从word里面读出片段存到string里,然后从里面搜索固定的字符串。 ...

注意字符串编码问题,可能是word读出来的编码不一致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