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Linux连载】第二十一章UART串口通信实验--摘自【正点原子】I.MX6U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指南

楼主(2020-06-04):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阿尔法Linux开发板
2)平台购买地址: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3672744434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00792-1-1.html
4)本章实例源码下载:

第二十一章UART串口通信实验

        不管是单片机开发还是嵌入式Linux开发,串口都是最常用到的外设。可以通过串口将开发板与电脑相连,然后在电脑上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来调试程序。还有很多的模块,比如蓝牙、GPS、GPRS等都使用的串口来与主控进行通信的,在嵌入式Linux中一般使用串口作为控制台,所以掌握串口是必备的技能。本章我们就来学习如何驱动I.MX6U上的串口,并使用串口和电脑进行通信。

21.1 I.MX6U串口简介
21.1.1UART简介
1、UART通信格式
        串口全称叫做串行接口,通常也叫做COM接口,串行接口指的是数据一个一个的顺序传输,通信线路简单。使用两条线即可实现双向通信,一条用于发送,一条用于接收。串口通信距离远,但是速度相对会低,串口是一种很常用的工业接口。I.MX6U自带的UART外设就是串口的一种,UART全称是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smitter,也就是异步串行收发器。既然有异步串行收发器,那肯定也有同步串行收发器,学过STM32的同学应该知道,STM32除了有UART外,还有另外一个叫做USART的东西。USART的全称是Universal Synchronous/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也就是同步/异步串行收发器。相比UART多了一个同步的功能,在硬件上体现出来的就是多了一条时钟线。一般USART是可以作为UART使用的,也就是不使用其同步的功能。
        UART作为串口的一种,其工作原理也是将数据一位一位的进行传输,发送和接收各用一条线,因此通过UART接口与外界相连最少只需要三条线:TXD(发送)、RXD(接收)和GND(地线)。图21.1.1.1就是UART的通信格式:

图21.1.1.1 UART通信格式

        图21.1.1.1中各位的含义如下:
        空闲位:数据线在空闲状态的时候为逻辑“1”状态,也就是高电平,表示没有数据线空闲,没有数据传输。
        起始位:当要传输数据的时候先传输一个逻辑“0”,也就是将数据线拉低,表示开始数据传输。
        数据位:数据位就是实际要传输的数据,数据位数可选择5~8位,我们一般都是按照字节传输数据的,一个字节8位,因此数据位通常是8位的。低位在前,先传输,高位最后传输。
        奇偶校验位:这是对数据中“1”的位数进行奇偶校验用的,可以不使用奇偶校验功能。
        停止位:数据传输完成标志位,停止位的位数可以选择1位、1.5位或2位高电平,一般都选择1位停止位。
        波特率:波特率就是UART数据传输的速率,也就是每秒传输的数据位数,一般选择9600、19200、115200等。
        2、UART电平标准
        UART一般的接口电平有TTL和RS-232,一般开发板上都有TXD和RXD这样的引脚,这些引脚低电平表示逻辑0,高电平表示逻辑1,这个就是TTL电平。RS-232采用差分线,-3~-15V表示逻辑1,+3~+15V表示逻辑0。一般图21.1.1.2中的接口就是TTL电平:

图21.1.1.2 TTL电平接口

        图21.1.1.2中的模块就是USB转TTL模块,TTL接口部分有VCC、GND、RXD、TXD、RTS和CTS。RTS和CTS基本用不到,使用的时候通过杜邦线和其他模块的TTL接口相连即可。
        RS-232电平需要DB9接口,I.MX6U-ALPHA开发板上的COM3(UART3)口就是RS-232接口的,如图21.1.1.3所示:

图21.1.1.3 I.MX6U-ALPHA开发板RS-232接口

        由于现在的电脑都没有DB9接口了,取而代之的是USB接口,所以就催生出了很多USB转串口TTL芯片,比如CH340、PL2303等。通过这些芯片就可以实现串口TTL转USB。I.MX6U-ALPHA开发板就使用CH340芯片来完成UART1和电脑之间的连接,只需要一条USB线即可,如图21.1.1.4所示。

图21.1.1.4 I.MX6U-ALPHA开发板USB转TTL接口

21.1.2 I.MX6U UART简介
        上一小节介绍了UART接口,本小节来具体看一下I.MX6U的UART接口,I.MX6U一共有8个UART,其主要特性如下:
        、兼容TIA/EIA-232F标准,速度最高可到5Mbit/S。
        、支持串行IR接口,兼容IrDA,最高可到115.2Kbit/s。
        、支持9位或者多节点模式(RS-485)。
        、1或2位停止位。
        、可编程的奇偶校验(奇校验和偶校验)。
        、自动波特率检测(最高支持115.2Kbit/S)。
        I.MX6U的UART功能很多,但是我们本章就只用到其最基本的串口功能,关于UART其它功能的介绍请参考《I.MX6ULL参考手册》第3561页的“Chapter 55 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UART)”章节。
        UART的时钟源是由寄存器CCM_CSCDR1的UART_CLK_SEL(bit)位来选择的,当为0的时候UART的时钟源为pll3_80m(80MHz),如果为1的时候UART的时钟源为osc_clk(24M),一般选择pll3_80m作为UART的时钟源。寄存器CCM_CSCDR1的UART_CLK_PODF(bit5:0)位是UART的时钟分频值,可设置0~63,分别对应1~64分频,一般设置为1分频,因此最终进入UART的时钟为80MHz。
        接下来看一下UART几个重要的寄存器,第一个就是UART的控制寄存器1,即UARTx_UCR1(x=1~8),此寄存器的结构如图21.1.2.1所示:

图21.1.2.1寄存器UARTx_UCR1结构

        寄存器UARTx_UCR1我们用到的重要位如下:
        ADBR(bit14):自动波特率检测使能位,为0的时候关闭自动波特率检测,为1的时候使能自动波特率检测。
        UARTEN(bit0):UART使能位,为0的时候关闭UART,为1的时候使能UART。
        接下来看一下UART的控制寄存器2,即:UARTx_UCR2,此寄存器结构如图21.1.2.2所示:

图21.1.2.2寄存器UARTx_UCR2结构

        寄存器UARTx_UCR2用到的重要位如下:
        IRTS(bit14):为0的时候使用RTS引脚功能,为1的时候忽略RTS引脚。
        PREN(bit8):奇偶校验使能位,为0的时候关闭奇偶校验,为1的时候使能奇偶校验。
        PROE(bit7):奇偶校验模式选择位,开启奇偶校验以后此位如果为0的话就使用偶校验,此位为1的话就使能奇校验。
        STOP(bit6):停止位数量,为0的话1位停止位,为1的话2位停止位。
        WS(bit5):数据位长度,为0的时候选择7位数据位,为1的时候选择8位数据位。
        TXEN(bit2):发送使能位,为0的时候关闭UART的发送功能,为1的时候打开UART的发送功能。
        RXEN(bit1):接收使能位,为0的时候关闭UART的接收功能,为1的时候打开UART的接收功能。
        SRST(bit0):软件复位,为0的是时候软件复位UART,为1的时候表示复位完成。复位完成以后此位会自动置1,表示复位完成。此位只能写0,写1会被忽略掉。
        接下来看一下UARTx_UCR3寄存器,此寄存器结构如图21.1.2.3所示:

图21.1.2.3 UARTx_UCR3寄存器结构体

        本章实验就用到了寄存器UARTx_UCR3中的位RXDMUXSEL(bit2),这个位应该始终为1,找个在《I.MX6ULL参考手册》第3624页有说明。
        接下来看一下寄存器UARTx_USR2,这个是UART的状态寄存器2,此寄存器结构如图21.1.2.4所示:

图21.1.2.4寄存器UARTx_USR2结构

        寄存器UARTx_USR2用到的重要位如下:
        TXDC(bit3):发送完成标志位,为1的时候表明发送缓冲(TxFIFO)和移位寄存器为空,也就是发送完成,向TxFIFO写入数据此位就会自动清零。
        RDR(bit0):数据接收标志位,为1的时候表明至少接收到一个数据,从寄存器UARTx_URXD读取数据接收到的数据以后此为会自动清零。
        接下来看一下寄存器UARTx_UFCR、UARTx_UBIR和UARTx_UBMR,寄存器UARTx_UFCR中我们要用到的是位RFDIV(bit9:7),用来设置参考时钟分频,设置如表21.1.2.1所示:

表21.1.2.1 RFDIV分频表

通过这三个寄存器可以设置UART的波特率,波特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Ref Freq:经过分频以后进入UART的最终时钟频率。
        UBMR:寄存器UARTx_UBMR中的值。
        UBIR:寄存器UARTx_UBIR中的值。
        通过UARTx_UFCR的RFDIV位、UARTx_UBMR和UARTx_UBIR这三者的配合即可得到我们想要的波特率。比如现在要设置UART波特率为115200,那么可以设置RFDIV为5(0b101),也就是1分频,因此Ref Freq=80MHz。设置UBIR=71,UBMR=3124,根据上面的公式可以得到:

        最后来看一下寄存器UARTx_URXD和UARTx_UTXD,这两个寄存器分别为UART的接收和发送数据寄存器,这两个寄存器的低八位为接收到的和要发送的数据。读取寄存器UARTx_URXD即可获取到接收到的数据,如果要通过UART发送数据,直接将数据写入到寄存器UARTx_UTXD即可。
关于UART的寄存器就介绍到这里,关于这些寄存器详细的描述,请参考《I.MX6ULL参考手册》第3608页的55.15小节。本章我们使用I.MX6U的UART1来完成开发板与电脑串口调试助手之间串口通信,UART1的配置步骤如下:
        1、设置UART1的时钟源
        设置UART的时钟源为pll3_80m,设置寄存器CCM_CSCDR1的UART_CLK_SEL位为0即可。
        2、初始化UART1
        初始化UART1所使用IO,设置UART1的寄存器UART1_UCR1~UART1_UCR3,设置内容包括波特率,奇偶校验、停止位、数据位等等。
        4、使能UART1
        UART1初始化完成以后就可以使能UART1了,设置寄存器UART1_UCR1的位UARTEN为1。
5、编写UART1数据收发函数
编写两个函数用于UART1的数据收发操作。
21.2硬件原理分析
        本试验用到的资源如下:
、一个LED灯:LED0。
、串口1。
I.MX6U-ALPHA开发板串口1硬件原理图如图22.2.1所示:

图22.2.1 I.MX6U-ALPHA开发板串口1原理图

        在做实验之前需要用USB串口线将串口1和电脑连接起来,并且还需要设置JP5跳线帽,将串口1的RXD、TXD两个引脚分别于P116、P117连接一起,如图22.2.2所示:

图22.2.2串口1硬件连接设置图

硬件连接设置好以后就可以开始软件编写了,本章实验我们初始化好UART1,然后等待SecureCRT给开发板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开发板接收到SecureCRT发送过来的数据以后在同通过串口1发送给SecureCRT。
21.3 实验程序编写
本实验对应的例程路径为:开发板光盘-> 1、裸机例程->13_uart。
        本章实验在上一章例程的基础上完成,更改工程名字为“uart”,然后在bsp文件夹下创建名为“uart”的文件夹,然后在bsp/uart中新建bsp_uart.c和bsp_uart.h这两个文件。在bsp_uart.h中输入如下内容:
示例代码21.3.1 bsp_uart.h文件代码
1  #ifndef _BSP_UART_H
2  #define _BSP_UART_H
3  #include "imx6ul.h"
4/***************************************************************
5  Copyright © zuozhongkai Co., Ltd. 1998-2019. All rights reserved.
6文件名    : bsp_uart.h
7作者      : 左忠凯
8版本      : V1.0
9描述      : 串口驱动文件头文件。
10其他      : 无
11论坛      : www.openedv.com
12日志      : 初版V1.0 2019/1/15 左忠凯创建
13 ***************************************************************/
14
15/* 函数声明 */
16void uart_init(void);
17void uart_io_init(void);
18void uart_disable(UART_Type *base);
19void uart_enable(UART_Type *base);
20void uart_softreset(UART_Type *base);
21void uart_setbaudrate(UART_Type *base,
unsignedint baudrate,
unsignedint srcclock_hz);
22void putc(unsignedchar c);
23void puts(char*str);
24unsignedchar getc(void);
25void raise(int sig_nr);
26
27 #endif
        文件bsp_uart.h内容很简单,就是一些函数声明。继续在文件bsp_uart.c中输入如下所示内容:
示例代码21.3.2 bsp_uart.c文件代码
/***************************************************************
Copyright © zuozhongkai Co., Ltd. 1998-2019. All rights reserved.
文件名   : bsp_uart.c
作者     : 左忠凯
版本     : V1.0
描述     : 串口驱动文件。
其他     : 无
论坛     : www.openedv.com
日志     : 初版V1.0 2019/1/15 左忠凯创建
***************************************************************/
1   #include "bsp_uart.h"
2
3/*
4    * @description         : 初始化串口1,波特率为115200
5    * @param               : 无
6    * @return              : 无
7    */
8void uart_init(void)
9{
10/* 1、初始化串口IO         */
11      uart_io_init();
12
13/* 2、初始化UART1        */
14      uart_disable(UART1);                /* 先关闭UART1               */
15      uart_softreset(UART1);                /* 软件复位UART1                   */
16
17      UART1->UCR1 =0;                /* 先清除UCR1寄存器        */
18      UART1->UCR1 &=~(1<<14);        /* 关闭自动波特率检测        */
19
20/*
21       * 设置UART的UCR2寄存器,设置字长,停止位,校验模式,关闭硬件流控
22       * bit14: 1 忽略RTS引脚
23       * bit8:  0 关闭奇偶校验
24       * bit6:  0 1位停止位
25       * bit5:  1 8位数据位
26       * bit2:  1 打开发送
27       * bit1:  1 打开接收
28       */
29      UART1->UCR2 |=(1<<14)|(1<<5)|(1<<2)|(1<<1);
30      UART1->UCR3 |=1<<2;                        /* UCR3的bit2必须为1        */
31
32/*
33       * 设置波特率
34       * 波特率计算公式:Baud Rate = Ref Freq / (16 * (UBMR + 1)/(UBIR+1))
35       * 如果要设置波特率为115200,那么可以使用如下参数:
36       * Ref Freq = 80M 也就是寄存器UFCR的bit9:7=101, 表示1分频
37       * UBMR = 3124
38       * UBIR =  71
39       * 因此波特率= 80000000/(16 * (3124+1)/(71+1))
40       *           = 80000000/(16 * 3125/72)
41       *           = (80000000*72) / (16*3125)
42       *           = 115200
43       */
44      UART1->UFCR =5<<7;                        /* ref freq等于ipg_clk/1=80Mhz */
45      UART1->UBIR =71;
46      UART1->UBMR =3124;
47
48  #if0
49      uart_setbaudrate(UART1,115200,80000000);/* 设置波特率 */
50  #endif
51
52      uart_enable(UART1);/* 使能串口 */
53}
54
55/*
56   * @description         : 初始化串口1所使用的IO引脚
57   * @param               : 无
58   * @return              : 无
59   */
60void uart_io_init(void)
61{
62/* 1、初始化串口IO
63       * UART1_RXD -> UART1_TX_DATA
64       * UART1_TXD -> UART1_RX_DATA
65       */
66      IOMUXC_SetPinMux(IOMUXC_UART1_TX_DATA_UART1_TX,0);
67      IOMUXC_SetPinMux(IOMUXC_UART1_RX_DATA_UART1_RX,0);
68      IOMUXC_SetPinConfig(IOMUXC_UART1_TX_DATA_UART1_TX,0x10B0);
69      IOMUXC_SetPinConfig(IOMUXC_UART1_RX_DATA_UART1_RX,0x10B0);
70}
71
72/*
73   * @description                       : 波特率计算公式,
74   *                                 可以用此函数计算出指定串口对应的UFCR,
75   *                                   UBIR和UBMR这三个寄存器的值
76   * @param - base                     : 要计算的串口。
77   * @param - baudrate                 : 要使用的波特率。
78   * @param - srcclock_hz         : 串口时钟源频率,单位Hz
79   * @return                              : 无
80   */
81void uart_setbaudrate(UART_Type *base,
unsignedint baudrate,
unsignedint srcclock_hz)
82{
83uint32_t numerator =0u;
84uint32_t denominator =0U;
85uint32_t divisor =0U;
86uint32_t refFreqDiv =0U;
87uint32_t divider =1U;
88uint64_t baudDiff =0U;
89uint64_t tempNumerator =0U;
90uint32_t tempDenominator =0u;
91
92/* get the approximately maximum divisor */
93      numerator = srcclock_hz;
94      denominator = baudrate <<4;
95      divisor =1;
96
97while(denominator !=0)
98{
99          divisor = denominator;
100         denominator = numerator % denominator;
101         numerator = divisor;
102}
103
104     numerator = srcclock_hz / divisor;
105     denominator =(baudrate <<4)/ divisor;
106
107/* numerator ranges from 1 ~ 7 * 64k */
108/* denominator ranges from 1 ~ 64k */
109if((numerator >(UART_UBIR_INC_MASK *7))||(denominator >
UART_UBIR_INC_MASK))
110{
111uint32_t m =(numerator -1)/(UART_UBIR_INC_MASK *7)+1;
112uint32_t n =(denominator -1)/ UART_UBIR_INC_MASK +1;
113uint32_t max = m > n ? m : n;
114         numerator /= max;
115         denominator /= max;
116if(0== numerator)
117{
118             numerator =1;
119}
120if(0== denominator)
121{
122             denominator =1;
123}
124}
125     divider =(numerator -1)/ UART_UBIR_INC_MASK +1;
126
127switch(divider)
128{
129case1:
130             refFreqDiv =0x05;
131break;
132case2:
133             refFreqDiv =0x04;
134break;
135case3:
136             refFreqDiv =0x03;
137break;
138case4:
139             refFreqDiv =0x02;
140break;
141case5:
142             refFreqDiv =0x01;
143break;
144case6:
145             refFreqDiv =0x00;
146break;
147case7:
148             refFreqDiv =0x06;
149break;
150default:
151             refFreqDiv =0x05;
152break;
153}
154/* Compa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audRate_Bps and calculated
155      * baud rate. Baud Rate = Ref Freq / (16 * (UBMR + 1)/(UBIR+1)).
156      * baudDiff = (srcClock_Hz/divider)/( 16 * ((numerator /
divider)/ denominator).
157      */
158     tempNumerator = srcclock_hz;
159     tempDenominator =(numerator <<4);
160     divisor =1;
161/* get the approximately maximum divisor */
162while(tempDenominator !=0)
163{
164         divisor = tempDenominator;
165         tempDenominator = tempNumerator % tempDenominator;
166         tempNumerator = divisor;
167}
168     tempNumerator = srcclock_hz / divisor;
169     tempDenominator =(numerator <<4)/ divisor;
170     baudDiff =(tempNumerator * denominator)/ tempDenominator;
171     baudDiff =(baudDiff >= baudrate)?(baudDiff - baudrate):
(baudrate - baudDiff);
172
173if(baudDiff <(baudrate /100)*3)
174{
175         base->UFCR &=~UART_UFCR_RFDIV_MASK;
176         base->UFCR |= UART_UFCR_RFDIV(refFreqDiv);
177         base->UBIR = UART_UBIR_INC(denominator -1);
178         base->UBMR = UART_UBMR_MOD(numerator / divider -1);
179}
180}
181
182/*
183  * @description          : 关闭指定的UART
184  * @param – base         : 要关闭的UART
185  * @return                : 无
186  */
187void uart_disable(UART_Type *base)
188{
189     base->UCR1 &=~(1<<0);
190}
191
192/*
193  * @description         : 打开指定的UART
194  * @param – base        : 要打开的UART
195  * @return              : 无
196  */
197void uart_enable(UART_Type *base)
198{
199     base->UCR1 |=(1<<0);
200}
201
202/*
203  * @description         : 复位指定的UART
204  * @param – base        : 要复位的UART
205  * @return              : 无
206  */
207void uart_softreset(UART_Type *base)
208{
209     base->UCR2 &=~(1<<0);                                /* 复位UART          */
210while((base->UCR2 &0x1)==0);        /* 等待复位完成        */
211}
212
213/*
214  * @description         : 发送一个字符
215  * @param - c           : 要发送的字符
216  * @return              : 无
217  */
218void putc(unsignedchar c)
219{
220while(((UART1->USR2 >>3)&0X01)==0);/* 等待上一次发送完成        */
221     UART1->UTXD = c &0XFF;        /* 发送数据                        */
222}
223
224/*
225  * @description         : 发送一个字符串
226  * @param - str         : 要发送的字符串
227  * @return              : 无
228  */
229void puts(char*str)
230{
231char*p = str;
232
233while(*p)
234         putc(*p++);
235}
236
237/*
238  * @description         : 接收一个字符
239  * @param               : 无
240  * @return              : 接收到的字符
241  */
242unsignedchar getc(void)
243{
244while((UART1->USR2 &0x1)==0);        /* 等待接收完成                */
245return UART1->URXD;                /* 返回接收到的数据        */
246}
247
248/*
249  * @description         : 防止编译器报错
250  * @param               : 无
251  * @return              : 无
252  */
253void raise(int sig_nr)
254{
255
256}

文件bsp_uart.c中共有10个函数,我们依次来看一下这些函数都是做什么的,第一个函数是uart_init,这个函数是UART1初始化函数,用于初始化UART1相关的IO、并且设置UART1的波特率、字长、停止位和校验模式等,初始化完成以后就使能UART1。第二个函数是uart_io_init,用于初始化UART1所使用的IO。第三个函数是uart_setbaudrate,这个函数是从NXP官方的SDK包里面移植过来的,用于设置波特率。我们只需将要设置的波特率告诉此函数,此函数就会使用逐次逼近方式来计算出寄存器UART1_UFCR的FRDIV位、寄存器UART1_UBIR和寄存器UART1_UBMR这三个的值。第四和第五这两个函数为uart_disable和uart_enable,分别是使能和关闭UART1。第6个函数是uart_softreset,用于软件复位指定的UART。第七个函数是putc,用于通过UART1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第八个函数是puts,用于通过UART1发送一串数据。第九个函数是getc,用于通过UART1获取一个字节的数据,最后一个函数是raise,这是一个空函数,防止编译器报错。
        最后在main.c中输入如下所示内容:
示例代码21.3.3 main.c文件代码
/**************************************************************
Copyright © zuozhongkai Co., Ltd. 1998-2019. All rights reserved.
文件名   : mian.c
作者     : 左忠凯
版本     : V1.0
描述     : I.MX6U开发板裸机实验13 串口实验
其他     : 本实验我们学习如何使用I.MX6的串口,实现串口收发数据,了解
           I.MX6的串口工作原理。
论坛     : www.openedv.com
日志     : 初版V1.0 2019/1/15 左忠凯创建
**************************************************************/
1  #include "bsp_clk.h"
2  #include "bsp_delay.h"
3  #include "bsp_led.h"
4  #include "bsp_beep.h"
5  #include "bsp_key.h"
6  #include "bsp_int.h"
7  #include "bsp_uart.h"
8
9/*
10  * @description        : main函数
11  * @param                : 无
12  * @return               : 无
13  */
14int main(void)
15{
16        unsignedchar a=0;
17        unsignedchar state = OFF;
18
19        int_init();        /* 初始化中断(一定要最先调用!)        */
20        imx6u_clkinit();        /* 初始化系统时钟        */
21        delay_init();        /* 初始化延时                        */
22        clk_enable();        /* 使能所有的时钟        */
23        led_init();        /* 初始化led                             */
24        beep_init();        /* 初始化beep                            */
25        uart_init();        /*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115200         */
26
27        while(1)
28        {
29        puts("请输入1个字符:");
30        a=getc();
31        putc(a);                        /*回显功能*/
32        puts("\r\n");
33
34        /*显示输入的字符*/
35        puts("您输入的字符为:");
36        putc(a);
37        puts("\r\n\r\n");
38
39        state =!state;
40        led_switch(LED0,state);
41        }
42        return0;
43}

        第5行调用函数uart_init初始化UART1,最终在while循环里面获取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并且将获取到的数据通过串口打印出来。
21.4编译下载验证
21.4.1编写Makefile和链接脚本
        在Makefile文件中输入如下内容:
示例代码21.4.1 Makefile文件代码
1  CROSS_COMPILE        ?= arm-linux-gnueabihf-
2  TARGET                  ?= uart
3
4  CC        :=$(CROSS_COMPILE)gcc
5  LD        :=$(CROSS_COMPILE)ld
6  OBJCOPY        :=$(CROSS_COMPILE)objcopy
7  OBJDUMP        :=$(CROSS_COMPILE)objdump
8
9  LIBPATH        := -lgcc -L /usr/local/arm/gcc-linaro-7.3.1-2018.05-
x86_64_arm-linux-gnueabihf/lib/gcc/arm-linux-gnueabihf/7.3.1
10
11
12 INCDIRS        :=        imx6ul \
13                bsp/clk \
14                bsp/led \
15                bsp/delay  \
16                bsp/beep \
17                bsp/gpio \
18                bsp/key \
19                bsp/exit \
20                bsp/int \
21                bsp/epittimer \
22                bsp/keyfilter \
23                bsp/uart
24
25 SRCDIRS        :=        project \
26                bsp/clk \
27                bsp/led \
28                bsp/delay \
29                bsp/beep \
30                bsp/gpio \
31                bsp/key \
32                bsp/exit \
33                bsp/int \
34                bsp/epittimer \
35                 bsp/keyfilter \
36                bsp/uart
37
38
39 INCLUDE        :=$(patsubst %, -I %, $(INCDIRS))
40
41 SFILES        :=$(foreach dir, $(SRCDIRS), $(wildcard $(dir)/*.S))
42 CFILES        :=$(foreach dir, $(SRCDIRS), $(wildcard $(dir)/*.c))
43
44 SFILENDIR        :=$(notdir  $(SFILES))
45 CFILENDIR        :=$(notdir  $(CFILES))
46
47 SOBJS        :=$(patsubst %, obj/%, $(SFILENDIR:.S=.o))
48 COBJS        :=$(patsubst %, obj/%, $(CFILENDIR:.c=.o))
49 OBJS        :=$(SOBJS)$(COBJS)
50
51 VPATH        :=$(SRCDIRS)
52
53 .PHONY: clean
54
55$(TARGET).bin:$(OBJS)
56        $(LD) -Timx6ul.lds -o $(TARGET).elf $^ $(LIBPATH)
57        $(OBJCOPY) -O binary -S $(TARGET).elf $@
58        $(OBJDUMP) -D -m arm $(TARGET).elf >$(TARGET).dis
59
60$(SOBJS): obj/%.o : %.S
61        $(CC) -Wall -nostdlib -fno-builtin -c -O2  $(INCLUDE) -o $@ [        DISCUZ_CODE_30        ]lt;
62
63$(COBJS): obj/%.o : %.c
64        $(CC) -Wall -nostdlib -fno-builtin -c -O2  $(INCLUDE) -o $@ [        DISCUZ_CODE_30        ]lt;
65
66 clean:
67  rm -rf $(TARGET).elf $(TARGET).dis $(TARGET).bin $(COBJS)$(SOBJS)

上述的Makefile文件内容和上一章实验的区别不大。将TARGET为uart,在INCDIRS和SRCDIRS中加入“bsp/uart”。但是,相比上一章中的Makefile文件,本章实验的Makefile有两处重要的改变:
①、本章Makefile文件在链接的时候加入了数学库,因为在bsp_uart.c中有个函数uart_setbaudrate,在此函数中使用到了除法运算,因此在链接的时候需要将编译器的数学库也链接进来。第9行的变量LIBPATH就是数学库的目录,在第56行链接的时候使用了变量LIBPATH。
在后面的学习中,我们常常要用到一些第三方库,那么在连接程序的时候就需要指定这些第三方库所在的目录,Makefile在链接的时候使用选项“-L”来指定库所在的目录,比如“示例代码21.4.1”中第9行的变量LIBPATH就是指定了我们所使用的编译器库所在的目录。
②、在第61行和64行中,加入了选项“-fno-builtin”,否则编译的时候提示“putc”、“puts”这两个函数与内建函数冲突,错误信息如下所示:
warning: conflicting types for built-in function ‘putc’
warning: conflicting types for built-in function ‘puts’

        在编译的时候加入选项“-fno-builtin”表示不使用内建函数,这样我们就可以自己实现putc和puts这样的函数了。
        链接脚本保持不变。
21.4.2编译下载
        使用Make命令编译代码,编译成功以后使用软件imxdownload将编译完成的uart.bin文件下载到SD卡中,命令如下:
chmod 777 imxdownload                        //给予imxdownload可执行权限,一次即可
./imxdownload uart.bin /dev/sdd                //烧写到SD卡中

        烧写成功以后将SD卡插到开发板的SD卡槽中,然后复位开发板。打开SourceCRT,点击File->Quick Connect…,打开快速连接设置界面,设置好相应的串口参数,比如在我的电脑上是COM8,设置如图21.4.2.1所示:

图21.4.2.1 SecureCRT串口设置

        设置好以后就点击“Connect”就可以了,连接成功以后SecureCRT收到来自开发板的数据,但是SecureCRT显示可能会是乱码,如图21.4.2.2所示:

图21.4.2.2SecureCRT显示乱码

        这是因为有些设置还没做,点击Options->Session Options…,打开会话设置窗口,按照图21.4.2.3所示设置:

图21.4.2.3会话设置

        设置好以后点击“OK”按钮就可以了,清屏,然后重新复位一次开发板,此时SecureCRT显示就正常了,如图21.4.2.4所示:

图21.4.2.4显示正常

        根据提示输入一个字符,这个输入的字符就会通过串口发送给开发板,开发板接收到字符以后就会通过串口提示你接收到的字符是什么,如图21.4.2.5所示:

图21.4.2.5实验效果

        至此,I.MX6U的串口1就工作起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通过串口来调试程序。但是本章只实现了串口最基本的收发功能,如果我们要想使用格式化输出话就不行了,比如最常用的printf函数,下一章就讲解如何移植printf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