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坛友:关于LED调光电源的问题。电感的选择

楼主(2020-06-04):
又来麻烦坛友了。有没有了解LED驱动的坛友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中的电感,如果使用2mH的电感(推荐值,这个是问芯片制造商的技术支持提供的),灯会出现闪烁的现象,感觉像那种无法启动的感觉。将电感加到6mH以上才点亮,并且可以调光。电压测出来比预期的低很多。按照预先的计算大概应该是180V左右,实际60V。

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电感问题?如果是的话直接加电感算了。但是之前开贴问的时候彩虹哥说太大了会导致电流小。
求坛友指教

楼主:
目前试过把几个2mH电感串一串凑合用,还可以

网友:
我们10W的灯,用的是EE10,6-8mH的电感,输出电压100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