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科技 KEYSIGHT B2901A 电源 维修求助

楼主(2020-06-04):
各位,哪里有非官方的 可以维修是德科技 KEYSIGHT B2901A 精密型电源的地方,官方的维修报价太贵,几乎可以买一台新的了

带延保2.68万了!!!

网友:
要不自己先修一下吧。

网友A:
卖了,买一台新的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了,买一台新的把。。。

估计能买多少钱?

网友:
这个要看严重程度了,或者你也可以找找靠谱的专门修仪器的人帮你修,估计会便宜些,但是没质保了。。

网友:
找论坛那位维修大神

网友B:
电源找论坛春风是否靠谱一些?

现在实名制,我们都有大家手机,如果双方都是vip++,我们可以提高中间沟通服务。(你与春风都满足条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源找论坛春风是否靠谱一些?

现在实名制,我们都有大家手机,如果双方都是vip++,我们可以提高中间沟通 ...

这种表,一般是要专业人士来修的。不过像那种收二手设备的,也一般都能搞,买个坏的自己修好,加价卖出去。超赚。。

编辑增加,不过目前论坛实名,确实可以找坛子里的高手来搞,靠谱。。

网友:
这种设备三方修理很可能会丢精度的(当然也可能不会),所以官方修理才敢这么报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表,一般是要专业人士来修的。不过像那种收二手设备的,也一般都能搞,买个坏的自己修好,加价卖出去 ...

二手维修商的水平不一定高的,基本是鼓弄一下,能开机有输出,机器可以卖出去就万事大吉。

网友A:
好奇楼主这表是怎么搞坏的。。。

网友:
我们单位有台2961A

网友C:
在深圳宝安区西乡地铁站附件有个普源的授权维修点,那个工程师修了十几年 California Instruments 的大电源,电源方面的维修应该经验比较丰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深圳宝安区西乡地铁站附件有个普源的授权维修点,那个工程师修了十几年 California Instruments 的大电源 ...

楼上,这是个啥设备,这么多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这是个啥设备,这么多大电容??

单个电容上标的 15000uF

标签上的字
Model: AMPLIFIER ASSY, 15KV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找论坛春风是否靠谱一些?

现在实名制,我们都有大家手机,如果双方都是vip++,我们可以提高中间沟通 ...

好额,多谢莫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楼主这表是怎么搞坏的。。。

正常使用,基本测电流为主,某天忽然不开机了。 买来也有6年+了 质量算过关了。。。

网友:
是不是不修还需要收检查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使用,基本测电流为主,某天忽然不开机了。 买来也有6年+了 质量算过关了。。。 ...

额,你可以自己拆了看看什么情况,另外6年应该过保了吧?按你这样说正常使用应该不会很严重,不过是德收费那么贵就是搞不懂了。。。

网友:
拆开拍几张图片看看,并说明下具体问题情况,说不定坛里的大师能指导你修好

网友:
我们就经常修是得的一类E363**系列,现在的是德的电源其实设计也就那样,过分追求模块化设计,比如竟然用VFD芯片TM16312作为面板键盘扫描.这类电源其实并不难修如果楼主信得过的话可以寄过来我帮你弄。

网友:
用Oled显示屏的电源竟然加了一个Vfd驱动芯片做键盘扫描。。。

网友:
啥情况,不亮?
我自己修过Keithley2425,把上面两层板取下来只留电源板,开机,用热像仪一照,有个地方200度了
晾凉,是个MOS管,IRFI530,测了一下GS电阻十几欧,焊下来再测还是十几欧,挂了。
换了个IRFI1310,开机还不对,再把电源板拆掉,背面烧黑了一小块。上电磨把烧黑的地方都磨掉,有个10nF的1206电容糊了也换掉。再开机正常了。

网友(2020-07-22):
官方报价吗?

网友:
不会吧,是德售后服务很好的,以前修过万用表,很旧,免费的。

网友(2021-12-29):
怎么坏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