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DIY了一个5V无刷水泵

楼主(2020-06-04):
之前拆解了一个水培水泵,扔了又觉得污染环境,便随手DIY了一个5V无刷水泵,物尽其用。制作方法:拆掉原绕组,用0.3的漆包线在原骨架上饶400砸左右,找个5V的风扇驱动板接上固定好就OK了,(注意驱动板的霍尔传感器对着S/N磁极的中间位置)

网友:
楼主厉害,这都可以

网友:
厉害了,最后一张图直观

网友:
我靠这电机都能rebuild,牛逼

网友:
这也太厉害了吧

网友A:
lz灌的胶水用的什么型号,快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灌的胶水用的什么型号,快干吗?

热熔胶冷固后用酒精脱模

楼主:
测试了一下效率非常高,空载9mA左右,带载0.3A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试了一下效率非常高,空载9mA左右,带载0.3A左右

电流看着不错的样子,楼主的400匝是按感觉来的还是算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看着不错的样子,楼主的400匝是按感觉来的还是算的呀?

是的,凭经验,工作在50Hz,5v的方波交流电,以前饶过变压器

网友:
这个真的厉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凭经验,工作在50Hz,5v的方波交流电,以前饶过变压器

厉害,相当赞

网友C:
楼主太厉害了,这都能弄好。我的电脑一直用的水冷,也是类似楼主这种潜水泵,淘宝上买到的质量都很差,进口的又买不起,几乎半年到一年就坏了,属于易耗品,真是挺烦人的,都是密封灌胶的也没技术修。楼主这是用的什么密封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太厉害了,这都能弄好。我的电脑一直用的水冷,也是类似楼主这种潜水泵,淘宝上买到的质量都很差,进口 ...

用的热熔胶罐封(便于下次拆修,只需要电吹风就能融化了)

网友:
我家客厅摆了个鱼缸,买了好几种水泵和气泵。交流的、直流的、无刷的、压电陶瓷的。 虽然都宣传超级静音,但他们压根不提振动。 装在鱼缸一直嗡嗡响。
气得我都想自己开发一款真正的静音水泵,跟老板提了几次,老板嫌市场小没兴趣,:-(。(对我就是做电机的)

网友:
鱼缸的水泵振动的真真无奈。

网友D:
不得不射精。抱歉,是“设精”,设置成精华。

网友:
厉害了,这动手能力很强哦

网友:
牛,太佩服了

网友:
楼主这水平,可以去视频平台搞个个人专栏,把有意思的案例做成节目,点击量上去了应该可以挣钱的

网友:
佩服,论坛真是卧虎藏龙

网友:
可以的,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得不射精。抱歉,是“设精”,设置成精华。

这精华给的对,除了超深度维修的牛逼之外,这贴也有很大技术精华部分,
很多人知道怎么驱动航模的三相BLDC,但估计很少有人清楚这种电机是怎么回事,如何或能不能改BLDC,知道能利用电脑风扇来改这个的就更少了
其实那个牛逼的戴森的电机也是(有)这种形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了一下效率非常高,空载9mA左右,带载0.3A左右

空载电流很不错呀, 这DIY功底很是强大,一直也是有强迫症,想将好几个用有刷驱动的电器改成长寿的无刷电机驱动,无奈没机会执行和试验过。学习了

网友:
牛逼的一塌糊涂

网友:
太厉害了随手就做了一个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