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重大功能修复:电脑发帖后,恢复自动刷新,能马上看到回复内容【同时解决楼层不能跳转的问题】

楼主(2020-06-04):
这个问题的解决难度非常大。

是我们的DISCUZ系统代码出现了异常。估计是某一些修改或升级后留下的。

最难的地方是: 重启服务器后,会暂时修复这个问题,但时间一长,又不行了。

我们这次是修改了系统代码,解决了这个问题。

楼主:
大家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
功能测试
----------------------------
果然正常了

网友A:
跳转楼层也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转楼层也正常了

对的! 大家反映的楼层不能跳转,也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网友:
测试一下,看行不行
果然楼层跳转测试几次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 大家反映的楼层不能跳转,也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因为discuz防采集增加的_dsign参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discuz防采集增加的_dsign参数吗...?

有可能,近期也注意到连接出现_dsign,貌似是数字加密带进来的。

网友:
我也测试一下。之前说重启服务器好了,但是我这边没有好。

网友:
测试一下
================
测试结果正常

网友:
不能自动刷新之前也很少遇到,倒是跳转楼层一直不好使,现在好使了!

网友:
这个真的方便不少  ,我试试

网友:
楼上我的回复没刷新呀  ? 我再试试   win10 chrome
~~~~~~~~~~~~~~~~~~~~~~~~~~~~~~~~~~~~~~~~~~~~~~~~
应该是我win10这个电脑问题,我在隔壁论坛试了下,也要刷新一下才可以
换成ie浏览器可以了

网友:
x,之前的都习惯了回帖后手动刷新了

网友B:
好像还是不行 ,非高级模式,回帖点击下边的发表回复,还是需要F5刷新一下才能看到内容,我换个电脑试下

现在更换win7电脑,还是chrom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还是不行 ,非高级模式,回帖点击下边的发表回复,还是需要F5刷新一下才能看到内容,我换个电脑试下

这次可以了

网友:
测试下~
补充:确实可以了

网友:
再返回win10测试一下

~~~~~~~~~~~~~~~~~~~~
还是不行
应该是我win10这个电脑问题,我在隔壁论坛试了下,也要刷新一下才可以
换成ie浏览器可以了

网友:
重新登陆了,再试下
~~~~~~~~~~~~~~~~~~~~~~~~~~~
应该是我win10这个电脑问题,我在隔壁论坛试了下,也要刷新一下才可以
换成ie浏览器可以了

网友:
功能测试!

------------正常了!!!

网友:
测试一下,看行不行
OK了。

网友:
试一下前几天电脑上不行

网友:
测试一下。

网友:
测试测试测试  正常

网友C:
手机版不能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版不能访问?

刚才在升级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现在恢复正常了。

网友:
测试一下,看行不行

行了。

网友:
测试一下  还以为 账号会员权限不行

网友:
我也试试行不行

网友:
测试一下效果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