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个淘宝店分别买了两包1000pcs的直插104瓷片电容,误差太大了

楼主(2020-06-04):
我用优利德UT612数字电桥测100~10KHz都跑了
一包普遍50nF~60nF,另一包更离谱,都是30多nF
都是10块钱一包,标称误差80%~-20%
这咋整? 用来做运放电源退藕是不是随缘有个电容就行了?

楼主:
对了,还有火炬牌独石电容,直插的,10uF标称在100~10KHz下实测才5.6uF

网友A:
误导我,啥叫“两包1000pcs的直插104瓷片电容,结果加一起都不够100nF”?
2000pcs电容加起来不够100nf?那除非是纯陶瓷上焊了两个腿。

网友B:
谁叫你不买x5r/x7r却买便宜的y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叫你不买x5r/x7r却买便宜的y5v

我就从我常买元器件那几家淘宝店买的
直插瓷片电容是不是都是这种的?我看普遍都是10块钱1包,1包1000pc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误导我,啥叫“两包1000pcs的直插104瓷片电容,结果加一起都不够100nF”?
2000pcs电容加起来不够100nf?那 ...

发了帖子后我也觉得有点不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从我常买元器件那几家淘宝店买的
直插瓷片电容是不是都是这种的?我看普遍都是10块钱1包,1包1000pcs ...

兄弟,建议你不要搞电子了。电容性质都不懂也不知道查资料。

网友C:
做瓷介电容器的无语,就是选次品这么多也不容易,除非是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建议你不要搞电子了。电容性质都不懂也不知道查资料。

我看村田的资料,我知道电容分那些类型
但我就在淘宝上零星购买一些直插的瓷片电容,
我看几个老店也就卖这些,我还有其他选择?
那老哥你能推荐几个购买链接不?我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瓷介电容器的无语,就是选次品这么多也不容易,除非是假货。

我也纳闷,我买的就类似这种
不是图片中这家店,但我猜大家卖的都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纳闷,我买的就类似这种
不是图片中这家店,但我猜大家卖的都一样

现在都2020年了还用这种元件。。

我们清一色0402,0603走起。大多数都是x5r,少量x7r,以及pf级的c0g或np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2020年了还用这种元件。。

我们清一色0402,0603走起。大多数都是x5r,少量x7r,以及pf级的c0g或n ...

应用需要,没得办法.
我买来还是要插在面包板上用的
所以我在标题里就直接写明了是直插104瓷片电容

网友:
竟然差这么多,涨姿势了

网友:
我想知道楼主是怎么把2000个电容加在一起的(๑❛ᴗ❛๑)

网友:
10元左右的是Z档的,你选M档位会好点, M档误差正负20%。

网友D:
电桥测试的时候有加了直流偏置吗,加了偏置后容量随着电压增加越来越低的。不过这种电容质量确实也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桥测试的时候有加了直流偏置吗,加了偏置后容量随着电压增加越来越低的。不过这种电容质量确实也够呛 ...

UT612是LCR表,默认不加偏置
我只是以为最多10KHz以上表现不行,万万没想到100Hz下也里标称容量差这么多

网友:
直插电容比贴片电容结实,受应力影响好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用需要,没得办法.
我买来还是要插在面包板上用的
所以我在标题里就直接写明了是直插104瓷片电 ...

也不懂,以为所有瓷片电容都是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不懂,以为所有瓷片电容都是一种。。。。

淘宝上一般的零件店确实不跟你区分这么多,你搜索瓷片电容,结果基本都是这种
具体你可以看看电容大厂村田的技术文档和选型手册,特别是做专门的采购和生产的话,

网友:
现在瓷介电容正规厂家都是激光打标,油墨的早就不用了,如果每袋一致性这么好,觉得是打标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