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三星note10怎样关机的?

楼主(2020-06-04):
Note10没有了关机键,我现在只能语音bixby 说“关机”

很不方便啊。

按着按键10秒也不会出现关机。

楼主:
找到了。

新机安装好bixby,第一个提示就是怎样关机。。。看来无数人跟我一样的困惑。

网友A:
开机怎么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怎么开?

就是按那个Bixby键。

网友B:
Bixby键可以设置为电源键的,我找一下在哪设

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xby键可以设置为电源键的,我找一下在哪设

我使用Bixby,只使用一个功能:

打开手电筒,关闭手电筒。

网友(2020-09-03):
同时按电源键加&音量-,显示note10 lite关机/重启选择。

网友C:
坛主   请问您的note10可以上,可以同时上两个电信卡吗,同时待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坛主   请问您的note10可以上,可以同时上两个电信卡吗,同时待机吗?

好像市场上没有能支持两个电信卡的手机。

我是一个移动,一个电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市场上没有能支持两个电信卡的手机。

我是一个移动,一个电信

好的,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市场上没有能支持两个电信卡的手机。

我是一个移动,一个电信

可以的  我的锤子之前就是两张电信   都要开通volte    但是其中一个有电话时 另一个就不在线了(至少网络没有了)

网友(2020-12-19):
引用 楼主:
好像市场上没有能支持两个电信卡的手机。

我是一个移动,一个电信

我的note10+同时放的2张电信卡,之前也没想到可以,算是一个惊喜。

网友:
当插入两张SIM卡时,主卡可支持移动/联通/电信的4G/3G/2G,副卡可支持移动的4G/2G,联通的4G/3G/2G,电信的4G以及主卡非电信卡时的2G服务。使用双电信卡4G服务时,副卡必须开通电信4G

------------以上是note 9的描述

网友:
开通volte 就可以双电信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