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语言液晶显示程序xianshi(0,0,red"水平位置:4")怎么改能让4用a/b的结果代替?【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楼主(2020-06-04):
从资料上抄了一句程序: xianshi(0,0,red,"水平位置:4");  液晶屏显示红色“水平位置:4”,我想让4为两个数相除的结果,譬如说 a/b 的结果怎么办?行不行?

网友:
一个是常量,一个是变量。
你应该建1个字符串变量,然后把a/b的结果转字符然后放到4开始的位置。然后调函数显示字符串变量的值就行了。

网友:
xianshi(0,0,red,"水平位置:4");
C++
xianshi(0,0,red,"水平位置:" + (a/b).tostring);
java
xianshi(0,0,red,"水平位置:"+ (a/b));

网友:
 【请教这个程序怎么改?】不合格
    发表主题帖子时,标题必须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
     比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使用标题:“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以下的标题不合格:
           不合格举例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不合格举例2:救命啊...
          不合格举例3:高手请出招,一个无法解决的AVR问题
          不合格举例4:一个困扰学习单片机初学者,惊动单片机开发者的难题
          不合格举例5:AVR的ADC测量   (阿莫点评:你到底是问问题,或是有技术心得与大家分享?)

网友:
char buf[16];
sprintf(buf, "水平位置:%d", a/b);
xianshi(0,0,red,b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