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Mhz随机脉冲计数方案可行性求指导!

楼主(2020-06-04):
应用环境是这样的,传感器出来的模拟脉冲信号为十几个ns左右。需要对这个信号进行计数。计数脉冲数量最大估计能到50M/s。基本脉冲就是一个挨一个了
感觉高频的处理器用来计数不一定能实现,而且增加开发时间和成本。
现在想法如下:模拟信号进高速比较器出方波信号,方波宽度应该在8~15ns左右。然后就是选高速计数器进行计数,然后再由处理器读出计数值。
问题如下:计数器的CLK信号可以是随机方波信号吗?(因为我看手册里面的波形都是周期信号)    还有就是有没有用过相关高速比较器和计数器推荐的。我看了下TI的两款IC。刚好够用的情况下,计数器功耗在十几个mA左右。有没有功耗小一点的推荐啊!
以及分频器可以给随机方波分频吗?

楼主:
来个用过的大佬解惑啊

网友A:
脉冲液位计回波信号检测么?

模拟脉冲可以用模拟积分的方式转换成电压信号,直接用ADC采样就好

网友B:
频率比较高,估计要上cpld。不知道有没有mcu能够50M输入捕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液位计回波信号检测么?

模拟脉冲可以用模拟积分的方式转换成电压信号,直接用ADC采样就好 ...

原始信号是电流脉冲,已经成型了。不需要具体的幅度和时间信息,现在只需要对脉冲个数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比较高,估计要上cpld。不知道有没有mcu能够50M输入捕获的。

原始信号太快了,所以想用个高速计数器缓冲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