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MAC地址相同的设备接到一个路由器下.有冲突,怎么解决?

楼主(2020-06-05):
在淘宝买了2块以太网的数据采集卡.我把这2块卡设置不同的IP地址.
可能是因为MAC地址完全一样,会产生冲突.
卖家也懒得修改MAC地址.
我想问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路由器可以对每个口设置不同的MAC吗?

网友:
1.退货,卖家连这mac冲突都想不到,还打算卖几台出去?至少得给个命令行。
2.在某个采集卡前面再挂一个路由器

网友:
厂家没想过让你一次买两个

网友:
先确认是不是MAC相同,然后采取下一步:退货或者让卖家告诉你如何修改MAC

网友:
退货,这样的东西还是别用了 指不定里面还有多少坑

网友:
两个相同mac的设备在局域网里面本身就是个灾难。。曾经在学校时遇到过网时好时坏,折腾了半天才发现mac克隆成同学的了。

楼主:
退货也麻烦,程序都开发一半了,只能以后注意了。

网友:
那就花3,40块钱买个低端路由器,端口映射到另一个采集卡,也不会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