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spice仿真出错,求指点

楼主(2020-06-05):
小弟新学LTspice仿真,画了个正向比例2倍放大,但仿真后的结果输入0-450MV,输出不正常,一直输出934MV,但大于450MV时,输出正常,如图所示,输入600mv,输出1.21V。

网友A:
换成双电源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OP07的内部结构,输入是三极管,所以如果单电源供电,IN+不能大于V- 0.7v,Q2不能导通,OP07处于死区状态。
所以提高输入电压或者改成双电源供电,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双电源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OP07的内部结构,输入是三极管,所以如果单电源供电,IN+不能大于V- 0.7v ...

疏忽了,你说的对。不好意思,随便搞了个OP07仿真,忘了它不是轨到轨的

网友:
LTspice,做个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成双电源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OP07的内部结构,输入是三极管,所以如果单电源供电,IN+不能大于V- 0.7v ...

牛逼。。。

网友B:
ltspice的图纸缩放功能好操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tspice的图纸缩放功能好操蛋

怎么了?有选项可以设置 Reverse Mouse Wheel Scroll, 之后就和正常的缩放一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了?有选项可以设置 Reverse Mouse Wheel Scroll, 之后就和正常的缩放一样了

不能上下左右拖图,只有放大缩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能上下左右拖图,只有放大缩小。

我还比较习惯这种以鼠标指针位置为中心的缩放的,缩小一次,放大一次就能移动查看区域了
有的软件支持拖动也很少用,缩放操作动动滚轮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比较习惯这种以鼠标指针位置为中心的缩放的,缩小一次,放大一次就能移动查看区域了
有的软件支持拖 ...

滚轮太限制了,速度太慢,没有拖图人性化,或者那种快捷键上下左右移动图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