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225无源晶振,老化拷机后,不能起振原因

楼主(2020-06-05):
最近做了一批板子,用到3225,16M无源晶振,刚开始的时候,逻辑功能正常,但是老化拷机7天后,再次测试,发现功能异常。
最终确定是晶振没有起振了,更换好的晶振上去后,功能就都正常了。大概140个板子里有3个板子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想请教的是,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问题?

我们的板子是外包给工厂生产的,我们只提供pcb文件和bom表。

非常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希望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可以稍微指点一下

网友A:
启振电容选的不合适吧

网友:
老化后 电容容值变了。启不了了

网友B:
我这没遇到过晶振问题,我怀疑你们配套厂的12pf~22pf电容有问题。我们一直用的C0G/NP0电容,貌似没有出现过晶振问题,常年工作的设备也正常。

不对啊,你换晶振就好了,有没有试过直接吹晶振?电容有问题可能吹热之后就又好了。或者直接干掉电容看看有没有波形。有一些主控要求得有并联电阻,否则不能顺利起振,这个你也注意一下。概率性起振通常都是并联电阻的锅。

网友:
换大品牌厂家。

网友:
之前有打磨过芯片,晶振用着用着不起振了,用风枪加热一下又好了(有的加热也不行);后面没有打磨芯片这个问题再没出现过了,怀疑打磨的时候把晶体给震出问题了。

网友C:
先排除焊接接地的问题。再可能匹配电容容值不对。热风枪加热这部分也可以看到异常。可以让供应商测试一下你的板子,在实际工作条件下需要匹配的电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排除焊接接地的问题。再可能匹配电容容值不对。热风枪加热这部分也可以看到异常。可以让供应商测试一下你 ...

如果电容不对的话,会导致晶振寿命降低的吗?我以为只是不起振而已。
对了,我在晶振的两端并联了1M的电阻,但是没有串联电阻,这个会有问题吗?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电容不对的话,会导致晶振寿命降低的吗?我以为只是不起振而已。
对了,我在晶振的两端并联了1M的电 ...

你拆下来的晶振可以给供应商分析测试,应该是没有坏的。晶振部分的起振电阻设计跟采用的芯片有关系,按照芯片晶振部分要求设计。而起振电容一般跟所选的晶振有关,看晶振的规格书上面有描述。我一般选电容按照  C/2+3~5pF=(10ppm或者20ppm对应要求的电容值--规格书上面有描述)。晶振脚焊接不良也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运行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振电容选的不合适吧

解决办法是跟换晶振就好了,所以一直没理解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没遇到过晶振问题,我怀疑你们配套厂的12pf~22pf电容有问题。我们一直用的C0G/NP0电容,貌似没有出现过 ...

好的,我们还在老化一批,按照之前的老化,这批里也应该会出现,我再试试您说的方法,同时我跟电装厂也确定一下电容的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拆下来的晶振可以给供应商分析测试,应该是没有坏的。晶振部分的起振电阻设计跟采用的芯片有关系,按照 ...

好的,我们再烤机一批,出问题就按照您说你检查一遍,谢谢指导

网友D:
晶体质量可能不够好。焊接时受力状况。 漏气了就会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晶体质量可能不够好。焊接时受力状况。 漏气了就会坏掉。

好的,那这样应该只能让供货商检查一下了,感谢指点

网友E:
是怎么烤机?测过波形吗?理想波形应是VDD×0.75幅度且不失真。并电阻的做法会降低晶体的Q值,如果激励过大应该是靠mcu那端串电阻,晶体和电容并联在电阻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怎么烤机?测过波形吗?理想波形应是VDD×0.75幅度且不失真。并电阻的做法会降低晶体的Q值,如果激励过大 ...

烤机只是正常供电7×24小时,然后再测试功能,用示波器观察过晶振两端的波形,没有起振。您指的是,如果激励过大,会有可能打坏晶振的吗?测量好的板子上晶振,电压大概1.68v,1.64v

网友F:
负载电容容量相对宽松,应该晶振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负载电容容量相对宽松,应该晶振质量问题

好的,我只能让供货商测试一下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烤机只是正常供电7×24小时,然后再测试功能,用示波器观察过晶振两端的波形,没有起振。您指的是,如果 ...

   我的意思是你要去看正常的板子波形,要保证你的设计是合理的。  假设你的设计有问题,那出现几个不良不是很正常吗? 说实话我没经历过电容引起这种现象的,注意我说的是电容的质量而不是电容量。这个电容你要结合你的板子去定,而不是机械的按规格书给的值随便上一个。 那么怎么判断你的电容是否选择合理呢?就用示波器(100M以上)去看波形!
正常的晶体工作波形应该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正弦波,峰峰值>75%的电源。 如果<这个值晶体激励就可能不够,如果波形失真就是激励过大。如果波形发生畸变就会振到高次谐波上去,有些晶体(例如音叉型)就有可能被震坏!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先看下你正常板子的波形是否是一个>75%电源电压峰值的一个漂亮的正弦波。
    当然我觉得现在晶体技术这么成熟了,你就算不按上述要求来设计也有可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就算不放电容估计都可以工作,但是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将一些因素考虑进去,设计的更可靠些。
    关于晶体的接法下面给出错误和正确的接法,错误的接法会降低整个振荡电路的q值。使振荡电路的稳定度受到影响。

    错误的接法

    正确的接法

以上希望能给你一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意思是你要去看正常的板子波形,要保证你的设计是合理的。  假设你的设计有问题,那出现几个不良 ...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我晶振部分的电路图是按照您指出的错误的接线2   晶振两端并联了1M的电阻。
我测量了正常的板子上,晶振的波形,麻烦看看这样是不是您说的 峰峰值 > 75% 的电源,这里晶振两端万用表量的电压分别是1.621V,1.628V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我晶振部分的电路图是按照您指出的错误的接线2   晶振两端并联了1M的电阻。

   vpp=960mv?  你的供电是多少? 如果是3v以上好像vpp就偏小了吧?  你那个电阻1M电阻估计不是我说的RS。 你把电阻去掉看vpp是否上去了,你这个1M我估计是起到调整mcu内部增益的作用了.
如果去掉电阻vpp变大了,那就好办了.加大激励即可.

网友E:
好像没看到你提到晶体接的是什么芯片,我理解是单片机了.   如果是单片机,你看下外接晶体有没有可选的振荡模式.  我记得PIC AVR好像都是有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我晶振部分的电路图是按照您指出的错误的接线2   晶振两端并联了1M的电阻。

感觉你是用X1档测量的? 试一下X10档
一般示波器X1档的带宽10M都不到,示波器标称的带宽是X10下的(表笔和示波器都打到X1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没看到你提到晶体接的是什么芯片,我理解是单片机了.   如果是单片机,你看下外接晶体有没有可选的振荡模 ...

接的不是单片机,是一个knx接口芯片NCN5120 ,这个芯片IO的工作电压是3.3V,去掉好的板子上的1M的电阻后,示波器观察还是一样的vpp=960mv左右。现在给供货商寄出问题的板子,他们收到后确认是晶振坏了,让他们把这一批次的都换了,然后我们再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你是用X1档测量的? 试一下X10档
一般示波器X1档的带宽10M都不到,示波器标称的带宽是X10下的(表笔 ...

感谢您的回复,我已经确认示波器的档位选了x10,测量应该没有问题,这里还是先换了这一批板子的晶振,然后再拷机观察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已经确认示波器的档位选了x10,测量应该没有问题,这里还是先换了这一批板子的晶振,然 ...

那比较奇怪为什么万用表量出来是1.6V,示波器是960mVpp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那比较奇怪为什么万用表量出来是1.6V,示波器是960mVpp

万用表交流档有频率范围的,工频附近最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比较奇怪为什么万用表量出来是1.6V,示波器是960mVpp

应该是万用表频率范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万用表交流档有频率范围的,工频附近最准

不清楚楼主是不是用直流档量的,我一般这种情况下用直流档量可以测试起没起振,准备的还是得用示波器。

网友I:
我也用的第二张图,而且是推荐电路,请教正确的图中rs取值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用的第二张图,而且是推荐电路,请教正确的图中rs取值是多少呢?

我这里也是很不确定了,现在把电阻去掉再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