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PCB和结构如何配合的?

楼主(2020-06-05):
1、我用PADS导出3D图,step格式,给结构,结构导入到soldworks里面,然后电脑直接卡死。。。
2、我的有的螺丝孔,为了布局,不是整数。。。。
3、大家是怎么配合的?

网友A:
壳体结构吗?不复杂的话还是别用机械结构软件,都是脑袋人工智能估算。螺丝孔都得有公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壳体结构吗?不复杂的话还是别用机械结构软件,都是脑袋人工智能估算。螺丝孔都得有公差的。。。 ...

壳体结构,搞的3D图,这样装逼效果好,还能给客户出图 。

网友:
除了方方正正的盒子,端子和螺丝定位都是结构出CAD我导入到PCB配合结构调整,有不合适的再商量修改

网友:
给你的结构换台好电脑....
我这么几个零件,电脑带起来都有点吃力(W540)

网友:
换电脑啊,我的板子2000个器件,SW查看没问题

网友B:
螺丝孔位间距不是整数。你是和公司有仇吧。

网友:
机械结构方面的设计最好还是用公制
现在数控加工的居多,不是公制整数我觉得问题不大

网友:
只是螺丝位或者比较简单的话,导出cad给结构也行

网友C:
尽量不要用step/stp或igs格式,sw开这种东西超级卡,会分析上好半天,电路板导出二维CAD的dxf格式,在SW里选定一个基准面,点菜单“插入”,下面有DWG/DXF的一个按钮,点那个,就会出现一个向导把DXF导入到草图里,然后拉高到电路板厚度变为实体,这样虽然没有零件和线路,但起码能用,至于带元件和线路的PADS如何搞我就不清楚了。螺丝孔不是整数对加工来说没有任何问题不需要是整数,注塑塑料壳一抽没几个能特别准,螺丝孔留大点就好了比如M3的螺丝留3.2mm(机加工)或3.5mm(塑料)的孔,如果壳子特别不准还可以考虑U型开口的螺丝孔

网友:
不要用sw,太卡了
用proe,会好很多

网友:
导出的时候不要带线路、过孔这些,不然模型的信息量太大了

网友:
结构给CAD板框
需要考虑高度的 把需要限高的地方框出. 或者直接把壳体STP给过来.
电子自己导入STP后布局
最后电子给出设计好的STP,结构导入后检查干涉.
检查无误,投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尽量不要用step/stp或igs格式,sw开这种东西超级卡,会分析上好半天,电路板导出二维CAD的dxf格式,在SW里 ...

结构不接收cad,我给cad,他们说没用,搞不出3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丝孔位间距不是整数。你是和公司有仇吧。

为啥?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尽量不要用step/stp或igs格式,sw开这种东西超级卡,会分析上好半天,电路板导出二维CAD的dxf格式,在SW里 ...

这么搞太丑了,而且没办法判断器件、连接器是否和结构有干涉。sw导入step虽然慢,但也就两三分钟的事,而丑却是一辈子的事。电路板和结构可以生成各种透视图、爆炸图,逼格很高。生成step的时候别生成过孔和导线,只生成器件就行。要还嫌慢,可以把小体积的阻容器件去掉,这样也会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搞太丑了,而且没办法判断器件、连接器是否和结构有干涉。sw导入step虽然慢,但也就两三分钟的事,而 ...

pads导出的step,里面分的比较细,零碎的东西比较多,文件大,sw导入非常忙慢,10多分钟都不一定行,还会卡死……

网友E:
结构可以分步导入step,每次倒入一点就不卡了。  以前有个结构工程师在我面前操作过,直接导入很卡 ,后面重新操作下就能导入了

网友:
结构做3d模型,给kicad用;freecad导出step给结构;导出的step就是线路板尺寸厚度加模型,没有铜,都是这个流程

网友:
结构工程师给出板型,限高,接插座位置后再layout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结构可以分步导入step,每次倒入一点就不卡了。  以前有个结构工程师在我面前操作过,直接导入很卡 ,后面 ...

就一个step文件咋样分步导入?

网友B:
不是整数加工不方便,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当然不知道你说的不是整数,是不是5的整数还是0.999这种整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整数加工不方便,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当然不知道你说的不是整数,是不是5的整数还是0.999这种整数。 ...

0.999这种,我能给出dxf文件,里面有坐标呀,机器加工,有坐标还不行么?那那种贴片坐标,难道还都是整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