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请推荐几个:3V转3.3 或者5V的 IC器件

楼主(2020-06-05):
电池供电CR2032, 虽然stm32L是低电压IC 足够用 无奈
外围ic器件 均在3.3 及5V 的电压范围

能否推荐几个ic,  电流200mA以内即满足要求。

网友:
PS3120A/HX4002,无电感升压5V200MA,外围只需3个电容,你看下

楼主:
自己在TI的网站上做了点功课(无奈没有实际应用的经验)

TPS61021ADSGR----2元RMB   效率91.4%
LM2621MM/NOPB---6元        效率80%

网友:
ME2188 ?
2毛 93% 同步
3.3v/5v固定电压输出

网友A:
CR2032供电200ma?楼主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A:
CR2032供电200ma?楼主确认?

新的国产天球2032瞬时短路电流真有200ma。。额定电流1ma以内好像。

网友:
用ETA1061,低功耗,5V空载输出,电池端才几个微安的样子

网友:
两个叠起来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2032供电200ma?楼主确认?

CR2032  是210mAh 毫安时--容量,  供电电流2mA(感觉太小太小了,不知道有没有搞错);

我要的升压输出 200mA所有的供电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CR2032  是210mAh 毫安时--容量,  供电电流2mA(感觉太小太小了,不知道有没有搞错);

我要的升压输出  ...

没戏的,这种电池设计就是微小电流的,化学特性已经决定了放电电流不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