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实现将电容变化量化为数字的mcu有哪些?

楼主(2020-06-05):
      很高兴看到大stc也有推出了,不过还是工程阶段。  CYPRESS也有不过价格太贵族了。

网友:
MSP430好像有,我见过这个应用的Ti开发板

楼主:
补充下: 是外接PAD触摸引起的电容变化量.

网友:
430可以,以前用430测试过。

楼主:
   哪个型号?

网友A:
用了一颗赛元单片机,他们有现成的触摸集成库和相关的测试软件,实际使用效果不错

网友B:
ST05A,虽然不是MCU,但功能挺稳定,当年用CYPRESS的做触摸面板,一打静电就乱跳,后来换了这颗IC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充下: 是外接PAD触摸引起的电容变化量.

基本上触摸MCU 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一颗赛元单片机,他们有现成的触摸集成库和相关的测试软件,实际使用效果不错 ...

   SOC应该是只给出开关量吧?比如是否有触摸,并不给出变化的数字量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触摸MCU 都是这样的,

  基本上触摸MCU都只给出是否有触摸,而不给出变化量吧? 例如无触摸时是2000个值,触摸后变化为3000个值,这个值要开放给客户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05A,虽然不是MCU,但功能挺稳定,当年用CYPRESS的做触摸面板,一打静电就乱跳,后来换了这颗IC过了。 ...

   看了ST05A的规格书,貌似没有数字量化功能。只能提供按键按下与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基本上触摸MCU都只给出是否有触摸,而不给出变化量吧? 例如无触摸时是2000个值,触摸后变化为3000个值 ...

我知道的触摸MCU  一般外设 都是给的值啊(比如悬空是2000 手指触摸是3000等) 你用触摸库的话 才是 只给出触摸按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的触摸MCU  一般外设 都是给的值啊(比如悬空是2000 手指触摸是3000等) 你用触摸库的话 才是 只给 ...

   我接触的都是给出开关信号,推荐一颗你了解的?看你的签名好像龙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接触的都是给出开关信号,推荐一颗你了解的?看你的签名好像龙启  ...

证明你用的都不是MCU的触摸IC,或者就是别人写好程序  只给你一个开关输出的MCU触摸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接触的都是给出开关信号,推荐一颗你了解的?看你的签名好像龙启  ...

是龙启的,你找业务,就有的。

网友:
只要有定时器的MCU都可以.原理是:对被测电容充/放电,电容电压接入到一个高阻输入的IO,检测充/放电启动到IO翻转时经过的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ST05A的规格书,貌似没有数字量化功能。只能提供按键按下与否。

是的,它只告诉哪路触摸有输入,灵敏度靠外接对地电容调节,这个芯片抗干扰性还是不错的。对比cypress这些通过软件设置阈值计数类的复杂性来说,粗暴简单易上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SOC应该是只给出开关量吧?比如是否有触摸,并不给出变化的数字量化吧? ...

他们有个单片机测试代码和PC测试软件,测试代码烧进单片机,能够用PC测试软件观察到触摸前后的变化数据。
具体提供的库,是否可以访问这个变化量,没有深究过,可以和赛元沟通下,用户程序是否可以访问这个变量。

网友:
esp32 应该是可以,能读到变化的值。但不清楚这个值跟电容变化量有什么对应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ST05A的规格书,貌似没有数字量化功能。只能提供按键按下与否。

ST系列我用过,稳定性,耗电都不错,价位略高,只有开关信号输出,没有电容量变化的数字输出。

网友D:
PIC 的MCU :PIC16F1823 好像就有的,你查下这个IC的规格书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C 的MCU :PIC16F1823 好像就有的,你查下这个IC的规格书看看吧

   这个用过吗?用来做近接感应判断不知道能到cm级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用过吗?用来做近接感应判断不知道能到cm级不?

我是用来做触摸的,你这个接近感应没试过,你看下规格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