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399基准玩

楼主(2020-06-05):
洞洞板+3d打印外壳,两路输出:基准电压和两档分压75mv、150mv输出。
为了凑切换开关位置,把机壳缓冲分压部分凹进去了。
用5位半台表测试基准电压末位跳1个字,mv末位跳3个字。

网友A:
建议楼主隔壁左转,去38

网友B:
老哥能发一下埋进去那螺母的购买链接吗?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能发一下埋进去那螺母的购买链接吗?先谢谢了

淘宝搜索 铜嵌件 会出来一大堆,选择合适的尺寸下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隔壁左转,去38

你太坏了,左转38那是个大坑,没几万块钱爬不出来

网友:
以我的经验,这样根本就没法用,折腾半天没意义

网友C:
这玩意可以拿来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可以拿来干嘛

用来校准3位半 4位半的表啊  ,我买过一个别人表定好的套件。

网友:
土豪基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