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我们的盖格计,不要使用锂电池,使用两节5号电池并联最好

楼主(2020-06-06):
锂电池的问题:

1。会有爆炸、着火隐患。
2。机身需要充电线路增加复杂性。
3。几年之后电池鼓包,万一突然逃生才发现电池失效就误了大事。

选择2节5号电池的原因:

1。4节太多,1节容量不够。
2。7号容量太小。

选择2节电池并联而不是串联的原因:  只需要1节也能工作。逃生的时候,手上可能只有1节电池。

为什么不使用充电方式:逃生的时候,可能没有机会和时间给你充电。5号电池随处可以买到。

市场上也有质量非常好的5号可充电池,比如爱老婆、宜家。

一切都为了万一需要逃生的时候,能多一点生存机会。

网友A:
可否加上一个小开关,一键断开wifi连接和其他无关功能,只保留基本功能,最大限度保留在极端情况下的续航。

网友A:
外壳可以参考下面的这种桌面闹钟。价格不贵1688价不超过10块钱,拆了只要外壳,或者1688找公模外壳。
LCD可以考虑开模断码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加上一个小开关,一键断开wifi连接和其他无关功能,只保留基本功能,最大限度保留在极端情况下的续航。 ...

对,这是必须的。

另外,背光也要设计一下: 使用电池的时候,有按键,4秒内才有背光,然后自动关掉。

使用电源适配器,才允许长期背光。

网友B:
这么看
改用430一类低功耗带断码液晶驱动的mcu完成核心功能(1V能工作?) + 能完全断开的esp8266(甚至选配?)

网友:
1节电池,1.2V~1.6V低功耗系统,可不太好设计。

网友:
一节5号电池可以,但是低功耗确实要求太高,这样就告别WiFi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壳可以参考下面的这种桌面闹钟。价格不贵1688价不超过10块钱,拆了只要外壳,或者1688找公模外壳。
LCD可 ...

小开关一键断开wifi的设计很好用,我一个旧的索尼笔记本就是这样,特别舒适

能做成类似闹钟或温湿度计的样子是最好的,这样特别方便平常查看,如果能装作是普通的闹钟或温湿度计就更好了

LCD开模不知道算不算是玩大了?也许先实现功能后期再精致外观比较妥当?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这是必须的。

另外,背光也要设计一下: 使用电池的时候,有按键,4秒内才有背光,然后自动关掉。

对,背光就像一般时钟的背光那样,插电要常量可以长按背光按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看
改用430一类低功耗带断码液晶驱动的mcu完成核心功能(1V能工作?) + 能完全断开的esp8266(甚至选 ...

我有点担心ESP32不容易实现特别低的低功耗,如果依靠那个ULP协处理器实现低功耗下的运行可能很麻烦

网友D:
使用干电池的剂量仪我做过,下面这款,兼容所有市面上的AA外形电池,碳性电池,碱性电池,镍氢,镍铬,一次性锂锰,可充锂离子。

微功耗也做的很好,一节南孚连续工作两个月。不过这款没用使用GM管,用的半导体探测器。

当时的设计思路也是在紧急时刻,没有条件使用好的电源,所以只要是能找到的5号电池都能塞进去用,哪怕是剃须刀,遥控器,玩具车

换下来的废旧电池。只要有一点电就能使用,最低启动电压0.7V。

在GM管机器上我暂时没有这么设计过。等最近淘宝到货了后我要验证一下。

推荐一下,单电池供电的神器:TPS61220  ,榨干最后一滴,让电池精尽人亡

网友E:
使用5号电池好 ,但最好在低电压限制上考虑5号低自放的镍氢电池的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使用干电池的剂量仪我做过,下面这款,兼容所有市面上的AA外形电池,碳性电池,碱性电池,镍氢,镍铬,一次 ...

支持任意AA形电池,适应性已经无法更好了

现在看来,大家想要的是两个盖格计:一个放在固定位置,可以联网查看,不用携带;还有一个放在身上或车里,环境适应性高,低功耗,体积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点担心ESP32不容易实现特别低的低功耗,如果依靠那个ULP协处理器实现低功耗下的运行可能很麻烦 ...

不用特别低。

干电池能让机器可以工作3天以上就OK。当然时间越长越好

网友G:
这样的电源方案可否:1.5V升压,几秒钟唤醒测量,平时休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任意AA形电池,适应性已经无法更好了

现在看来,大家想要的是两个盖格计:一个放在固定位置,可以联 ...

就一个。危机的时候,换上干电池,拿起来就走。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电源方案可否:1.5V升压,几秒钟唤醒测量,平时休眠。

俄罗斯的手表,一个2032电池可以使用2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5号电池好 ,但最好在低电压限制上考虑5号低自放的镍氢电池的电压。

我这款俄罗斯掌上机器,电池低到0.5V, 机器仍然可以工作,但背光与显示开始不正常。

网友:
嗯,最近做了一个简单的LED闪灯,类似于福字那种吧,一片2032应该能用2年以上。

网友H:
CR2032容量200mAH出头点,能用2年,平均功耗要弄到10uA左右。

网友I:
我觉的可以用5号锂铁一次性电池,温度范围-40~+60℃,单节容量3000mAH

网友J:
可以考虑在外壳上装块太阳能电池板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觉的可以用5号锂铁一次性电池,温度范围-40~+60℃,单节容量3000mAH

这个不如5号电池易得,也不如18650锂电便宜好用,一下子就被pass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考虑在外壳上装块太阳能电池板

太阳能用在这里没有任何价值。

宝贵的逃生时间只有几小时,尽快离开辐射区,很可能是深夜逃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CR2032容量200mAH出头点,能用2年,平均功耗要弄到10uA左右。

估计绝大部分时间休眠。

网友D:
已经决定了,只要是AA尺寸的电池,不管什么类型,都支持。而且支持两节并联。

但是并联的两个必须是相同的电池,最好电压也要一致,要不然两个电池自己互搞,设备可管不了。

想用太阳能的,汽车适配器的,都在外边解决好电压电流的适配,插到设备的USB供电口就行了。

这次开源的工作不涉及外部电源模块,顶多加个外部输入保护功能,喜欢玩的可以自己去放开折腾。

网友:
可以用锂亚电池,容量高,自放电低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已经决定了,只要是AA尺寸的电池,不管什么类型,都支持。而且支持两节并联。

但是并联的两个必须是相同的 ...

满意,问个细节,
1:板子上会有2pin接口方便连接自己的供电吗?

或者只能放AA尺寸电池或者USB供电?

2:会使用TypeC接口吗,就是usb2.0的typeC接口,那种后面只有8个脚的

------编辑改错别字------

网友:
用5号电池!外出时用充电宝!

网友:
引用 网友K:
满意,问个细节,
1:板子上会有2pin接口方便连接自己的供电吗?

板子上肯定会有2PIN的供电接口,和电池盒并联。

用TypeC接口,供电,同时内置USB2TTL通信,上位机可以可主控通信。

网友L:
电池采用18650是不是也不错呀, 快速更换, 大容量.

网友:
可以内置2032电池,平时用绝缘贴纸断开,紧急情况或是外部电池没电时抽离绝缘贴纸使用,正品2032保存年限能到10年,正常使用是用单节AA电池,外面再做个小接线柱,可以接任何电池或是蓄电池,甚至手摇发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电池采用18650是不是也不错呀, 快速更换, 大容量.

有2Pin接口,也就是说可以随意增加自己的电池座(18650或者其它电池座)/供电模块/太阳能板
发挥自己的想象就好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已经决定了,只要是AA尺寸的电池,不管什么类型,都支持。而且支持两节并联。

但是并联的两个必须是相同的 ...

兩個電池倉位,要支持單電池使用,建議不要直接並聯。依然使用串聯接法,可以通過結構,電池沒接入時,對應電池倉的 + - 短接在一起,這樣輸出單電池或雙電池電壓,最終都是升壓到 3.3 V 或其它電壓。(另一個不推薦的方法是用兩路升壓電路,輸出並聯。)

另外,我只使用 AAA 電池(e.g. 愛老婆),需要 AA 電池的時候,用套套把 AAA 轉換成 AA。

网友K:
引用 网友M:
兩個電池倉位,要支持單電池使用,建議不要直接並聯。依然使用串聯接法,可以通過結構,電池沒接入時,對 ...

我觉得,你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这个设计,电池就不是重点。通过结构,就更不是重点了。

网友:
感觉要用碳性电池这件事,在本坛隔一段就要谈一次……

上次谈这个好像是三角牌那件事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你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这个设计,电池就不是重点。通过结构,就更不是重点了。  ...

反正,隨便拿兩節電池,我是不敢直接並到一起。怕影響電池壽命。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反正,隨便拿兩節電池,我是不敢直接並到一起。怕影響電池壽命。

这个问题非常好解决,就是只放一颗电池,或者zhi放两颗充好的电池就可以拉。
(你都愿意用复杂的结构实现串并联。当然可以稍微改变自己,一下只放一颗电池啊。)

而且这个项目有2Pin的接口,你也可以想想如何自己做结构支持只放一颗电池且支持两颗电池自动并联(大概率会失败,因为这个要求本身就很奇特,不主流)

你已经是一个大人了,要懂得把电池充满电一起放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兩個電池倉位,要支持單電池使用,建議不要直接並聯。依然使用串聯接法,可以通過結構,電池沒接入時,對 ...

直接并联有什么问题?

肯定是放两节性能一致的新电池进去。

如果是旧电池,不能保证一致,就只放一个电池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直接并联有什么问题?

肯定是放两节性能一致的新电池进去。

直接并联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无论一节或者两节AA电池都能用。

目前是按照这个来设计的。不过有一点小麻烦,现在市售的带电池盒的外壳,基本都是串联,没见到并联方式。
如果要用并联方式,需要定做电池触点极片,或者是直接买到并联极片。

还有一个串并联效率的问题,AA电池串并联的电压差一倍,效率最大也相差20%,这对于电池容量较小的AA碳性电池,已经比较可观了。
不过按照目前的设计,串并联就是电池盒的极片问题,电路不需要做修改。

网友:
用5号干电池很好的,再做一个5v外置输入这样可以任何情况下获取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并联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无论一节或者两节AA电池都能用。

目前是按照这个来设计的。不过有一点小麻 ...

用2个独立1节的组成并联是否可以?这样就容易采购。我估计2节并联的市场上不好找。

也可以单独开一个主题,发动群众寻找这个并联配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2个独立1节的组成并联是否可以?这样就容易采购。我估计2节并联的市场上不好找。

也可以单独开一个主 ...

这个问题已经搞定了,就直接安装单节的电池片,两节形成并联。电池片的接线是在盒子内部处理好的,不需要用户自己操心。

网友N:
引用 楼主:
估计绝大部分时间休眠。

休眠期内定期自动检测一次(如:1小时)
用多色LED显示测量值,绿色、黄色、橙色、红色分别代表不同范围值。

楼主:
引用 网友N:
休眠期内定期自动检测一次(如:1小时)
用多色LED显示测量值,绿色、黄色、橙色、红色分别代表不同范围 ...

绿灯和红灯两种就够。红灯表示报警,根据你设定的报警值。

网友(2020-07-17):
是否考虑+太阳能电池板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