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拾柴火焰高(6): 招募开源项目,套件收益全归项目负责人

楼主(2020-06-06):
【最新消息】:响应本次号召,本次已经开展的开源项目有:

核辐射检测    https://www.amobbs.com/forum-9984-1.html
EasyFlash/FlashDB   https://www.amobbs.com/forum-10012-1.html
多能示波器 https://www.amobbs.com/forum-10007-1.html
脱机下载器  https://www.amobbs.com/forum-10009-1.html
墨水屏终端 https://www.amobbs.com/forum-10010-1.html
储能电源  https://www.amobbs.com/forum-10011-1.html
触屏控制器  https://www.amobbs.com/forum-10013-1.html
STM32示波器 https://www.amobbs.com/forum-10014-1.html

现在公开招募开源项目。 我的构思如下:

1。项目负责人升级或延长VIP++会员5年。

2。发行方式有:成品、自行焊接的套件。价格由作者自行决定 。

3。建议发行价格:VIP会员正常价格,VIP+会员优惠5%, VIP++会员优惠10%。
     这只是建议,而不是强制条款,是否执行由负责人决定。 或不对价格优惠,只是赠送配件也行。

4。我们网站会尽量协助你发行成本或套件,但所有的利润归作者。

5。版权归作者。是否开源,开源到何种程度由作者决定。作者也可以自行在淘宝上售卖。

6.  如果缺乏启动资金,需要我们网站提供资金协助,可以提出,我们最高提高3000元的赞助。

7. 需要预留一套成品给网站存档。(网站可付款)。

8.需要预留一套成品给网站存档。

请手上有项目,并且乐意开源的, 在这里回复。 我们评估后认为可行,马上拍板开工。

所有开源项目注意:禁止提及使用了 Altium Designer,否则可能会被处罚十几万元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4665-1-1.html
(出处: amobbs.com 阿莫电子论坛)

网友A:
我有个便携式储能电源项目,做个500W的,大家自己也用得上,
阿莫给不给赞助都无所谓,只要是我想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便携式储能电源项目,做个500W的,大家自己也用得上,
阿莫给不给赞助都无所谓,只要是我想玩。{:tit ...

赞助一定有的,我说话算数。

你这个项目很好,我都想参与 :)

能放一些资料和图片?

网友A:
我整理一下,我找个时间把资料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整理一下,我找个时间把资料发上来。

好!期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便携式储能电源项目,做个500W的,大家自己也用得上,
阿莫给不给赞助都无所谓,只要是我想玩。{:tit ...

500W是不是太小了?也就40节拆机特斯拉18650 合2kg。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W是不是太小了?也就40节拆机特斯拉18650 合2kg。

500w 只是功率,不是容量。

没电你还想使用空调和电磁炉?

能使用照明、风扇、手机充电、路由器、电脑上网已经谢天谢地。

网友C:
报名参加,我正在设计一款多用途示波器,想法是包括 200Mhz示波器 ,100Mhz 信号发生器,  频谱分析, 18位ADC 电压检测,  电流测试, 想打造一款 多用途电工百宝箱( 我尽力提高 指标)    使用我去年画的xilinx 7k325 FPGA板, 板子上有DDR3  内存条
这样,示波器的存储深度就很大,采用FPGA硬件FFT, 性能也比较高

7k325

7k325

7k325

7k325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名参加,我正在设计一款多用途示波器,想法是包括 200Mhz示波器 ,100Mhz 信号发生器,  频谱分析, 18位ADC  ...

兄弟,可以的。支持你。你这个想法让我想起了达文西的 要你命三千

网友:
DAC 100Mhz已经完成( 基本指标,最终可能会更高,主要是平衡性价比)  目前在做隔离电源,给ADC采样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报名参加,我正在设计一款多用途示波器,想法是包括 200Mhz示波器 ,100Mhz 信号发生器,  频谱分析, 18位ADC  ...

这颗上面可以跑linux吗。
我一直想用zynq系列去做一个类似这种东西,奈何自己画板子焊接成本太高,一只都木有开始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颗上面可以跑linux吗。
我一直想用zynq系列去做一个类似这种东西,奈何自己画板子焊接成本太高,一只都 ...

我打算在上面 跑RISCV软核( VexRiscv) + ucGUI ( 也可能使用littleglv, 学习中 )  ,  linux 可以单独出个学习例子,不在这个项目中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报名参加,我正在设计一款多用途示波器,想法是包括 200Mhz示波器 ,100Mhz 信号发生器,  频谱分析, 18位ADC  ...

大概多长时间完成这个项目? 我怕你摊子铺得太大。

网友:
我要想个好项目,造福坛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概多长时间完成这个项目? 我怕你摊子铺得太大。

回复莫大, 时间预算3个月吧, 项目里提到的,我都有实践经验(以前的设计)  包括GUI的应用,
目前主要是示波器的前端设计,我没有经验, 其它的我觉得都能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打算在上面 跑RISCV软核( VexRiscv) + ucGUI ( 也可能使用littleglv, 学习中 )  ,  linux 可以单独出个 ...

vex是rv32的,现在的linux不支持了(没有32位了,得rv64g才行)。所以我前段时间写了个专用的最小化os,总用~1kb rom,每个task占用约140b的ram(存环境变量),栈看心情,可以传最多两个参数进去,中断方面一个tick用于sleep,一个soft用于切换线程,剩下的就是统一的external中断了,我也复用出来16个中断源。临界区用关中断-执行-开中断的方式实现,信号量使用位操作和线程休眠方式实现,目前工作良好。。

cpu核我回头可以发上来,魔改的verilog,针对中断和ram+rom接口做了优化。你想折腾可以试试不重新造轮子,哈哈。325t上面用我自己配置的rv32imc大概能跑到150mhz+吧,没有具体实验过。ipc还行,在128位ram宽度+0.5kb直接相联icache下大概能跑到0.9以上。不过ddr cache就不行了,延迟超级大,因为得跟cpu同频(异步接口没有仿真),50mhz主频下延迟高达300ns+。

我没有例化branchbuf,这货会造成速度大幅衰退。也没有例化mmu。就是个光板rv32imc。这样栈必须得手动分配大小。如果要用new之类的功能可能还得调gcc的地址空间定义(gcc貌似默认从bss结束取起始地址,反正我编译sprintf时能编译过,派生出来malloc,等一堆库函数,得占大约2kb左右的rom,没运行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ex是rv32的,现在的linux不支持了(没有32位了,得rv64g才行)。所以我前段时间写了个专用的最小化os, ...

https://github.com/litex-hub/linux-on-litex-vexriscv  可以运行的

谢谢wye11083 网友,如在深圳的话,可以喝茶聊聊天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莫大, 时间预算3个月吧, 项目里提到的,我都有实践经验(以前的设计)  包括GUI的应用,
目前主要是示波 ...

好,你的项目获得批准。名称“多功能示波器”。

先给你1000元赞助,随着项目的进度,有需要最高可以增加到3000元 。

我去搭建分论坛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github.com/litex-hub/linux-on-litex-vexriscv  可以运行的

谢谢wye11083 网友,如在深圳的话, ...

全部基于spinalhdl的,你能搞定的话你才是真的大牛

我只会用verilog,我的所有模块都是基于verilog的,vexriscv被我魔改成纯verilog版了的。scala我压根看都看不懂,如果让我来评价,全地球搞spinalhdl的可能也就那一小撮人,甚至有可能全部都是和那一所高校的一个实验室有关系的人 还得是从一开始就是用spinalhdl压根没有一丁点verilog/vhdl经验的人才能精通。

网友E:
个人申请项目:
采用电容触摸屏的离线脱机下载器

说明:当前市场的离线下载器价格高,种类多,支持的芯片比较单一。最主要是一点:不够现代化,大多还使用按键,或者连按键都没有,稍微高端一点的就加个LCD,但是LCD都不是触摸的,或者说是电阻屏,显得太过时了。
所以需要设计一款现代化的离线下载器:电容屏无按键带电池多芯片的脱机下载器。
功能:
        离线下载器,可以离线下载基于SWD通信的ARM芯片,比如STM32,NXP,GD32,还有常见的:STM8和N76
主要方案:
        1:使用电容触摸屏,市场上当前都是按键+显示屏,有的连显示屏都没有。
        2:使用DAP核心,从MDK中抽取算法,几乎只要是MDK中有的芯片,这边都可以添加进去。
        3:加电池,随身携带。
        4:重新开模,市场上找的外壳都显示太工业化不够现代。
        5:开源方式,设计过程中的所有组合代码和硬件设计都开源。
        6:时间:预计从开始到结束,大约3个月之内。

另外展示下我之前做的离线下载器(个人都不满意:)

还有我前段时间设计的开模文件:

3D打印出来的文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你的项目获得批准。名称“多功能示波器”。

先给你1000元赞助,随着项目的进度,有需要最高可以增加 ...

感谢莫大提供的这么好的平台和机会, 不要赞助哈, 这个项目我一直在进行,只是由于工作,进度有些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莫大提供的这么好的平台和机会, 不要赞助哈, 这个项目我一直在进行,只是由于工作,进度有些慢 ...

热烈庆祝”多功能示波器“开源项目成立,由hxl_led领队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4415-1-1.html

站内短信给我支付宝帐号,我先将1000元打给你。可以用于采购元件、打样等。套件的发行你自行规划就行,需要我们网站协助的随时找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烈庆祝”多功能示波器“开源项目成立,由hxl_led领队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4415-1-1.html ...

谢谢莫大的支持,不用赞助哈,在这儿欢迎模电高手参与,给些意见和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申请项目:
采用电容触摸屏的离线脱机下载器

好,你的项目也获得批准。

分论坛已经成立。

https://www.amobbs.com/forum-10009-1.html

也是先提供给你1000元赞助,视情况可以增加到最高3000元。

Let's go!

版权,套件发行的利润都归你。需要我们网站协助,随时联系我。

另外,你的VIP帮你升级成VIP++了。

网友F:
个人申请项目:
4寸墨水屏 桌面多功能终端

说明: 使用ESP32作为WIFI链接,控制4寸墨水屏幕实现桌面信息显示:
         暂定功能包括:
                多功能日历/天气预报/时间显示
                亲人之间消息推送(通过APP)
                个人GTD事项提醒(通过API链接outlook或者网易云笔记)
                。。。
         硬件接口和描述:
               USB 充电、内置锂电池
               充满电满足2周的工作(5分钟更新一次数据)
               使用SHT30  ADXL345
               ESP本身的蓝牙和WIFI

售卖内容:产品/套件/部分子模块。
开发周期:控制在4个月以内。
开源情况:全部开源 基于arduino   APP基于 E4A  服务器基于PYTHON/或公有云

目前状态,已经完成驱动硬件开发。

网友:
有这么多卧虎藏龙的高人露面,论坛复兴指日可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申请项目:
4寸墨水屏 桌面多功能终端

给点图片,效果图?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给点图片,效果图?

暂时只有屏幕开发板预制的显示照片。效果不错。

网友G:
不错、不错。力度很大,论坛里面藏龙卧虎的,平时都沉淀着在,这次阿莫一使劲,都冒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暂时只有屏幕开发板预制的显示照片。效果不错。

好!你的项目通过!

我现在去建分论坛。同样给你提供1000元的赞助,以后视项目情况最高可以增加到3000元。

版权、套件利润全归你,需要我们网站协助发行随时找我,当然也可以自行在淘宝店里卖。

后记 :

热烈祝贺”墨水屏桌面终端“开源活动成立,由 qtechzdh 领队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4425-1-1.html
(出处: amobbs.com 阿莫电子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不错。力度很大,论坛里面藏龙卧虎的,平时都沉淀着在,这次阿莫一使劲,都冒出来了。 ...

还是得谢谢大家不离不弃,一直支持论坛。

这也是我无论多困难,都要将论坛人气重新搞上去的动力。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便携式储能电源项目,做个500W的,大家自己也用得上,
阿莫给不给赞助都无所谓,只要是我想玩。{:tit ...

我也做过一个,1000W的,已经完成了,结构、电路、材料俱全,你这要开源可以拉上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做过一个,1000W的,已经完成了,结构、电路、材料俱全,你这要开源可以拉上我…… ...

你可以独立搞一个开源啊。名称相同不要紧,百花齐放嘛。

有兴趣资料、图片等上传上来,我们评估一下。

网友:
我咋就没有能力开源啊,只能项用现成的啊,惭愧惭愧!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我也做过一个,1000W的,已经完成了,结构、电路、材料俱全,你这要开源可以拉上我…… ...

一起来嘛,这个产品我最先在2010年就开始做了,我2010年做了个样机,因为这个经验最终跟美国最大的便携式储能电源公司合作成功。
做这个电源涉及的技术领域比较多,电芯应用特性及资源,BMS设计,逆变器设计,充电器设计及主控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起来嘛,这个产品我最先在2010年就开始做了,我2010年做了个样机,因为这个经验最终跟美国最大的便携式 ...

你上面说的项目还没有给我简单描述、图片,大约完成时间。

给我资料我才能评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上面说的项目还没有给我简单描述、图片,大约完成时间。

给我资料我才能评估。 ...

之做了样机不是很好看,这次趁这个机会一起完善了。
这个是我当时准备带着旅游的电源,原本想做防水的,后面使用过程发现密封功率太大会过热保护。
这次做个改善版本的,之前做的技术含量不高,这次想做个智能一点的。

网友:
这个是2016年做了新的方案,没有找着合适的外壳加上工作变动后很忙,这次把新的方案发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做了样机不是很好看,这次趁这个机会一起完善了。
这个是我当时准备带着旅游的电源,原本想做防水的, ...

你上面的500w是功率,容量多大?

使用18650 多少节?

电压输出等参数?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便携式储能电源项目,做个500W的,大家自己也用得上,
阿莫给不给赞助都无所谓,只要是我想玩。{:tit ...

我这边可以赞助一定数量的芯片,
霍尔电流传感器芯片。
比较适用于双向充放电的直流场合,
有客户批量用于出口的便携式移动储能的项目。

网友:
类似以下的产品,40个18650

网友A:
500W是电池功率,这以前是用进口三洋的电芯,最近想用32700的铁锂电芯3.2V/6100mAH, 4S7P组合  12.8V/42.7AH=546wH.BMS采用TI bq4050方案
逆变器目前使用是自己设计的方案,输出220V/500W纯正弦波输出,双USB输出+车载输出接口。
设计会采用所有模块独立设计,电池组,逆变器,USB模块,主控及显示模块,方便扩展及更换。
电池的容量大小会跟着外壳的大小增加或者减小,500W的功率会比较适合大家方便携带,如果有想做大功率的,增加容量或加大逆变功率即可,其它就是通用的。
下周会去一趟铝材外壳厂,找个现成的外壳,具体要求可能会跟着外壳做些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这边可以赞助一定数量的芯片,
霍尔电流传感器芯片。
比较适用于双向充放电的直流场合,

谢谢,不需要了,用不上霍尔器件,大材小用了。
我是几年10专注电池应用产品设计的,做这个是我的强项,做管理的时间太长了,有机会检验一下自己动手能力而以。

网友J:
有一个想法,请站长和网友判断是否可行:
超低成本的7寸触屏的工业控制器(开发板),STM32+SDRAM+7寸电阻屏+485+DI+DO+AI+AO,公模塑料外壳。控制售价不超过300元。
主要特点是作为一个TouchGFX图形界面的开发板,也可以直接作为HMI用在实际项目中。
发行方式:成品 。
定价不超过300元 。
开源方式:硬件开源原理图,软件全部开源。教程方面,在B站发布一个视频教程+翻译ST官方文档。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有一个想法,请站长和网友判断是否可行:
超低成本的7寸触屏的工业控制器(开发板),STM32+SDRAM+7寸电阻 ...

有哪些应用场合  能用到这个产品。能不能简单描述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有一个想法,请站长和网友判断是否可行:
超低成本的7寸触屏的工业控制器(开发板),STM32+SDRAM+7寸电阻 ...

翻出来之前一直想做的,只画了大概的框图。
是不是类似这样的?简单工业控制采集(最好加上之前坛里开源的类PLC梯形图,可能应用会更简单好上手)。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 做多通道串口服务器开发的,我们公司常用,但是老是从外面买,估计很多公司也常用,不知道坛里有哪位高手带着搞搞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哪些应用场合  能用到这个产品。能不能简单描述下。

1.工业上,做一个控制柜之类的东西,现在常见做法是“组态屏+PLC”或者“串口屏+自己做的MCU控制板”。
如果接口数量不太多的话,那么直接用一个我描述的控制器就搞定了。成本下降一个数量级。

2.第二个应用场合,就是作为一个廉价的TouchGFX的开发板,供初学者学习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L:
翻出来之前一直想做的,只画了大概的框图。
是不是类似这样的?简单工业控制采集(最好加上之前坛里开 ...

我的想法是你这个框图的一个子集,主要是出于成本控制的考虑。

软件是开放的平台,可以大家一起往里面整合各种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的想法是你这个框图的一个子集,主要是出于成本控制的考虑。

软件是开放的平台,可以大家一起往里面整 ...

对,就是你说的第一个用途,用组态屏加自己开发的采集系统做的,成本低,灵活度高,之前除了常规的电压电流输入输出,数字量输入输出,还做了热电阻,热电偶的输入和模拟输出。(没看错,是模拟热电阻和热电偶的输出)
以前前东家的时候我搞了套,之前还是用ARM7开发的,因为是在公司开发的,不敢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W是电池功率,这以前是用进口三洋的电芯,最近想用32700的铁锂电芯3.2V/6100mAH, 4S7P组合  12.8V/42.7A ...

好,你的项目通过。
也是先赞助1000元,以后视情况最高增加到3000元。其它条款同上面其它已经审批项目。

热烈祝贺”便携储能电源“开源项目成立,由huwuzhao领队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4451-1-1.html
(出处: amobbs.com 阿莫电子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一个想法,请站长和网友判断是否可行:
超低成本的7寸触屏的工业控制器(开发板),STM32+SDRAM+7寸电阻 ...

这个项目可行。

有图片? 项目大约时间?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项目可行。

有图片? 项目大约时间?

下图前一段时间我做的一个控制器,当时移植了一下TouchGFX,效果还不错。

项目硬件需要简单修改一下,找一个容易采购的公模外壳。硬件一个月之内可以搞定。
教程和翻译官方文档,估计需要1~2个月时间。

网友M:
引用 网友J:
下图前一段时间我做的一个控制器,当时移植了一下TouchGFX,效果还不错。

项目硬件需要简单修改一下,找 ...

没必要用公模,使用钣金外壳价格也不贵,而且还上档次

网友:
引用 网友M:
没必要用公模,使用钣金外壳价格也不贵,而且还上档次

找到了一个壳子,一套20元。自己做一个PVC贴膜即可。
钣金的成本太高了。

网友:
做软件的只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下图前一段时间我做的一个控制器,当时移植了一下TouchGFX,效果还不错。

项目硬件需要简单修改一下,找 ...

好。你的项目获得批准。

另外,帮你将VIP 升级到VIP++

热烈祝贺”触屏工业控制器“开源项目成立,由 ycwjl728 领队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4467-1-1.html
(出处: amobbs.com 阿莫电子论坛)

也是提供1000元的赞助,视项目情况最高可以增加到3000元。
(参考楼下:如果不需要赞助,VIP++延期9年)。

楼主:
上面各位说不需要1000元赞助的,这样吧,我提供一个折扣的处理方法, VIP++ 延期9年。

网友J:
引用 楼主:
好。你的项目获得批准。

另外,帮你将VIP 升级到VIP++

感谢阿莫,我选择9年VIP++。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谢阿莫,我选择9年VIP++。

好的,已经加入你账号上。

网友N:
支持阿莫搞开源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N:
支持阿莫搞开源活动

你要不要来一个?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你要不要来一个?

可以么,上次烧完2400都没出个像样的成品我都不好意思拖下去了。

网友O:
不错,有时间我把我做的毫欧表升级一下开个源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一起来嘛,这个产品我最先在2010年就开始做了,我2010年做了个样机,因为这个经验最终跟美国最大的便携式 ...

我觉得可以考虑改成模块形式的,比如BMS部分,可以根据客户自己选择的电池来选充电模块、保护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可以考虑改成模块形式的,比如BMS部分,可以根据客户自己选择的电池来选充电模块、保护模块…… ...

想到一块去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之做了样机不是很好看,这次趁这个机会一起完善了。
这个是我当时准备带着旅游的电源,原本想做防水的, ...

外壳是3D打印的,屏是定制的,第一版极简陋,这版才有所改进,箱体尺寸根据电池容量来调整,用的磷酸铁锂……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可以么,上次烧完2400都没出个像样的成品我都不好意思拖下去了。

可以啊。你有什么项目贴上来,我评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错,有时间我把我做的毫欧表升级一下开个源

简单介绍和图片贴上了我们评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外壳是3D打印的,屏是定制的,第一版极简陋,这版才有所改进,箱体尺寸根据电池容量来调整,用的磷酸铁锂 ...

外观做得不错。

楼主:
欢迎大家继续推荐或自荐项目。

网友O:
引用 楼主:
简单介绍和图片贴上了我们评估一下。

这是以前做的: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9486-1-1.html
这个版本我不满意,虽然我用起来没什么问题。最近没有时间升级这个东西,等我都弄好了再拿出来。所以先不报名 ~
原版那个做得比我好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是以前做的: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9486-1-1.html
这个版本我不满意,虽然我用起来没什么 ...

不必弄完才拿出来的。事实上,开源项目都是目前没有完成的,一般建议3个月内完成比较适合。

有兴趣报名吗?你这个项目可以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必弄完才拿出来的。事实上,开源项目都是目前没有完成的,一般建议3个月内完成比较适合。

有兴趣报名 ...

先不报名,我喜欢做完了再拿出来~

网友P:
如何提供赞助  是直接转账 备注项目名称还是 如何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必弄完才拿出来的。事实上,开源项目都是目前没有完成的,一般建议3个月内完成比较适合。

有兴趣报名 ...

我报名赞助一个
示波器的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P:
如何提供赞助  是直接转账 备注项目名称还是 如何处理

关注该项目,参与讨论,发行套件或成品的时候报名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名参加,我正在设计一款多用途示波器,想法是包括 200Mhz示波器 ,100Mhz 信号发生器,  频谱分析, 18位ADC  ...

这个可以有,强烈支持!

网友Q:
STM32示波器项目可以申请吗?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3970-2-1.html
目前这个项目基本完工,已开源,线上线下总套件已经出了50多套了,稳定运行,反馈良好,现在到了套件批量生产的阶段,如果莫大给支持那就更好了,如果有赞助,那资金将全部用于坛友福利。
现在很多想买示波器套件的,苦于产能有限,只能等着慢慢生产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Q:
STM32示波器项目可以申请吗?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3970-2-1.html
目前这个项目基本完工,已 ...

这项目不错。但我有疑问。

开源活动,一般是没有完成,或重新改良一个新版本,带领其他坛友参与。

你这个已经完成,会不会变成只借开源名义卖东西?

我们搞开源活动,也是为了搞活论坛气氛,激发大家讨论问题与参与项目。

你能打消我的顾虑?

网友Q:
引用 楼主:
这项目不错。但我有疑问。

开源活动,一般是没有完成,或重新改良一个新版本,带领其他坛友参与。

抱歉是我表达有误,我说的完成是指目前阶段完成了基本的软硬件设计与原理验证,能证明这套设计方法是可行的。

我理解的开源的前提是大家按着你的原理图你的方案可以达到你所说的效果。

这套100Mhz示波器的方案是在春节时期在家里完成的,当时并没有条件得到验证,这个时候开源的话如果最后做不出来那就打脸了。

所以就等到开工上班之后又改了几次版本才把方案稳定下来。也是在这个时候选择开源。

我刚刚调稳定刚刚开源就赶上你搞开源活动,那我能怎么办呢?

本来不想卖套件的,套件都是辛苦活,白天工作已经够累了,但是开源之后很多坛友希望出套件想一起学习一起玩,所以就做了一批板子。

这个示波器软件在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后期还可能会规划200MHz双通道的计划。

所以莫大你说的重新改良也在我的计划当中。

这就是我的解答,如果莫大你觉得不好,可以完全无视,当我是一个无聊的疯子在这里自言自语,甚至可以给我拉黑,事实上是我想能在论坛上输出内容的绝大部分人也不会缺卖套件挣的这点辛苦钱。

只是想抱着开源的精神来分享,学习,毕竟我理解的阿莫论坛是已开源分享精神闻名

如果觉得我的项目还可以,可以支持让大家一起学习,当然不管支持不支持我都会坚持的去改良升级,因为这是我的兴趣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Q:
抱歉是我表达有误,我说的完成是指目前阶段完成了基本的软硬件设计与原理验证,能证明这套设计方法是可行 ...

好!你的项目通过。

网上我创建分论坛。

楼主:
由于绝大部分开源负责人不要赞助费。

为了避免尴尬, 修改了条款如下:

1。项目负责人升级或延长VIP++会员5年。

2。发行方式有:成品、自行焊接的套件。价格由作者自行决定 。

3。建议发行价格:VIP会员正常价格,VIP+会员优惠5%, VIP++会员优惠10%。
     这只是建议,而不是强制条款,是否执行由负责人决定。 或不对价格优惠,只是赠送配件也行。

4。我们网站会尽量协助你发行成本或套件,但所有的利润归作者。

5。版权归作者。是否开源,开源到何种程度由作者决定。作者也可以自行在淘宝上售卖。

6.  如果缺乏启动资金,需要我们网站提供资金协助,可以提出,我们最高提高3000元的赞助。

说明: 发行价格建议,只是建议,不会强制执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你的项目也获得批准。

分论坛已经成立。

私信的消息4天前收到,但是今天才有提示。
帮我延期VI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私信的消息4天前收到,但是今天才有提示。
帮我延期VIP++吧。

请你特别留意:

所有开源项目注意:禁止提及使用了 Altium Designer,否则可能会被处罚十几万元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4665-1-1.html
(出处: amobbs.com 阿莫电子论坛)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你特别留意:

收到,必须不能使用AD。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到,必须不能使用AD。

自己私下使用,不要被AD盯上就行 :)

网友R:
HMI人机界面之 文本显示器 有人有兴趣吗?
哈哈,之前在论坛写过很多人机交互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R:
HMI人机界面之 文本显示器 有人有兴趣吗?
哈哈,之前在论坛写过很多人机交互的帖子。

你将简单说明和图片帖上面,我们评估一下。这项目应该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HMI人机界面之 文本显示器 有人有兴趣吗?
哈哈,之前在论坛写过很多人机交互的帖子。

大神的帖子满满都是干货,期待参与开源

网友R:
引用 楼主:
你将简单说明和图片帖上面,我们评估一下。这项目应该OK的。

时间真快,一转眼记忆中热火朝天的开源项目,还要追溯到十几年前的论坛组织的开源PLC时代了。
众所周知,工控自动化领域,控制除了PLC之外,还有一个缺一不可的是HMI部分,也就是人机交互接口部分。
常见的也就是各类触摸屏,文本显示器等。以及后来从工控领域借鉴到电子行业的串口屏等。

各类常见的PLC逆向,分析,破解,仿制,在国内进行的非常之多,而关于HMI这块的交流却少之又少。
要问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这块有兴趣的,大概可以追溯到学生时代。那个时候对各类液晶显示,菜单,gui之类
的技术比较感兴趣,却苦于各类界面开发的繁琐之处。直到工作后接触到自动化这块,才了解到组态化开发的
HMI正是解决此类问题的不二良药,遂一发不可收拾。

断断续续,兜兜转转,也算是小有心得。也在网络陆续写了相关人机交互的文章。像所有俗气的结局一样,
我们每个人都被生活的洪流裹挟,忙于生计,得闲之余,才想起曾经为之执着而努力的事,而每个做技术的
电工心里,似乎都埋藏着这样一个或者多个的想法。

有时候我在想,人生无常,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的离开而改变什么。那么我们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辛苦挣钱
养家,让家人过的好一些,让自己变成领域内的熟手专家?但我们又为这个世界留下过什么?

我们中的所有人或多或少,都从别人的开源中学习过,进步过,在内心深处,大概都曾感谢过那些人的付出。
知识只有分享才有意义,或许能够帮助到别人,也许是人生的另一番意义。

此为前言。

商业化的文本显示器类似如下:
用于和各类PLC进行通信,参数显示设置,报警显示等,作为PLC控制系统的输入显示装置。

这个项目想实现的,大概就是类似这样的设备。
主要的工作则包含如下:
1:实现完整可组态编辑画面的上位机,带离线/在线仿真功能
2:实现可以与常见PLC进行通信的下位机
     支持modbus  三菱 欧姆龙 松下 等PLC

老实说,这是一个比较系统和繁琐的大工程。涉及上下位机知识点繁多,以及行业技术特点,算是一个综合性比较强的项目。
也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对这些底层技术有兴趣。

附早期研究时候实现的上位机的基本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R:
时间真快,一转眼记忆中热火朝天的开源项目,还要追溯到十几年前的论坛组织的开源PLC时代了。
众所周知, ...

好,你的项目审核通过。帮你增加了5年VIP++.

我发了站内短信给你,有空可加我的微信,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找到我。

热烈祝贺“HMI人机界面”开源项目成立,由 mcu_lover 领队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4762-1-1.html

网友:
论坛重新发力了,加油!

网友S:
莫大 我这4通道桌面快充可以整吗

网友:
论坛越办越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莫大 我这4通道桌面快充可以整吗

抱歉现在才看到。

能将说明贴上来?  看图片很不错。

网友S:
引用 楼主:
抱歉现在才看到。

能将说明贴上来?  看图片很不错。

四通道桌面快充
每通道一组A+C口支持协议有:
支持PPS/PD3.0/PD2.0/QC4+/QC4/QC3.0/QC2.0/AFC/FCP/SCP/PE2.0/PE1.1/SFCP/VOOC//BC1.2 DCP
支持苹果/三星大电流充电模式。
单通道最大功率100W。
输入接口有 5*2.5DC口(12V-24V)、XT60接口(12V-24V)、Typec口(支持PD诱骗、QC诱骗)。
带有1.3寸LCD或2.0寸LCD,可现实每通道信息(电压、电流、快充模式、输入电压、温度等),可显示每通道电流电压曲线。

网友:
都是大牛出的好东西,点赞

网友T:
报名,无功补偿控制器+同步开关,一共行业两个产品,根据大家感兴趣的方向,先一个一个开源,都是有成熟电路和程序,都是商业产品,目前不方便上传照片,也避免一些纠纷,全部重新设计。看看需要提供什么。

网友:
想念三文鱼.....

网友U:
想知道怎么创建开源项目啊?

网友V:
等我有空开源个娃娃机的项目,有电机控制、物联网支付,适合新手玩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S:
四通道桌面快充
每通道一组A+C口支持协议有:
支持PPS/PD3.0/PD2.0/QC4+/QC4/QC3.0/QC2.0/AFC/FCP/SCP/PE ...

可以。你的项目OK!

另外建议你该掉用户名。目前的用户名识别程度不高,大家很容易搞错。

你告诉我新的用户名,我再创建开源项目。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你的项目OK!

另外建议你该掉用户名。目前的用户名识别程度不高,大家很容易搞错。

莫大,提醒一下,102楼的坛友,无功补偿产品也报名参加开源活动

网友W:
莫大好,请问一下关于开源区的申请问题。
我是做光电方面的,自行开发了不少产品和模块,自己也注册了公司,可以开票,如USB3.0高速相机(640x480x480fps,256x256x2000fps),线阵CCD相机,还有多相机同步采集系统。目前还在做一些项目(多光谱相机),希望能在论坛中申请一个开源类别,不知可以吗?
关于开源方面,我想产品本身硬件不分是不开源的,上位机开源,开放上位机的VC源代码供二次开发,不知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U:
想知道怎么创建开源项目啊?

突提出你的项目,我们审核。

楼主:
引用 网友W:
莫大好,请问一下关于开源区的申请问题。
我是做光电方面的,自行开发了不少产品和模块,自己也注册了公司 ...

你拿一个具体的项目,我们审核看看。

网友W:
引用 楼主:
你拿一个具体的项目,我们审核看看。

http://zrgk.tech/page125

这是其中一个产品的介绍,最近在改网页,以后会改为WIKI类型的网页,比较清楚一些

楼主:
三文鱼这个项目太大, 要开源的话,估计光是外壳大家就搞不定。 按我们的设计,外壳的费用太高(一整块铝加工出来)

网友S(2020-07-06):
引用 楼主:
可以。你的项目OK!

另外建议你该掉用户名。目前的用户名识别程度不高,大家很容易搞错。

15689033506 改名为: PowerHUB这个名字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S:
PowerHUB这个名字怎么样

好! 马上处理。

已经帮你改名,建立了开源项目,并且将你的VIP升级到5年VIP++.

楼主:
引用 网友T:
报名,无功补偿控制器+同步开关,一共行业两个产品,根据大家感兴趣的方向,先一个一个开源,都是有成熟电 ...

好的。你的开项目项目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V:
等我有空开源个娃娃机的项目,有电机控制、物联网支付,适合新手玩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 ...

这个项目可以啊。你将介绍、图片上传上来,我帮你创建个开源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W:
http://zrgk.tech/page125

这是其中一个产品的介绍,最近在改网页,以后会改为WIKI类型的网页,比较清楚 ...

你准备开源这一个?

CAM-A300多通道高速相机同步采集系统

系统介绍
CAM-A300是一套多通道高速相机同步采集系统。
系统中每一台相机拥有独立存储空间,可实现长达8秒的数据缓冲长度;
拥有四档分辨率窗口尺寸可调,窗口的缩小可换来帧率的提升,满足更高速度目标的精确采集。
多台相机通过同步控制器实现曝光时刻对齐,确保目标在不同角度下的时间轴精确采集。
同步器最高可支持8台相机同步运行。(如需更多台数同步工作可另行定制)
全套系统仅需一个12V直流电源和一根USB2.0数据线即可。

网友W:
引用 楼主:
你准备开源这一个?

硬件不开源,软件开源 可以吗?上位机电脑软件可以开源,方便二次开发
除了这个还有别的产品,都是光电相关的,也都想开源软件。

网友:
好多不错的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W:
硬件不开源,软件开源 可以吗?上位机电脑软件可以开源,方便二次开发
除了这个还有别的产品,都是光电相 ...

你挑一个都能开源的看看?

网友:
很好啊,这样论坛越办越好啊

网友:
对我来说都是复杂的开源,跟不上。
简单一点的开源能搞不?
比如就做一个简单的FSK收发模块。

网友:
看上去很不错啊

网友:
想开源一个全功能的DAP下载器,包含脱机下载,无线下载,有线下载功能,脱机下载使用带OLED屏,按键操作,有线模式带虚拟串口,和CMSIS-DAP一样的功能,无线下载使用NRF2401或者ESP8266传输
已将DAP代码精简,可快速移植到任何平台
uint8_t usbd_hid_process(void)
{
        //如果需要收数据
        if (USB_RequestFlag)
        {
                DAP_ProcessCommand(MYUSB_Request, MYUSB_Response);
                USB_RequestFlag = 0;
                tusb_hid_device_send(&hid_dev, MYUSB_Response, DAP_PACKET_SIZE);
                return 1;
        }
        return 0;
}

void HID_GetOutReport(uint8_t *EpBuf, uint32_t len)
{
        //如果收到的数据包的第一个数据等于传输终止标志   就直接退出
        if (EpBuf[0] == ID_DAP_TransferAbort)
        {
                DAP_TransferAbort = 1;
                return;
        }
        //如果需要收数据且没有在处理数据过程中才会接收 不然直接退出
        if (USB_RequestFlag)
                return; // Discard packet when buffer is full
        memcpy(MYUSB_Request, EpBuf, len);
        USB_RequestFlag = 1;
}

/*
发送完成进入
*/
void HID_SetInReport(void)
{
}

网友X(2020-10-13):
申请两个项目, 一个离线语音空调遥控器,  一个智能家居系统(基于ESP8266阿里云物联网)重点网关,可以集成大伙各自2.4G,433外围设备。  时间充裕,不会像当前其它项目一样,进度缓慢

楼主:
引用 网友X:
申请两个项目, 一个离线语音空调遥控器,  一个智能家居系统(基于ESP8266阿里云物联网)重点网关,可以集 ...

一个一个来吧。你先选定一个。

介绍、图片上传上来我们评估。

网友:
都是神级的人物,储能的电池最好还是要铁锂的电池,三元锂的安全性不好,不小心就成炸弹了;

网友(2021-01-01):
莫大,想问一下这个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