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钢窗(纱窗)的接角是什么结构工艺?想改改尺寸

楼主(2020-06-06):
非专业条件下这个角能不能打开再重新组装上?

网友:
测量好纱轨上下距离,直接淘宝找人做一扇发给你完事了,普通的70左右一平米,金刚砂的130左右一平米,何必费事自己改呢

网友:
是热熔的。

网友:
热熔的,不简单也不复杂。建议找专业的帮忙改,没多少钱。

网友A:
看下四角槽内有没有螺丝固定,有的是组合的。四面纱是有方条卡死。都可以拆卸。
https://haokan.baidu.com/v?vid=1 ... thor&type=video

网友:
这种外表看应该是热熔到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四角槽内有没有螺丝固定,有的是组合的。四面纱是有方条卡死。都可以拆卸。
https://haokan.baidu.com/ ...

这活我干过,家里5个窗户的纱窗都是自己按尺寸从网上订的材料自己组装的,二百多搞定。

网友:
换成染黑的不锈钢网,一劳永逸。

网友:
塑钢门窗,热熔的  自己就别折腾了   没专门设备搞不定的

现在做铝合金门窗的都涨价了  尤其城市中心地段

偷工减料是普遍现象,除非知道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