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烈庆祝”多功能示波器“开源项目成立,由hxl_led领队

楼主(2020-06-06):
下面是 hxl_led 作了简单介绍:

多用途示波器,想法是包括 200Mhz示波器 ,100Mhz 信号发生器,  频谱分析, 18位ADC 电压检测,  电流测试, 想打造一款 多用途电工百宝箱( 我尽力提高 指标)    使用hxl_led去年画的xilinx 7k325 FPGA板, 板子上有DDR3  内存条
这样,示波器的存储深度就很大,采用FPGA硬件FFT, 性能也比较高。

时间预算3个月吧, 项目里提到的,hxl_led都有实践经验(以前的设计)  包括GUI的应用。

【本项目网站先赞助1000元(不用归还)。视项目进度与情况,有需要最高可以增加到3000元赞助】

众人拾柴火焰高(6): 招募开源项目,提供1000-3000元赞助,套件收益全归项目负责人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4404-1-1.html

楼主:
也欢迎有示波器前端设计经验的坛友,协助hxl_led这个项目。

网友A:
在2011年左右参考魏坤示波器制作过一台采用MSP430F5638为主控的示波器,模拟部分是参考魏坤的,至今还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2011年左右参考魏坤示波器制作过一台采用MSP430F5638为主控的示波器,模拟部分是参考魏坤的,至今还在使 ...

魏坤的示波器影响了一代人啊。

不知道魏坤现在怎样了?

网友B:
本来要买另一个套件的,看了这个参数,还是等这个吧,可以先交定金吗?

网友:
最好能够先找到外壳,然后再设计其他,这样才方便携带

网友:
胡大侠再次出山。

网友:
论坛在这波开源项目越走越好

网友:
关键参数有初步设想吗? ADC要多少采样率?什么型号?  7K325T可以做非常多事情。

网友:
7K325好高端,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要买另一个套件的,看了这个参数,还是等这个吧,可以先交定金吗?

套件或发行方式由作者决定 :)

网友:
9年前买过魏坤示波器,看到示波器帖子,仍然很感兴趣。

网友:
今天出差了,刚回来,  我一直在考虑成本,把成本减到最少,把功能增加的更多些,  除了7k325  另一款FPGA  XC6VLX365T 性价比更高, 几百k的逻辑资源 足够做很多事情,我这几天正在调试这个板子,下周会有结果出来

网友C:
ADC 初步选择AD80141  11bit  140MSPS  可以用2片(或更多)交替采样达到280 或是更高 , 它所需要的时钟生成器的芯片还在选

网友:
其实应该优先保证性能,还要有余量

网友D:
汽车行业相关,目前使用的是picoscope示波器。便携式  使用usb和pc连接, 显示器可作为示波器屏幕使用。  自带多种协议解析(iic spi can SENT)等。   4通道可以做数学运算,比如得到A-B通道的波形等。    国内看到的最接近的是泰克的小示波器。  目前不足的地方是没有逻辑分析仪通道。 调试电机时 需要模拟和数字量一起看 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C 初步选择AD80141  11bit  140MSPS  可以用2片(或更多)交替采样达到280 或是更高 , 它所需要的时钟生 ...

从成本来考虑,这么强大的FPGA,应该配2G以上的ADC,100M采样率这个级别的ADC,后端大概45K级别的FPGA就够做很多事情,ADC的时钟可以参考ADF4351。前端的模拟设计在TI ADI官网都有参考设计。
https://www.ti.com.cn/solution/cn/oscilloscope
https://www.analog.com/cn/applic ... and-digitizers.html

网友:
如果能接USB口当做一个高速ADC采集卡用的话,我也支持一把!

网友E:
强烈关注一个,  这个FPGA太高大上了,  一般人玩不转啊,  弄个20块的, 500MHz的H750,  是不是能更亲民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强烈关注一个,  这个FPGA太高大上了,  一般人玩不转啊,  弄个20块的, 500MHz的H750,  是不是能更亲民一点.  ...

我的目标是价格和 H750一样亲民,  用二手芯片(您也可以换成全新原装的),我的想法是,价格优先,价格不能高了,高了也没有人要。
可能就像摩托车配上 航空发动机(不高大,但强劲),整机成本控制在600元内,799元销售
我想光是带DDR3内存条,大容量的FPGA核心板就值这个钱。
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欢迎大伙不吝赐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汽车行业相关,目前使用的是picoscope示波器。便携式  使用usb和pc连接, 显示器可作为示波器屏幕使用。   ...

pico 基本满意了,稳定性,便携性,上位机方便性都不错

网友:
支持一下,考虑预定

网友:
强烈支持!
补充一下,可否支持 4通道,存储深度28MHz以上,能存储波形数据,能在电脑端查看回放波形。不知道这些功能难度怎样;加油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目标是价格和 H750一样亲民,  用二手芯片(您也可以换成全新原装的),我的想法是,价格优先,价格 ...

好久之前看过一个方案, 大概是用几个简单的逻辑电路将AD输出直接存入RAM, 然后MCU读出慢慢处理,

感觉那个方案好简单, 而且MCU也好做界面,   E文不好, 记不住是哪看到的了.

FPGA工程就浩大了, 除了逻辑快, 其它可能都不如通用的MCU灵活.

网友:
关注一下,摊子铺的比较大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目标是价格和 H750一样亲民,  用二手芯片(您也可以换成全新原装的),我的想法是,价格优先,价格 ...

支持一个。如果考虑成本,其实D3内存条可以自己加,这样就可以把别的部分做的更好。

网友:
我认为应该把销售价格控制在500以内,500RMB感觉是一个分割线。

对大部分的用户来说 ,双通道100MS/s , 单通道200MS/s采样率(如果两片ADC的话,单ADC的采样只要100MS/s即可)应该应付大部分需求.
大家平常测个20Mhz的波形机会都不大。
可靠和丰富的触发模式,感觉比高采样率更有吸引力,且不需要过多的资金投入. 用FPGA算法就能实现,诸如欠压触发,脉宽触发,双通道比较触发等

另外,未来可以考虑在示波器上带有逻辑分析仪、信号发生器、记录仪等, 这个只要本开源项目的FPGA设计开源,支持USB传输等特性,就可以无限扩展.

网友:
支持价格控制在500元以内

网友G:
现在市面上简易的记录仪好像不多,可以设计一个多功能插卡式的记录仪

网友:
期待一下,价格有吸引力的话买来搞功放、调音

网友:
500以内还是去看本坛的STM32示波器吧,FPGA的不用想了

网友H:
ADC就用HMCAD1511 1G采样率,200M带宽够了,而且便宜。200M的前端可以参考普源的DS1054Z,它的前端是用三极管搭的。

网友:
HMCAD1511 这就厉害了,  LVDS接口,  也只能FPGA了.

网友:
支持楼上1G的,这样跟这个高端的FPGA匹配

网友:
支持!建议增加电阻功能,这样万用表就可以放一边了。

网友:
显示名称是“多能示波器”,是为了让导航栏上的宽度保持一致吗?

网友:
这个到时预定一块

网友I:
光hmcad1511就5_600了。。。

网友J:
个人感觉,楼主的摊子有点太大了,200Mhz示波器 ,100Mhz 信号发生器,  频谱分析, 18位ADC 电压检测,  电流测试,这里的每个模块拿出来都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开源项目,每一项都是乾坤大挪移,葵花宝典,降龙十八掌,倚天屠龙级别,学会其中任何一个就可以纵横江湖,楼主资质聪颖内力深厚又有九阳神功与易筋经护体,常人几十年的苦练楼主只需1个时辰。本人资质实属愚钝,希望楼主早上出套件,一睹风采。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光hmcad1511就5_600了。。。

也没那么贵,某宝 八九十吧。

网友:
支持支持大神出套件

网友K:
引用 网友H:
ADC就用HMCAD1511 1G采样率,200M带宽够了,而且便宜。200M的前端可以参考普源的DS1054Z,它的前端是用三极 ...

如果就是复制一下普元,那就没意思了

网友: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51052528296
This link doesn't work.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个人感觉,楼主的摊子有点太大了,200Mhz示波器 ,100Mhz 信号发生器,  频谱分析, 18位ADC 电压检测,  电流 ...

摊子是有点大, 前面提到过,我尽力打造个实用多用途工具,稍后会陆续上传资料和开发进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目标是价格和 H750一样亲民,  用二手芯片(您也可以换成全新原装的),我的想法是,价格优先,价格 ...

什么时候开始预售?预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个人感觉,楼主的摊子有点太大了,200Mhz示波器 ,100Mhz 信号发生器,  频谱分析, 18位ADC 电压检测,  电流 ...

看了层主回复,也感觉楼主的摊子太大了,不如先搞好一样,比如先做示波器功能,模拟前端调理起来应该挺难的,后面在根据进度添加功能。

网友:
如果不使用JESD204接口的AD芯片,建议FPGA使用ZYNQ-7Z010,矿卡二手芯片好便宜啊。7Z010没有高速串口。

网友:
我可以支持外壳开模,莫大能不能给补贴个几千块呀,另外楼主外壳有图纸了吗。谁能给画个好看的外壳?

网友:
看着很高端的样子,支持支持

网友L:
能实现这些,我觉得千元内很有竞争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C 初步选择AD80141  11bit  140MSPS  可以用2片(或更多)交替采样达到280 或是更高 , 它所需要的时钟生 ...

这规格不如选1GSPS的8位片子。时钟的话,用FPGA自己的时钟就行。时钟先出去再进来做源同步,然后用FIFO从低到高转一下子就OK了。11位片子用处不大(示波器是看波形状态的,不是看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能实现这些,我觉得千元内很有竞争力

按LZ的选型,不要想了。能怼到2K就已经很牛13了。一颗325T最低800,一颗11bit ADC至少也得500。看样子至少也得4颗。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如果就是复制一下普元,那就没意思了

普源有8GB的存储深度?FPGA能干的普源万元货都干不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普源有8GB的存储深度?FPGA能干的普源万元货都干不了。

8G的DDR内存条,就是8G的存储深度?总感觉如果采样率真的近G,内存条的速度来不及。除非采样率降低到百M级别还靠谱

网友M:
引用 网友N:
8G的DDR内存条,就是8G的存储深度?总感觉如果采样率真的近G,内存条的速度来不及。除非采样率降低到百M ...

一根条子带宽12g,你说够不够。设计时都必须要评估好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一根条子带宽12g,你说够不够。设计时都必须要评估好的。

我承认没做过这个方向。 但是内存带宽12G,做1G采样,感觉还是有点紧张,其他开销什么之类的不高吗?

网友:
想跟着学九阳神功,有神功护体,以后啥也不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承认没做过这个方向。 但是内存带宽12G,做1G采样,感觉还是有点紧张,其他开销什么之类的不高 ...

对硬件来说,没有其它开销,用多少就是多少。

网友:
这个项目比较硬核,不如顺便再加一个SDR子板。

网友:
这个必须赞一个!绝对好东东!

网友:
支持,感觉专业的还是上FPGA。不过入门门槛就相对高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市面上简易的记录仪好像不多,可以设计一个多功能插卡式的记录仪

对,我也的确需要记录仪。

网友:
支持版主,期待早日出套件,不超预算,一定支持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M:
普源有8GB的存储深度?FPGA能干的普源万元货都干不了。

普元最近在准备IPO,内部分股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魏坤的示波器影响了一代人啊。

不知道魏坤现在怎样了?

魏坤好像没在西北工业大学教书了,听说也去了示波器公司

网友:
期待早日出套件,,预算内一定支持一个。

网友:
几年前有幸见过hxl_led大侠一面,期待胡总大作,预算内一定支持一个

网友:
曾经做过两年示波器,虽然只有100M,关注+支持+学习

网友:
很高大上的开源示波器,早日完工

网友:
引用 网友F:
pico 基本满意了,稳定性,便携性,上位机方便性都不错

自己用  太贵  不舍得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久之前看过一个方案, 大概是用几个简单的逻辑电路将AD输出直接存入RAM, 然后MCU读出慢慢处理,

感觉 ...

可以看看“STM32示波器”版块,就是用几个简单的逻辑电路将AD输出直接存入RAM,然后MCU读出慢慢处理的

网友(2020-07-06):
我可以代为画壳,谁来做美工。

网友:
终于有属于自己的示波器了么?很期待

网友:
前排支持,等套件出来买套

网友:
目前这个什么进展了

网友:
魏坤现在西安,干的本行

网友:
usb 接口芯片选好了吗?驱动编写是否需要支持?

网友:
关注+1,等着楼主出套件啊

网友:
可以提供示波器的相关理论支撑,模拟带宽,采样率,捕获率,刷新率,几种触发方式,档位切换方式等,我这也有一些基本成型的简化的模拟电路。
关于楼主的方案,有几点建议:
1,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可以做到一起,他们两个结合起来可以做扫频仪,示波器加FFT就是频谱分析仪,这几个功能都可以做。示波器是追求性能还是最求价格,这个还是挺抉择的,建议放弃屏幕,用pc做屏幕,接口做成百兆网口,既可以保证带宽也可以保证刷新率和捕获率。
2、示波器的ad主要指标在采样率,万用表主要在位数也就是精密度,这两个在ad的指标中往往是矛盾,不建议弄在一起,万用表完全可以另外开一个坑
3、逻辑分析仪用fpga加高速比较器加高速缓存就能搞定,不建议往一起混。

网友:
这个项目好啊,好多时候需要个小巧的,台式示波器体积太大了,这还集成发生器和频谱,好赞

网友:
快两个月了,还没有一点进度?

网友:
大神加油,期待更新

网友:
期待成品或套件推出

网友(2020-08-10):
关注什么时候有套件。

网友:
好久没消息了哈

网友:
MARK 好东西必须标记

网友:
来看看有什么进展了

网友:
感觉这个项目需要很长时间

网友:
已经两个多月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网友:
应该不会烂尾吧,大佬应该准备比较周全,可能时间会长些?

网友:
坐等某宝神机出世

网友:
我也是来看看进度

网友(2020-09-10):
作者更新下进度?要是放弃了就说下也好

网友:
支持一下,项目有链接吗

网友:
期待大神现身

网友:
我来看进度

网友(2020-10-10):
来看看进度  希望版主早日更新

网友O:
我赞助两片国产高速ADC
MXT2002,8BIT双路500MSPS,当双通道有500M的采样率,当单通道交替可以到1G
这个芯片价格很便宜

网友O:
我赞助两片国产高速ADC
型号是MXT2002,8bit,双路500Msps
可以理解成NSC的ADC08D500的国产版,交替采样可以到1G采样率

网友:
如有需要我还可以赞助5片LMH6518,这个芯片是专业的示波器模拟前端芯片,是一片差分数控增益放大器,并且带有数控滤波器用以限制带宽,只需简单的外部器件即可实现高带宽模拟前端

感谢魏大侠热心支持!  已经发站内信给您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赞助两片国产高速ADC
型号是MXT2002,8bit,双路500Msps
可以理解成NSC的ADC08D500的国产版,交替采样可 ...

大神出现,一如既往的慷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赞助两片国产高速ADC
型号是MXT2002,8bit,双路500Msps
可以理解成NSC的ADC08D500的国产版,交替采样可 ...

示波器神器

网友:
来看看有什么进展

网友:
@kunnsd 感谢魏大侠热心支持!  已经发站内信给您

网友:
马上半年了,都没看到什么实物啊,达到这个标题的参数2K内我定一套

网友(2020-11-10):
关注项目进展,看看最终成本多少

网友:
这次投入有点大了,样品很快面世,预计成品1W/2块钱

网友:
方案确定了吗,关注一下
另外,可以参考一下ScopeFun,坛里已经有朋友上传过资料

网友:
什么时候开卖啊

网友P:
方案定了,开始做首板,模具费用在报价,玩的人多就开模做,人就少做个样机玩玩就好了

网友:
过来看看   没消息了

网友:
有消息了,至少有个样机玩

网友:
今天来看看发现有好消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方案定了,开始做首板,模具费用在报价,玩的人多就开模做,人就少做个样机玩玩就好了{:lol: ...

是不是发错了,这好像是示波器的帖子?

网友:
   期待套件开卖

网友(2020-12-11):
项目进展咋样,能不能定期介绍一下项目进度

网友:
进度怎么样了啊?
等着换大神出品的示波器呢

网友:
啥时候出来啊,进展到哪一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目标是价格和 H750一样亲民,  用二手芯片(您也可以换成全新原装的),我的想法是,价格优先,价格 ...

什么时间出来,想来一台

网友:
我也想订一台,楼主接受预计了吗?

网友:
大神发些图片看看解解馋

网友:
2020年最后一个了,进展。。。。。期待大神的杰作了

网友(2021-01-28):
咋没有更新呢

网友:
要想达到好的性价比确实很难。带宽200MHz,ADC的采样率也至少达到2GHz,加高速FPGA,价格不会低。

网友:
这个项目怎么样了?一直没动静

网友:
关注,考虑入手

网友:
进展如何

网友:
期待大神杰作

网友:
过来看看动静

网友(2021-03-07):
祝楼主早日开发出来,早日带我们上车。

网友:
有新进展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E:
好久之前看过一个方案, 大概是用几个简单的逻辑电路将AD输出直接存入RAM, 然后MCU读出慢慢处理,

感觉 ...

这么操作会不会导致储存区溢出?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么操作会不会导致储存区溢出?

少存些采样, 就不会溢出了.

网友R(2021-04-13):
引用 网友O:
我赞助两片国产高速ADC
型号是MXT2002,8bit,双路500Msps
可以理解成NSC的ADC08D500的国产版,交替采样可 ...

有没有这些国产ADC的够买渠道,想DIY你的开源示波器,但是我想换成国产AD,DA

网友:
后序呢?进度怎么样了?

网友:
众人拾柴火焰高

网友(2021-05-22):
关注一下,想了解下团队实力。

网友:
估计太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有没有这些国产ADC的够买渠道,想DIY你的开源示波器,但是我想换成国产AD,DA ...

问过MXT2003 MXT2004这个价格问我要1000,我们做光电的

网友:
冒个泡, 项目还在继续, 有一些进展说明一下, 主控上是使用VexRiscV软核, SOC是使用briey, 值得拿出手的是,我把DDR3 内存条挂到VexRiscV 总线上了,
这个是原创的哈, 搜遍github都是没有的,  整个项目都是基于SpinalHDL语言的,而不是基于migen的, 软件上 我移植了ucgui, 程序现在是在DDR3内存条里运行的

硬件上, 还需要做实验, 项目是拖得太久了,不好意思

网友(2021-07-07):
我也冒个泡,很开心版主 来了

网友:
很开心版主 来了

网友:
新来的,支持楼主。项目需要用心打磨,慢慢来,可以当成自己的长期爱好来做。

网友:
取消屏幕改成USB3.0接PC会不会好一点,类似于ScopeFun。

网友(2021-08-07):
支持作者,这个太高端。

网友:
好久出产品啊,淘宝上都有成品了!纠结

网友:
1.0微IQx6XOF7tdr信 https://m.tb.cn/h.faE8zQd?sm=014b28  平板数字示波器FNIRSI-1013D双通道100M带宽1GS采样小型便携式

网友(2021-10-05):
这个项目看着就厉害的不得了

网友(2021-11-22):
版主可以定期更新一下项目进度,让潜在用户多了解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赞助两片国产高速ADC
MXT2002,8BIT双路500MSPS,当双通道有500M的采样率,当单通道交替可以到1G
这个芯 ...

MXT2002,MXT2008在哪可以买到?想自己DIY示波器,好像找不到卖这家IC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