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下载问题

楼主(2020-06-06):
大家在产品投产后都是怎么给STM32芯片下载固件的,之前开发时都是先给STM32板供电,之后将ST LINKV2的1脚、7脚、9脚和20脚分别连接到STM32的VCC、SWDIO、SWCLK和GND,然后用KEIL就能实现仿真和固件下载了,但投产后没办法先给STM32板上电,想用ST LINKV2给STM32板供电,找了接口定义,发现第19脚是ST LINKV2的VDD脚,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19脚输出的确是3.3V,于是我就在没给STM32板上电的情况下将板上的VCC接到ST LINKV2的第19脚,然后点击KEIL上的固件下载,发现竟然下载不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哪位大神有这方面的经验,请帮忙指条明路,谢谢!

网友:
量产还是买个脱机烧录器吧。
PS:标题不合格,修改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