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开源:带屏幕LCD脱机下载器离线下载器

楼主(2020-06-06):
2020年6月11日14:52:14:编辑原因,修改其中原理图文件与PCB文件。同时开源:上位机源代码。补充设计文件。
2020年6月28日20:54:28:编辑原因,增加设计文档内容。

感谢莫大给开个的分论坛。所以开源我之前做的一款带LCD屏的离线下载器。
说明:此开源仅在阿莫论坛发表,其它地点均不是我本人发布的。

此下载器2018年制作的。但是其中的代码比较冗长。本人比较不满意。而且下载都是通过:操作Flash相关寄存器完成的。

1:芯片支持:STM8全系列/STM32F0/F1/F2/F3/F4/F7/GD32F1 (芯片没有全部测试,大多数常用的都是可以的。STM32F7只测试了一款。)
2:方案采用了:STM32F103RET6做为主控。其中SWD时序使用的是:单片机IO模拟。STM8的采用的是:高级定时器时序的。
3:软件上使用了μc/OS-Ⅲ,没有使用GUI,IDE使用:MDK528。
4:PCB采用了双面贴片,PCB生产在嘉立创生产的。
5:外壳,使用了一款:MP4的外壳,然后:拿到加工厂进行开孔处理。
6:LCD也是从外壳厂家拿货的,市场上没有找到。
7:使用了无源蜂鸣器,存储用了:w25Q64,没有使用文件系统。

下面展示下相关:
1:源代码

2:BOM表

3:原理图

4:PCB图

5:实际产品:

6:设计文档相关

最后是相关资料:

MDK源代码:

设计文件(PDF,由于某种原因,暂时SCH/PCB文件不能共享。):

电脑软件(2020年6月11日14:53:1:修改增加上位机代码源文件,VS2019):

设计相关文档:

网友A:
牛逼兄弟,第一次见下载器开源如此彻底的。外壳采购地址能搞一下吗?需要开哪些孔,也弄几个自己用

网友:
没想到这个周末论坛精彩纷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逼兄弟,第一次见下载器开源如此彻底的。外壳采购地址能搞一下吗?需要开哪些孔,也弄几个自己用 ...

阿里巴巴买的:
你和他说:要外壳就行了。我买的是批量一套:8RMB。开孔:开个Type_C和两个方孔,回头自己弄就行了。
另外:LCD也是他家的买的,批量一套7RMB。不过你可以自己改下里面的驱动。

https://detail.1688.com/offer/54 ... .0.0.2a824c9aW6HtL9

网友B:
感谢分享,有成品吗?

网友C:
我靠,兄台,你这个开源有点彻底啊!你不怕你的资料,马上就被人放到淘宝上面出售。然后一批人白嫖了后,马上制作成品放到淘宝低价销售吗?

网友D:
友情提个建议,画图软件用了:Altium Designer19。如果确认不是正版用户,这部分最好删除,免得专利流氓找上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友情提个建议,画图软件用了:Altium Designer19。如果确认不是正版用户,这部分最好删除,免得专利流氓找 ...

这个提醒很好。

楼主将pcb转成其他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靠,兄台,你这个开源有点彻底啊!你不怕你的资料,马上就被人放到淘宝上面出售。然后一批人白嫖了后,马 ...

魏坤当年的示波器,也没看到有人模仿出来啊。

楼主肯定已经是淘汰了这一代的产品,开源也无妨。

网友:
谢谢楼主开源,带我们入门

网友:
楼主技术牛   开源精神可嘉

网友:
楼主这外壳找的不错

网友:
开源开得够彻底,10^x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有成品吗?

有的,如果需要的话,备注下:阿莫论坛,我给你返还60RMB(VIP++返还60,VIP+返还40,VIP:返还20)。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60296602843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如果需要的话,备注下:阿莫论坛,我给你返还80RM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 ...

后悔没有早点结识贤弟,两年多以前花了600多元买了一个脱机下载器。
支持贤弟新的产品!

网友:
确实盒子外观漂亮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可以多学习一下了

网友:
楼主这个太给力了, 给楼主点赞。

网友E:
楼主牛逼!正在尝试做离线下载器呢!请问我可以在我的开源项目群里宣传你的这个开源产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牛逼!正在尝试做离线下载器呢!请问我可以在我的开源项目群里宣传你的这个开源产品吗 ...

现在离线下载器做的比较多了。
可以宣传的。

网友F:
脱机下载器好资料啊,有成品卖么?

网友:
支持楼主,完全开源 毫无保留,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脱机下载器好资料啊,有成品卖么?

有的,如果需要的话,备注下:阿莫论坛,我给你返还80RMB(VIP++返还80,VIP+返还60,VIP:返还40)。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60296602843

网友:
给力, 给楼主点赞

网友:
太牛了   想大神致敬

网友:
准备直接买楼主的,没时间折腾

网友:
虽然没有需求,还是支持一下.
电工都知道自己弄太费神了,直接买成品撇脱.

网友:
120个文件,是不是说可以存120个烧写程序
看来要赶紧下手买一个

网友:
都没有得说了,标记一下.也帮顶起....

网友:
这个硬件门槛比较低,应该很快会出现一些高分店铺里了

网友:
楼主牛逼,谢谢分享,有空做个玩玩

网友G:
感觉硬件部分还可以再改进下,解决现场用脱机烧录器遇到的2个痛点:
1,目标板无供电的情况下,烧录器需要自带电池对自身供电,还对目标板的MCU供电。
2,目标板已经供电的情况下,烧录器可以从目标板的SWD接口3.3V取电。

网友:
好项目,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觉硬件部分还可以再改进下,解决现场用脱机烧录器遇到的2个痛点:
1,目标板无供电的情况下,烧录器需要 ...

一个充电宝,就解决5V、12V的问题

网友:
买过楼主的脱机下载器

网友:
实实在在的好帖子,感谢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
lz这帖子精华无疑

网友:
买过楼主的STM8脱机下载器。解决了不少现场更新软件的需求。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早已关注楼主店铺

网友:
自己做了很久,没搞定!

网友:
这个比较有意思  轩微的下载器有些时候的应用 会有些针对性的不便,这个自己做就爽了

网友:
这个模式烧写单片机 速度怎么样, 64K的stm32 要多久?

网友:
这个开源彻底啊

网友:
太给力了,自己制作生产就很方便了

网友:
非常不错的资料,期待早日支持NXP LPC系列

网友:
谢谢楼主开源 ,先收着

网友:
感谢开源,希望支持更多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
牛B了,但是也要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可以讨论一下 不想被人白piao怎么办)

网友H:
感谢楼主开源! 去年买过楼主的这款烧写器!用起来还不错!就是USB口固定不太好!后来我自己打开固定了一下,现在一直还用着!

网友:
给力,给力

网友:
感谢楼主,开源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I:
This is very good.

之前你是国外手机,无法及时联系你,无法给你输入实名认证。(主要还是太忙了)

很高兴看到你自己搞定认证回来你,帮你将VIP升级到VIP++。

网友:
开源的够彻底,对学习下载口的协议帮助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谢楼主开源! 去年买过楼主的这款烧写器!用起来还不错!就是USB口固定不太好!后来我自己打开固定了一下 ...

谢谢支持,里面用的:热熔胶,时间长了,效果是不太好。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这个真的是酷,赞

网友:
上位机  串口 怎么不搞成自动搜索,连接断开的。

网友J:
请问楼主,串口驱动在哪里下载啊?

网友:
曾经也搞了一版,没时间继续进行下去,放弃了,后来买了两个成品,

楼主这个强大,后面有需要一定支持楼主的产品,

网友K:
楼主的AMS1117输出放那么多22uf的电容,是为了提高他的输出能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串口驱动在哪里下载啊?

新版本的是USB-HID,但是连接上有BUG。
不需要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AMS1117输出放那么多22uf的电容,是为了提高他的输出能力吗

之前做的一个版本,有人用下载器供电,但是上电瞬间会掉电,下载器重启,后来加大电容就当是储能了。防止掉电重启的。

网友I:
>很高兴看到你自己搞定认证回来你,帮你将VIP升级到VIP++。
This is great. Thanks for your help.
The two machines are also delivered on June 1st.

网友:
引用 网友I:
>很高兴看到你自己搞定认证回来你,帮你将VIP升级到VIP++。
This is great. The two machines are also del ...

The two machines是指什么?

网友:
楼主真是牛逼,开源的精神值得崇敬

网友:
这个开源太棒了

网友:
厉害了,关于SWD部分的开源真的不太多,楼主如此开放,很佩服

网友L:
看到这个项目,想起前几年自己做的一个烧录器,主要是用于客户的维护使用。加入了自己专用的密钥。外壳、PC端都做了,支持了SWD和JTAG,主要还是做方案及出PCBA,没有批量去做这个。
IO口模拟SWD,加上加密算法,速度不是很快,可以尝试用硬件模拟时序来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到这个项目,想起前几年自己做的一个烧录器,主要是用于客户的维护使用。加入了自己专用的密钥。外壳、PC ...

优秀!
这个壳看来也是自己开孔的。

网友M:
买过你家的下载器,里面的还是绿板,自己改造了一下,加了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M:
买过你家的下载器,里面的还是绿板,自己改造了一下,加了个电池

可以啊,我也准备加个电池的,但是后期没有时间就没有加了。
有照片吗

网友:
脱机下载器还是很方便的,楼主厉害,还完全开源,SWD接口的比串口ISP的要强大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里巴巴买的:
你和他说:要外壳就行了。我买的是批量一套:8RMB。开孔:开个Type_C和两个方孔,回头自 ...

按钮上的丝印咋弄呢?淘宝也能加工好?

网友:
感谢无私奉献

网友:
昨天刚公众号转发朋友圈支持的,发现已经这个项目布遍各地了,有点厉害

网友:
真是太厉害了 ,
感谢分享!

网友:
漂亮的产品, 脱机下载器

网友:
现在的论坛开源氛围越来越好了,谢谢楼主的分享,那个壳子是自己开模的吗?还是某宝找的现成的?

网友N:
感谢开源!
win10自带的杀毒,提示有病毒。

楼主:
引用 网友N:
感谢开源!
win10自带的杀毒,提示有病毒。

放心使用,里面用到一个DLL,所以用软件合并起来。

网友:
感谢这么使用的开源

网友:
挺好的产品

网友:
开源  感谢啊

网友:
这个制作一个还是很方便使用的

网友:
非常漂亮,支持开源!

网友:
这感觉不是普通的开源啊,楼主直接做成产品吧,代码里考虑加个防盗措施

网友:
设计思路很好

网友:
感谢分享, 我去买一个来支持下

网友:
我买过2个了,还在使用中。。。。很好用

网友:
不错.不错.谢谢开源精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里面用的:热熔胶,时间长了,效果是不太好。

能不能支持一下新唐 的003,我一直喜欢用新唐的NE76E003、MS51F9AB20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开源,学习一下

网友:
牛皮兄弟,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脱机烧录器可以支持合泰的32位机吗?如果支持合泰的ARM片子我这边会买两个用

网友:
不错啊  看到得较晚了。

网友:
相当不错的东西,值得支持

网友:
P2接口是切换电压吗?1pin是干嘛用的?

网友(2020-07-09):
感谢楼主分享,阿莫的开源带动了好多好东西

网友:
希望增加远程功能  将hex文件上传到网上 离线烧写器自动升级

网友:
实在感谢楼主 我是一个小白 最近在学pcb 这个开源项目可以让我学到很多 低功耗设计 设计思路等等 感谢楼主!

网友(2020-08-09):
必须支持,开源不容易,刚刚下单一个,可以享受一下论坛福利

网友:
外壳的孔是自己开的么?

网友:
楼主液晶屏的手册有吗?帮发一下,谢谢

网友:
这是最牛逼的开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里巴巴买的:
你和他说:要外壳就行了。我买的是批量一套:8RMB。开孔:开个Type_C和两个方孔,回头自 ...

简直了,开源这么彻底,老板说两句!

网友:
非常感谢,学习下,

网友:
非常感谢,开源作品一定要顶上去

网友:
支持下,外壳再漂亮些

网友:
哪里可以买到呢?

网友(2020-09-12):
这个太厉害了

网友:
感谢,刚好拿来研究下

网友:
感谢分享,有成品吗,购买一个!

网友(2020-10-13):
支持开源,外观漂亮,大赞。

网友:
不错的内容,收藏了

网友(2020-12-04):
牛逼的技术加上广阔的胸怀,楼主不成功谁成功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学习一下编程烧录的思想

网友(2021-01-05):
原理图不完整吧,与实物都对应不上。开源出来的是老版本的吧,借鉴参考吧

网友(2021-02-25):
终于知道某鱼上在卖的脱机下载器的资料是哪里来的了,楼主威武!

网友:
这个开源够彻底的。

网友(2021-04-27):
楼主无私分享,太厉害了。[good]!

网友O(2021-06-04):
引用 楼主:
有的,如果需要的话,备注下:阿莫论坛,我给你返还60RMB(VIP++返还60,VIP+返还40,VIP:返还20)。
ht ...

楼主 未来程序是否更新升级到支持G 系列的 谢谢
先下单买一台 以表支持楼主敬意。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 未来程序是否更新升级到支持G 系列的 谢谢
先下单买一台 以表支持楼主敬意。 ...

谢谢支持。
具体是这样的,现在正在调试新的电容触摸下载器(正在GUI验证阶段)。
现在这个下载器,GX系列的,预计会和后面电容触摸的一起升级。会需要时间,有这个计划。

网友:
已加购物车,暂时用不上,用上一定买

网友:
这个产品适合在外工程模式。

网友:
楼主,这个烧录器支持烧录机台吗??支不支持烧录SPI Flash??

//=========================================
看到资料,看起来应该都不支持了。

网友(2022-04-23):
能不能使用keil现成的flm  算法文件来做离线烧录器?

网友:
优惠还有的吧

网友(2022-06-22):
这个真是太棒了,赞赞赞

网友P(2022-11-23):
请教一下,按照原理图制作好的,屏幕显示都没有问题,但是插上USB接口,电脑显示“usb描述符请求失败”是怎么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教一下,按照原理图制作好的,屏幕显示都没有问题,但是插上USB接口,电脑显示“usb描述符请求失败”是怎 ...

USB有问题。
看看是不是晶振不是16m的。或者就是USB硬件那里没设计好。
给的源代码全部都是能用的。

网友:
感谢楼主开源,参考看看

网友P:
引用 楼主:
USB有问题。
看看是不是晶振不是16m的。或者就是USB硬件那里没设计好。
给的源代码全部都是能用的。 ...

楼主,你好,晶振我自己换成了8M的了,代码关于时钟设置我也都修改了,其他液晶等功能都正常,现在就是USB这块有问题。

网友Q(2023-02-28):
引用 网友P:
楼主,你好,晶振我自己换成了8M的了,代码关于时钟设置我也都修改了,其他液晶等功能都正常,现在就是US ...

同问,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更改16M晶振,下载楼主的代码也是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
你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

网友P:
引用 网友Q:
同问,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更改16M晶振,下载楼主的代码也是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
你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

没有,解决不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没有,解决不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已经下单买一个了。想搞懂这个怎么玩的。楼主不知道还有没得优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已经下单买一个了。想搞懂这个怎么玩的。楼主不知道还有没得优惠啊~

不知道啊,你在哪里买的,我没买,想自己做,现在开源了,闲鱼上卖的很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