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新版能实现器件规则设置了吗?

楼主(2020-06-06):
   看到有坛友发了最新的2.X貌似最新到2.7了,准备下个尝尝那鲜.  但是百度云那个100k的速度啊,真蛋疼要下一整天.
不知道大家对于如下这种需求是怎么处理的:
   使用pads以后发现其Layerout中的设计规则设置中的“Default缺省设计”项目中设置了安全间距后,如果再进入设置“decal"或”component"规则发现根本不起作用,这是因为缺省设置优先级更高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在实际操作中画双层板的几率比较多,我一般会设置一个比较大的全局安全间距,而贴片CPU等元件由于管脚比较密,所以希望CPU等局部原件设置一个安全距离较小的规则。请问各位兄台,这个设想能在PADS中实现吗?请不灵赐教。谢谢。

网友:
下载以后一直没有安装呢 你试好了别忘记在群里分享一下

网友A:
优先级: decal,component(C) > default > decal,compon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先级: decal,component(C) > default > decal,component

   这个优先级在layout里无效的!

网友B:
update2  5.30出来了,有没有试试这个更新

网友C:
这是个难题,以前也盼望能出个“局部”设置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难题,以前也盼望能出个“局部”设置功能。

   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有实现这种功能的方法,只是我们不会用.  毕竟其他eda软件都有这么个功能.
我尝试过先建组,再设置组的条件规则.但是依然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优先级在layout里无效的!

router里面是有效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update2  5.30出来了,有没有试试这个更新

放个链接呗

网友:
Router里面一直有效吧。2005版的培训资料里面就有提到。网上说高优先级的里面设置的数值必须大于低优先级里面的数值。

网友B:
pad_s_vx_2.7.2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nygZzu8Gf9O_h5Fk0JYmCA 提取码: fgzh

网友D:
之前也苦恼过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反过来思考,为何不设定默认规则小间距,给需要大间距的网络单独设定一个网络大间距?!问题解决,何必死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也苦恼过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反过来思考,为何不设定默认规则小间距,给需要大间距的网络单独设定一个网 ...

    也有个这个想法,只是间距小的可能只是一个器件而不是网络.    比如一个ic他的VDD和GND可能都要设置6mil才能拉线进去。  而其他VDD和GND肯定希望走宽一点的线比如25mil以上。  这个通过对网络设置就不太方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d_s_vx_2.7.2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nygZzu8Gf9O_h5Fk0JYmCA 提取码: fgzh

在win10上运行getLicense.bat 闪退,无法创建license。  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有个这个想法,只是间距小的可能只是一个器件而不是网络.    比如一个ic他的VDD和GND可能都要设置6m ...

这个软件就这里比较艹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