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树莓派的,75W(0-27.5V/3A)实验室电源参考设计

楼主(2020-06-06):
下午在内网看到介绍,是新出的一个Circuit Note,看了下蛮有意思,配合一颗树莓派和不可调的75W以上电源即可,故搬运一下,供坛友们参考。
75 Watt, Single-Output Benchtop Power Supply

VOUT vs. IOUT (Load Regulation)

1 A to 3 A Transient Response, 30 VIN, 24 VOUT

Test Setup Functional Block Diagram

网友:
去网站上看了一下,高级货啊

网友A:
这贴这么长时间就一个发言。。都被成本吓到了吗哈哈,原文还自称low cost呢
凌特和ADI说啥我都信,唯独low cost得当耳旁风。。
不过也是香的,有啥问题解决不了找它准没错,50块钱解决不了那就来300的,保证香,还不行那说明这事八成不该干。。

这电源如果能做到60V估计看起来性价比就好多了吧

网友:
我看EEVBLOG上基于LT3080/LT3083那个项目比这个更合适一些的感觉

网友B:
能贴一下原文地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贴一下原文地址吗

正文里给了链接了的
https://www.analog.com/cn/design ... 08.html#rd-overview
用两片电流型LDO,做并联,整体输出精度一定是<mV级别的。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ts/lt3081.html
输出可调至 0V
50μA SET 引脚电流:1% 初始准确度
输出电压噪声:27μVRMS
可并联多个器件以提供较高的电流或散热量
<1mV 的典型负载调整 (与 VOUT 无关)
<0.001%/V 的典型电压调整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贴这么长时间就一个发言。。都被成本吓到了吗哈哈,原文还自称low cost呢
凌特和ADI说啥我都信,唯独low  ...

哈哈~
设计规格定27.5V max,应是出于覆盖12V,24V这两个工业场合常用电压范围的考量。
到60V/75V,升了一档工艺,且过了安全电压,前端Buck型号得换,功率管外置,成本/体积/散热挑战,均骤升了的。

网友:
最近比较火的氮化镓充电器,用的芯片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C:
我倒是觉得这玩意挺好的,就那么几颗芯片搞定了所有,而且整体上前面buck后面linear。 简单方便还可以直接树莓派控制,价格其实算不上很贵,树莓派秒变电源啊。而且树莓派qt搞个上位机,什么锂电池充电,普通应用之类的,飞速就能搞起来。这个东西挺好的,我关注一下回头可以做一个。或者直接用官方的文件去开个板子

貌似挺多课调电源,都开始流行这种前buck后linear的方案。还是很有优势的,一下子解决掉了烦人笨重又大颗的定制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觉得这玩意挺好的,就那么几颗芯片搞定了所有,而且整体上前面buck后面linear。 简单方便还可以直接 ...

确实也没有特别贵,ADI官方评估板网页显示115刀,考虑到性能和阵容,也挺好的

网友:
DCDC 频率在200KHZ以上,LT3081 在那个频段的Ripple Rejection 看datasheet好像好不了多少啊

网友C:
楼主我买了,但是货要到8月份才到,我静静的等待到时候给我个惊喜

楼主(2020-07-25):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买了,但是货要到8月份才到,我静静的等待到时候给我个惊喜

还没收到吧?建议到时候发个评测的。
近期我们样片UPS清关,比以前慢了2-3天不等了的,这个Demo已经大于100刀,LZ到时很大概率,会被海关查下,补交关税了的。。。

网友:
不能用树莓派设置电流不好,双联电位器能做到高精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