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手持无线接收设备的433无线模块如何省电?

楼主(2020-06-07):
有一个手持无线接收设备,需要低功耗。设想是,当侦测不到发射模块发送的信号时,过20秒单片机关闭433无线模块电源进入睡眠。睡眠期间,每隔一秒单片机醒来并打开433无线模块电源侦测是否有收到发射模块发送的唤醒信号,有的话起来工作,没有就断续睡。就是每睡一秒后,醒来0.2秒时间,没有信号再继续睡。这样反复上电会否对接收模块的寿命有影响?
       是否还有更合理的省电模式?当然前提条件是不能用人工处理。433无线模块自已没有省电模式。

网友A:
都是这么干的啊,定时唤醒+侦听+传输+睡眠。

网友B:
一直睡眠,由按键中断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睡眠,由按键中断唤醒。

没有按键,不进行人工操作,智能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这么干的啊,定时唤醒+侦听+传输+睡眠。

这么折腾433模块不会挂吧?

网友C:
若是过 20 秒模块即进入所述的一级省电,再若过 15 分钟模块即可进入二级的省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么折腾433模块不会挂吧?

只要你严格控制电压电流就不会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是过 20 秒模块即进入所述的一级省电,再若过 15 分钟模块即可进入二级的省电。

什么样的二级省电?‘

网友:
模块休眠时间更长,或运作的时间更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你严格控制电压电流就不会挂。

意见中肯,谢谢。

网友E:
每一秒就工作一次   那不是在折腾吗

6楼说的 才是节能的策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每一秒就工作一次   那不是在折腾吗

6楼说的 才是节能的策略

有些场景下,如果时间 过长,会响应不及时 。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场景下,如果时间 过长,会响应不及时 。

那就无法避免了。就象手机开WIFI/亮屏    连续使用耗电是降不下来的

网友(2021-10-13):
发射端只发一次的按键,肯定极高几率会漏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