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潮湿环境电路的微量水汽吸收材料

楼主(2020-06-07):
电路需要在高温高压蒸汽的环境中使用,外部有压力的,因此密封做得再好也会进入很轻微很轻微的水汽;
想用一种吸水材料来吸收掉这部分水汽,要求这种材料与水反应后的物质不能影响电路性能;不能产生有害气体;

网友A:
不就是干燥剂吗?搜一下,变色硅胶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干燥剂吗?搜一下,变色硅胶颗粒。

NO  NO   NO!!!
干燥剂,吸水后,在高温环境中又会把水给逼出来! 这样等于没用!
我需要吸水后,高温也不可发生逆转的化学反应。

网友B:
生石灰   碱石灰

网友:
生石灰氧化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石灰   碱石灰

会产生有害气体不?会爆炸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会产生有害气体不?会爆炸不?

不会,很安全。现在很多食品都使用生石灰做干燥剂。

就是要定期更换。

想全自动,就要使用电子抽湿箱子模块了。

网友:
想起了豆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很安全。现在很多食品都使用生石灰做干燥剂。

就是要定期更换。

谢谢莫大。

楼主:
想到一个问题,生石灰吸收水蒸气后,产生的热量,可能会烧坏我的电子原件。

网友D:
整板三防漆,加上氧化钙吸水剂,外壳密封。基本解决问题。
如果水多到让生石灰能产生热量,那你的密封也白做了,整机换方案实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板三防漆,加上氧化钙吸水剂,外壳密封。基本解决问题。
如果水多到让生石灰能产生热量,那你的密封也白 ...

在高温蒸汽环境,三防漆是不可取的,之前有论坛里有讨论过,三防漆还能锁住水分,烘也烘不干的,这个我也试过了;
至于生石灰吸水特性,这个是不是最优的化学不可逆的吸水材料呢?

网友:
还有一个要都考虑的问题,这个水汽是不是在正常使用过程是也会跑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高温蒸汽环境,三防漆是不可取的,之前有论坛里有讨论过,三防漆还能锁住水分,烘也烘不干的,这个我也 ...

整体灌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产生有害气体不?会爆炸不?

CaO + H2O = Ca(OH)2

网友E:
氯化钙也可以,耐高温300℃,吸水量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到一个问题,生石灰吸收水蒸气后,产生的热量,可能会烧坏我的电子原件。 ...

如果突然泡到水里,的确是个问题。

但如果只是空气中的湿气,生石灰不会有太多热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氯化钙也可以,耐高温300℃,吸水量大

老大,氯化钙会腐蚀金属吗?我的测试电路密封在一个金属罐里面的,金属罐外面的高温高压的蒸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突然泡到水里,的确是个问题。

但如果只是空气中的湿气,生石灰不会有太多热量的 ...

感谢莫大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氯化钙会腐蚀金属吗?我的测试电路密封在一个金属罐里面的,金属罐外面的高温高压的蒸汽; ...

再提出一个问题点,环境温度是一定,还是冲击温度,也就是高低温度交替,若恒定温度,抽出真空。若交替温度,需要考虑热胀冷缩

网友:
我也想的是整体灌胶,确保电路万无一失,就整个灌胶。哪管什么水汽不水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