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 v27和谐方法。

楼主(2020-06-07):
  和谐文件这样写:
1.双击 getLicense.bat 生成license.txt

2. 双击安装包setup.exe文件;等待软件安装完成;建议不要装服务端。

3.复制 “PADSVX.2.7”覆盖安装目录

对于第3步看不懂,该复制哪些文件替换哪些文件。 不可能怎个文件夹替换吧? 安装文件可是12G多,和谐文件只有几十M。

网友A:
将和谐文件覆盖到安装目录就行。

和谐文件一般只有几个,代替原版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和谐文件覆盖到安装目录就行。

和谐文件一般只有几个,代替原版文件。 ...

   和谐文件路径下有n个文件夹,n个文件夹下有n个文件。  按常规做法应该是将对应文件夹下的文件,复制替换安装对应文件夹中的文件。

网友:
有下载链接吗

楼主:
坛子里就有啊,不过我按第3步复制完后。 程序启动不了了,下载安装几个小时功夫白搭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P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