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烈祝贺”触屏工业控制器“开源项目成立,由 ycwjl728 领队

楼主(2020-06-07):
超低成本的7寸触屏的工业控制器(开发板),STM32+SDRAM+7寸电阻屏+485+DI+DO+AI+AO,公模塑料外壳。控制售价不超过300元。
主要特点是作为一个TouchGFX图形界面的开发板,也可以直接作为HMI用在实际项目中。

下图前一段时间版主做的一个控制器,当时移植了一下TouchGFX,效果还不错。

项目硬件需要简单修改一下,找一个容易采购的公模外壳。硬件一个月之内可以搞定。
教程和翻译官方文档,估计需要1~2个月时间。

网友:
这两天这是雨后春笋,一个接一个呀
TouchGFX极好,这个很好看的

网友:
支持,小项目可以直接用这个了

网友:
如何组态?

网友:
这个项目 触屏工业控制器 做好 有钱途

网友:
支持,论坛越来越火爆了

网友A:
有小尺寸的吗,比如3.5寸

网友:
支持,小项目直接可以用

网友:
期待,抓紧时间学习

网友B:
可以考虑支持运行beremiz的rte,那么beremiz可以作为逻辑编程环境

网友:
好项目,期待后续~

网友:
3.5低成本的应用也比较多,不要触摸屏

网友:
这个项目我一定支持

网友:
这个项目支持一下

网友:
用什么方式来组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支持运行beremiz的rte,那么beremiz可以作为逻辑编程环境

这个我真想过,但是还没想明白具体怎么弄。
TouchGFX作为“前端系统”,剩下的部分作为“后端系统”,后端系统可以由beremiz来重新编程,前端系统由TouchGFX Designer来设计。

如果软件功能扩展到这里,还需要向您请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小尺寸的吗,比如3.5寸

壳子有4.3寸屏的,后期可以考虑改一款小屏幕的。

但是还是推荐用大屏,价格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还是大屏幕好。

网友:
界面用TouchGFX。
开发阶段比用组态屏更复杂一点。

网友:
主要好的公模壳子难找啊,大多都很丑

网友:
好项目,支持一下

网友:
好项目,不过7寸带外壳的迪文屏才130左右吧,含13的税。。。。。不知道他们成本为何如此之低

网友:
对 控制器上的图形元素, 进行组态设计开发,是一个重点。

可以先在window上,先 自定义的一套描述性语言描述界面(其实就是个配置文件),  然后拷贝到控制器硬件上,由控制器上的界面解释服务实现界面显示,
待控制器实现了,再在上位机上,根据用户指令生成这个 描述界面。

网友:
如果有需要我也愿意加入此项目,是我一直在想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真想过,但是还没想明白具体怎么弄。
TouchGFX作为“前端系统”,剩下的部分作为“后端系统”,后 ...

一般是先跑个RTE,然后把逻辑应用或是界面应用的APP程序下载到指定空间地址,最后RTE通过ABI接口来后台调度
如果要做成一体机的话,界面和控制就应该分开,整两个APP区域,统一由RTE调度
不过没了解过TouchGFX Designer,不知道输出的形式是什么,支不支持自定义

网友D:
这个要支持一下,是不是要用STM32H7系列的?

网友:
接口建议加上CAN

网友:
期待。有以太网接口最好了。

网友:
很棒的主意,关于toughfx的官方文档,可以在如下链接看到
https://support.touchgfx.com/docs/introduction/welcome

网友:
这个非常有兴趣,要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先跑个RTE,然后把逻辑应用或是界面应用的APP程序下载到指定空间地址,最后RTE通过ABI接口来后台调 ...

TouchGFX也是生成的源代码,一堆C++文件。
然后有Keil MDK来编译。

所以我感觉和RTE集成是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支持一下,是不是要用STM32H7系列的?

H7太贵了,先用F4做一个入门款。

网友:
不错,这是一个有前途的项目,以后是否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裁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ouchGFX也是生成的源代码,一堆C++文件。
然后有Keil MDK来编译。

生成源码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可能一开始要手动修改,后期可以整个工具脚本之类的自动编译

后面如果要集成beremiz的底层,可以叫上我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生成源码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可能一开始要手动修改,后期可以整个工具脚本之类的自动编译

后面如果要集 ...

就这么定了。

网友:
串口屏+arduinomega2560,,我做过好多了。。价格也都差不多。

网友:
好项目,之前用迪文屏结合stm32的wifi继电器板做一个小项目,生不如死。这个项目会持续关注,要怎么参与

网友:
像这种屏组态软件比较关键吧,像威纶通、步科这种,7寸的也就400块不到,功能齐全,各种常见控制器协议都支持,作为商品的话300左右的价格优势不大

网友:
来个视频看看效果

网友:
关心如何组态

网友:
really nice project , HMI with PLC integrated. How about the GUI

网友:
可以加一个4g模块,不需要就不焊接,价格大概50元。

网友:
用linux系统?

网友:
这个项目我一定支持

请问如何加入呢?

网友:
这个好,可以可以

网友:
这个项目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项目!

网友:
i am also interested in joining this project

网友:
这项目,要支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壳子有4.3寸屏的,后期可以考虑改一款小屏幕的。

但是还是推荐用大屏,价格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还是大屏 ...

刚才问了一下模具费用,类似公模7寸屏外壳,模具费2.6万,如果不要侧窗能再少点,大概2.5万!

网友:
如果一年能卖个2000套产品,刻一个模具也划算!

网友:
我现在定做的铁壳子要60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刚才问了一下模具费用,类似公模7寸屏外壳,模具费2.6万,如果不要侧窗能再少点,大概2.5万! ...

花了2.6万之后,每生产一个的成本是多少啊?
也得十元多吧?

网友:
期待,以后希望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花了2.6万之后,每生产一个的成本是多少啊?
也得十元多吧?

不超过10元。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生成源码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可能一开始要手动修改,后期可以整个工具脚本之类的自动编译

后面如果要集 ...

beremiz研究了很久,一直不习惯编程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F:
beremiz研究了很久,一直不习惯编程方式。。。

那你觉得哪里不好用?怎样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觉得哪里不好用?怎样才好用?

主要觉得资料太少了,时间有限玩不转吧。如果有几个好的例子程序应该入手还是可以。
可惜中文资料太少了

网友:
good 看好这个项目.

网友G:
这个项目很好,很敢兴趣,最好选个强点的CPU,最好是STM32H7,SDRAM搞大点,工业用以太网和Can也要,

网友H:
我们公司在开发基于Touch GFX的项目,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我们公司在开发基于Touch GFX的项目,哈哈

效果怎么样?贴出来看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个项目很好,很敢兴趣,最好选个强点的CPU,最好是STM32H7,SDRAM搞大点,工业用以太网和Can也要, ...

f1c200s不更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I:
f1c200s不更好点?

这芯片,工业上敢用吗?arm9比M7差老远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效果怎么样?贴出来看看?

我们用的屏幕不行,用的不是RGB屏,所以看起来很差,效果也不行。但是在电脑上跑Simulator感觉还可以,效果不错。
另外https://blog.csdn.net/baidu_33429980/article/details/104248352这个帖子的哥们很厉害,他指出的坑你也要注意。

在用 vs 编写界面时遇到一些坑
1、vs 的结构体赋值可以直接={值 1,值 2};,但 keil 不行,所以需要申明带具体名称的结构体变量才能用。
2、touchgfx 不支持任何动态内存分配,现有版本是这样,所以我调用 c++的 vecto 在电脑仿真时没问题,一到单片机上就不行了。

另外,感觉C++编起来的坑也很多,我感觉开发时间和难度,你得掂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们用的屏幕不行,用的不是RGB屏,所以看起来很差,效果也不行。但是在电脑上跑Simulator感觉还可以,效 ...

看样子你应该是从PC程序员转到嵌入式的,我猜的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们用的屏幕不行,用的不是RGB屏,所以看起来很差,效果也不行。但是在电脑上跑Simulator感觉还可以,效 ...

刚才大概看了一下你发的这个博客内容,写的很好。

关于他说的那个“中间层”的内容,我不赞成。
我认为的正规的开发方式是,视图和业务分开,GUI前台和系统后台分开。这也是TouchGFX的MPV模式所倡导的。
本来也不应该在TouchGFX的代码中调用STM32 HAL的内容。
正确的做法是,在FreeRTOS系统中,用通信机制来完成。看上去可能有点麻烦,但是是值得的~

网友J(2020-09-27):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先跑个RTE,然后把逻辑应用或是界面应用的APP程序下载到指定空间地址,最后RTE通过ABI接口来后台调 ...

RTE 具体为何物,有没有资料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RTE 具体为何物,有没有资料分享一下

RTE = RunTime Environment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RTE相当于Windows系统,PC先装了OS,然后EXE可以通过调用Windows的API来访问系统资源
资料没有,可以用下搜索引擎吧

网友:
4.3寸的有吗?

网友(2020-12-01):
好东西,真不错,会持续跟进

网友:
ui一直都是硬伤,期待项目后续。

网友:
非常期待上图一样有AI、AO、485 的教程

网友(2021-02-27):
可以跟您这边合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