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鱼淘的一台雅马哈功放维修记

楼主(2020-06-07):
昨天咸鱼淘得一台二手故障通电三无雅马哈功放,今天到货后立马展开维修,检查了一下电源待机控制板,待机变压器及10V电源正常,可以肯定问题出在电脑板,便展开了电脑板理线路维修

楼主:
目前查出晶振10M已坏,无正常的波形,手头找到一个8M的代换,还是无开机驱动信号,继续检查可疑部位,发现一个三极管基极接上拉电解电容,可以坑定这是上电复位电路,测量此三极管集电极无高电平,发现对地的一电阻试电容漏电,断开后再试,已出来了开关机控制电平,现在要回家吃饭了,后续

网友:
我记得当年南海大沥卖进口洋垃圾的壮观情景:

10斤以下200元,15斤300元...

可以拆开机盖检查,但不能通电。

楼主:
此三极管是上电复位三极管

网友A:
楼主维修真功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维修真功夫啊!

明天如果修好 老大要给我设精哦

楼主:
咸鱼一百元淘的,加到付运费125成本,会不会翻车就看明天了

网友:
楼主讲解下维修心得。

网友:
哈哈,我去年比较闲,也在闲鱼收了七、八台功放!翻了一台车,其他的都收好。一台1988年产的VICTOR AX-Z511带光纤,同轴输入的纯功放,效果还可以。一台马兰士PM30。也有雅马哈的AV机。

网友B:
修好后听完又在闲鱼卖出去,赚个100多的维修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如果修好 老大要给我设精哦

这种维修帖子, 很难射精啊 :)

网友C:
看按键就知道是好东西,真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按键就知道是好东西,真东西。

几十年前的日本的电子产品质量,到今天还是让人惊叹的。

网友D:
我给小小孩淘了一台雅马哈电子琴,原以为几个按键不响而已嘛,随便搞下就OK,谁知道到手后发现原来所有的按键都在坏和不坏的临界点上,我操,一怒之下,从新设计按键,重新画板子,重新制作硅胶触键,整个过程一个礼拜左右,我大小孩都佩服我,跨我这台电子琴可以说全湖南省都没有,以为按键部分是你自己重新设计的,包括结构都改变了,听了我哈哈一笑。

网友:
我850买了一台坏的卓茂5860bga焊台,修好了

网友:
高手在民间   内地大街小巷还在经营家电维修的小店里  有一大批电子硬件动手能力超强的能人  能够生存下来  全屏技术

网友:
这种完全没任何资料的修起来可不容易啊,好多要碰运气了。给楼主加个油,支持阿莫给楼主射个精

网友E:
估计翻车了楼主还没现身。

网友F:
感觉维修,遇上通用件坏还好搞,遇上那些专用的MCU,或者带固件的芯片挂了,就麻烦了,换都没得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维修,遇上通用件坏还好搞,遇上那些专用的MCU,或者带固件的芯片挂了,就麻烦了,换都没得换啊~~~ ...

109元,修不好,拆零件都值了。

网友:
楼主有真功夫,佩服

网友G:
我是收了2台台式万用表都修好了,控制显示部分用的51单片机,有固件。还想着把代码反成C语言改改或增加功能,不过16KB的代码量工程还是挺巨大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给小小孩淘了一台雅马哈电子琴,原以为几个按键不响而已嘛,随便搞下就OK,谁知道到手后发现原来所有的按 ...

上个图膜拜一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翻车了楼主还没现身。

是的做好翻车准备了,现在能开机,显示屏也亮了,主输出继电器会延时吸何,但不出声,功放板部分供电也正常,机子设计太复杂,没有图纸分析,还在理线路,比较吃力耗时,要是国产机华这样的精力早修好几台了

网友:
楼主加油   实在不行加上运费,继续闲鱼  :)

楼主:
后级功放部分查了一下午,没有结果

楼主:
现在在查前级驱动

楼主:
前级驱动背面

网友:
我觉得功放类的,如果涉及到数字处理就不太好查,如果是模拟的话插上音箱,从后面一级一级往前注入音源,没声音就查这级,有声音就再往前查。当然没线路图是比较痛苦的。

网友:
修功放前后级最好串个100W灯泡,以免烧烟花。

楼主:
目前可以确定主功放及前置放大板正常

楼主:
信号处理主控板

楼主:
音量调节板

楼主:
AM FM收音板

网友I:
奉上维修手册,原理图、PCB全在里面。

楼主:
饿着肚子继续翻,前级的信号从高低音调节板出来,地毯式摸排发现三个电位器不良,把它都拆开来用机油清洗后扮下触点弹片让他接触良好

楼主:
哈哈,再试机居然搞好了,甜美清醒的声音出来了

楼主:
装机前再来一张五马分尸的照片

网友:
最后竟然是电位器接触不好,哈哈!

网友:
我以前修功放,先把后级弄好。接上喇叭,手拿镊子碰触信号通道,听人体感应的交流声。

网友:
楼主真是妙手回春啊!你的精湛的技术,缜密的思维让在下叹为观止,在下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做好翻车准备了,现在能开机,显示屏也亮了,主输出继电器会延时吸何,但不出声,功放板部分供电也正 ...

“现在能开机,显示屏也亮了,主输出继电器会延时吸何”.....

楼主还没有说,这里是怎样修好的。

网友:
恭喜楼主啊,太牛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能开机,显示屏也亮了,主输出继电器会延时吸何”.....

楼主还没有说,这里是怎样修好的。 ...

电脑板换了晶振用8M代替10M,再拆除了漏电的色环电容(电脑芯片复位电路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能开机,显示屏也亮了,主输出继电器会延时吸何”.....

楼主还没有说,这里是怎样修好的。 ...

这个问题二楼已解决说明,电阻式样的电容

网友:
真厉害,高手在民间

网友A:
好,这个帖子精华。

摘来一个精华,帮你升级到VIP++

网友:
LZ技术精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这个帖子精华。

摘来一个精华,帮你升级到VIP++

谢谢老大

楼主:
完全装好,试机一切正常,结帖!(肚子饿了 回家吃饭喽)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个图膜拜一下下

网友A:
哈哈,肯定是嘉立创5元的打样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肯定是嘉立创5元的打样了 :)

哈哈,老大一眼便知。
是的,如果我不分开作板拼接,直接出一根条子,家里创报价大几百啊,我这个给小孩淘的电子琴才90元左右。

网友:
LZ台面比机器还壮观,很有90年代音响达人的感觉

网友:
这色环电阻红色聚丙烯真是赏心悦目,还有那横跨式跳线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奉上维修手册,原理图、PCB全在里面。

谢谢这位兄弟的资料图纸,先下载收藏了,能搞到图纸的想必也是本坛高手

网友:
火眼金睛+时间=妙手回春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兄弟的资料图纸,先下载收藏了,能搞到图纸的想必也是本坛高手  {:ha ...

打酱油路过的吃瓜群众而已,那个年代的设备都提供完整的图纸,比如说AV功放、对讲机、万用表、示波器,有很多专门的维护手册下载网站,比如
https://elektrotanya.com/
https://www.manualslib.com/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膜拜!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修好后听完又在闲鱼卖出去,赚个100多的维修费。

诶,这个生意可以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后听完又在闲鱼卖出去,赚个100多的维修费。

不止100啊

网友:
全新机好几千的高档音响,这个便宜就让你给捡了,当然这个便宜也是要靠本事才捡得到的

网友:
这是天道酬勤,是楼主定位自身为底层百姓服务 的精神;以及变废为宝、化腐朽为神奇,为环保、为生态做贡献的回报。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佩服!

网友:
LZ厉害呀,  发的贴, 每次都仔细的 从头看到尾.

网友:
楼主用的手持示波器像是论坛开源的

网友:
好多年前修過HP54系列示波器,故障全無,檢查是tl431燒了,同時有個銜接電阻也燒了。最後拿了一百元發票給財務充當勞務費。外修一千起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是收了2台台式万用表都修好了,控制显示部分用的51单片机,有固件。还想着把代码反成C语言改改或增加功能 ...

这个NB~~~~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打酱油路过的吃瓜群众而已,那个年代的设备都提供完整的图纸,比如说AV功放、对讲机、万用表、示波器,有 ...

很久之前在一个国外论坛上找到过 NOKIA,HTC,三星等大部分手机电路图纸,元件位号图等等。

网友:
帖子配图真清晰!用心!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诶,这个生意可以做啊。

翻车概率也不少  维修也耗时

网友:
台面,台底都好壮观,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