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5V/4A的快充充电器输出电流特性

楼主(2020-06-07):
       自设计一台仪器功耗约5V/3A,想从某宝网上买个充电头作适配器。    那些5V/4A, 9V/2A的快充充电器,  在默认情况(不识别设备)的情况下具备5V/4A的输出功率能力吗?

网友A:
15瓦 5V 3A的见过,再大功率就升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瓦 5V 3A的见过,再大功率就升压了。

   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B:
划不来啊,像手机这些快充,如果不识别快充协议,好像就5V2A,而且还挺贵的。12v2a的适配器肯定比快充便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划不来啊,像手机这些快充,如果不识别快充协议,好像就5V2A,而且还挺贵的。12v2a的适配器肯定比快充便宜 ...

  谢谢你的答复,我的需求是5V/4A的供电能力,充电线加充电头的总价在百元以下都能接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我的需求是5V/4A的供电能力,充电线加充电头的总价在百元以下都能接受的。 ...

oppo或者realme的快充都5V,6A都可以。
我自己用的充电器就是5V6A,不过不用手机时怎么能达到这电流就不懂了。

网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29c&abbucket=19

像这种明纬现成5V4A电源的可以吗?

网友:
买一个自己加假负载测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