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开2个公司发票,能不能一个帐号挂2 个分号。

楼主(2020-06-07):
或者选择一下。有没有其它方法。

网友A:
貌似开发票和账号没有关系吧,你想给那个公司开票,改开票信息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开发票和账号没有关系吧,你想给那个公司开票,改开票信息就行了。

能来回切换?????

网友:
你说的是分公司?公司下面开分公司可以的,一般是公司要在另一个地方开分公司,要另外做一套帐,账号也要另外开的。最简单是开办事处,本身不经营,发票还是一个公司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来回切换?????

是的,只要修改开票信息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只要修改开票信息就行

谢谢,这样就好多了。

网友:
哈哈,如果能在订单里选开哪些订单就更好了。现在是要么全开,要么全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