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假期实习需要购买树莓派3B

楼主(2020-06-08):
需要采购300套左右,考虑到4有问题,教研员自己的硬件动手能力有限.综合评估后,计划采购3B

对应关键配置是,主控 BCM2837B0

看哪位大神有渠道,预期采购价格再200以内,(1688.com上都是230左右)

如果有配套的附件可供选择更好.可以给我消息.
需要采购右边3B+(图片名称不会编辑,抱歉引起误会.)

楼主:
如果价格合适,有希望学生个人也会采购,但是最多会再1000套左右

网友A:
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3B还是3B+ ?

网友B:
4有问题?除了之前type-c的那个识别问,还有新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3B还是3B+ ?

右边3B+
不会编辑图片名称,抱歉引起误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有问题?除了之前type-c的那个识别问,还有新毛病?

对,就只有那个问题,但是辅助教研员也搞不定,
(原话是: 我没法看到每个学生,没法每次课给每个板做解释和说明)

反正一堆的废话,就是......
老师都有问题,注定学生也会有问题,每天都要面对的悲哀.

网友:
采购树莓派就没油水

网友C:
4的问题:使用Type-C适配器,搭配特定种类的C-C供电电缆时,才有可能出现问题。

所以想搞定问题,极其简单啊!只要保证使用Type-A电源适配器,搭配A-C供电电缆,保证没事。

3和4之间性能有断层,推荐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的问题:使用Type-C适配器,搭配特定种类的C-C供电电缆时,才有可能出现问题。

所以想搞定问题,极其简 ...

哎!

这个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也不愿意处理啊!

只有具备主动学习的学生,大学才是有意义的.其他都不过是混过4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

这个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也不愿意处理啊!

那就指定学生不能用type-c适配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

这个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也不愿意处理啊!

电源适配器、供电线缆、TF卡本来也应当是统一采购的范畴啊。

毕竟再牛的学生,也需要教学物资开箱即用的,这些东西的统采跑不了……(手边抓一个设备就用,出问题再说?这是俺们这些老油条的打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