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屏控制器]-01-项目思路

楼主(2020-06-08):
感谢阿莫提供这个平台,本帖先大概梳理一下项目思路,欢迎大家讨论。

1.简介
        触屏控制器就是一个电路板,上面有STM32,7寸液晶屏(电阻触摸),SDRAM,DI,DO,AI,AO,通讯(485)等,外面加一个外壳。

2.应用场景
        *工业控制:现在工控场合常采用“组态屏+PLC”或“串口屏+MCU控制板”这样的方式,        在接口不太多的情况下,可以用本项目的触屏控制器替代,成本可以大幅下降,而且界面更漂亮。
        *作为一个TouchGFX的开发板。供喜欢TouchGFX的初学者入门用,有一套完整的自定制硬件应用TouchGFX,对入门是非常有帮助的。

3.主要想法
        *低成本:整体控制在300元之内,降低应用和学习成本。
        *可扩展:低成本意味着接口不能太多,模拟接口不能全隔离,如有实际需求,可以扩展各种功能的Modbus模块(市面有很多,有特殊功能的模块后期也可以作为项目一部分发展一下)。
        *迭代开发:实际需求可能很多,比如需要网口、CAT1走MQTT协议等等,或者有需求小屏幕的。不可能同时兼顾,后期慢慢迭代。

4.硬件部分
        硬件的思路就是在JLC来搞定,选型原则尽量是选JLC SMT基础库里面的元件,贴不了的找人人工补焊。
        这部分参考了一个市面上的暖气供热控制器产品,我感觉这个产品对成本控制的非常好,不该花的钱一分也没多花。
        硬件选型:
        *MCU:必须有LTDC和DMA2D(Chrom-Art),比较便宜的就是STM32F429了,我认为是可以流畅运行TouchGFX的最低配置。
        *SDRAM:TouchGFX的显存在SDRAM里面,32位的性能更好一些,但是比较贵,性价比比较高的就是W9825G6KH了,16位,32MB,几元钱搞定。
        *7寸液晶:800*480像素,24b RGB,高亮屏,40Pin接口,集成了电阻Touch。目前找到最便宜的是60元左右。有更好价格的网友请推荐一下。
        *DO:继电器输出,我喜欢用的是欧姆龙的G5系列,主要特点是便宜,而且使用中感觉质量还可以。驱动就是ULN2003。
        *DI:用SMT库里面的光耦简单做一下“隔离”(电平转换)。
        *485:SP3485,SMT基础库里面的。
        *EEPROM:AT24xxx,SMT基础库里面的。
        *TF卡座:STM32F429自带FLASH比较小,如果TouchGFX界面图片比较多的话存不下,F429也不支持QSPI,综合考虑,留一个TF卡座,现在TF卡便宜的几元钱。SDRAM可使用空间比较大,采用TouchGFX的Cache功能,把图片缓存在SDRAM里面使用。
        *电源:24V DC输入。板载DCDC。
        *AI:4~20mA输入(非隔离,可以接2线传感器)。电压输入(非隔离,可以接远传表)。
        *AO:1路线性光耦(HCNR201)的隔离电压输出,可以控制变频器(实践证明,控制变频器不隔离是不行的)。
        *蜂鸣器:1个。
        *外壳:网上找到了20元一套的外壳,自己加上PVC贴纸即可,样子还凑合。

5.软件和教程
        涉及到的软件:
        *CubeMX:配置硬件(HAL库),集成中间件(FreeRTOS,TouchGFX,FatFS等),生成项目工程(Keil,IAR,ST自家IDE等)。
        *Keil MDK:我喜欢用Keil,用IAR的在CubeMX选一下就行,操作都差不多。
        *TouchGFX Designer:设计ToucGFX界面的,与Keil配合使用。
        以上软件,如无特殊说明,都是使用最新版。

        教程:
        *入门视频教程放在B站,从头到尾演示一遍如何在自定制硬件下开发TouchGFX应用的过程。(我认为,对一个新的开发环境,完整看一遍别人的使用过程,基本就学会四分之三了)。
        *翻译TouchGFX的官方文档。
        *例程全开源。(在CubeMX的时代,例程的重要性下降了,主要还是学会配置CubeMX)

6.未来展望
        *很多功能可以扩展,加上WiFi模块或CAT1模块,变成一个IoT的控制器。
        *可以和坛友落叶知秋的beremiz项目结合。
        *可以做一些亚当盒的特殊功能模块,来做扩展。
        *等等

以上就是初步的想法,欢迎讨论。

网友:
这种东西关键是软件

网友:
看到成本300,我的产品里,应该就不会考虑这个了。太贵了。

网友A:
不知道使用STM32H750怎么样?

网友B:
能不能预留以太网接口,上个lan8720

网友C:
>外壳:网上找到了20元一套的外壳,自己加上PVC贴纸即可,样子还凑合。
Do you have the web 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使用STM32H750怎么样?

这个大封装的还是比较贵吧?
等一段时间,这个系列大面积铺开了之后可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预留以太网接口,上个lan8720

如果IO够用,可以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壳:网上找到了20元一套的外壳,自己加上PVC贴纸即可,样子还凑合。
Do you have the web link? ...

keyword:7寸屏 外壳

网友:
其他的都好,只是没有把组态配置上位机加入计划中, 这个是重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预留以太网接口,上个lan8720

我也觉得的网口的才完美。

网友D:
总感觉带linux的更实用些
f1c100s + f103 (选配esp32 实现wifi蓝牙以太网)
好像还便宜?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大封装的还是比较贵吧?
等一段时间,这个系列大面积铺开了之后可以换。 ...

60元带TP吗? 是否宽温屏啊?
液晶屏买的谁家的啊,方便分亨一个某宝链接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总感觉带linux的更实用些
f1c100s + f103 (选配esp32 实现wifi蓝牙以太网)
好像还便宜? ...

不要linux,因为不会开发

网友F:
继电器能不能选宏发的 厦门宏发的质量还行  更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linux,因为不会开发

不少串口屏都是f1c100s的方案
放视频折腾usb时发现还是linux方便

网友:
版主  威武,设计非常接地气实用,以后就追随版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IO够用,可以加一个。

以太网能有最好了

网友G:
看楼上各位提出的一堆条件,真的是众口难调。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看楼上各位提出的一堆条件,真的是众口难调。

所以就要求项目负责人有主见了。

网友:
300元还是感觉优势不大

网友I:
现在429用的GUI是emWin,楼主实测TouchGFX在429上运行流畅度如何,准备切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楼上各位提出的一堆条件,真的是众口难调。

先出一个基础版,然后迭代,是比较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所以就要求项目负责人有主见了。

两三年前,我这有一个很好的项目,被甲方老板改来改去的,错过了好时机。。
从那时起,特别理解迭代开发的重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总感觉带linux的更实用些
f1c100s + f103 (选配esp32 实现wifi蓝牙以太网)
好像还便宜? ...

FIC100S 商用处理器不能用在工控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429用的GUI是emWin,楼主实测TouchGFX在429上运行流畅度如何,准备切过来

流畅度还不错的,TouchGFX在这方便做的特别好。
流畅度主要瓶颈在屏幕切换等等这些动画上面,如果感觉卡的话,可以开一个Cache就搞定了。(RAM要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继电器能不能选宏发的 厦门宏发的质量还行  更便宜

具体型号?宏发我之前总用,4块钱一个,不算便宜。
欧姆龙这个一两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60元带TP吗? 是否宽温屏啊?
液晶屏买的谁家的啊,方便分亨一个某宝链接不?

带TP的,淘宝暂时没这么便宜的。
你想要的话,出套件时候你可以提一下,我多订一些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60元带TP吗? 是否宽温屏啊?
液晶屏买的谁家的啊,方便分亨一个某宝链接不?

另外,肯定不是宽温的,这个价格,是高亮的就不错了。

网友:
低成本 全志的F1C200S合适 11元,ARM9 60MB内存,就是没资料,不想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继电器能不能选宏发的 厦门宏发的质量还行  更便宜

刚前几天去过宏发厂家。。。

网友J:
我公司目前使用的STM32方案的显示屏,应用在汽车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公司目前使用的STM32方案的显示屏,应用在汽车行业。

GUI用的是TouchGFX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具体型号?宏发我之前总用,4块钱一个,不算便宜。
欧姆龙这个一两块钱。 ...

HF46F -24-HS1   24伏的  1.5元   这个体积很小   5A

网友:
宏发还有便宜的  看你选什么体积了 再大体积的10A的 1元多点 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HF46F -24-HS1   24伏的  1.5元   这个体积很小   5A

这个跟欧姆龙的各方面指标好像都差不多。

网友K:
429都上了,又不用MIPI接口,反正都是要外扩SDRAM的,为何不用STM32H750,价格也便宜啊?我用H750IBK6,不过我是电容屏,RGB接口,5.0 TFT 480x854,不过没你要求的外设多,我就一串口屏。话说TouchGFX坑多。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我公司目前使用的STM32方案的显示屏,应用在汽车行业。

pcb上白胶是什么胶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GUI用的是TouchGFX吗?

使用的是CODESYS。

网友:
引用 网友L:
pcb上白胶是什么胶水?

高温热熔胶

网友:
AO:1路线性光耦(HCNR201)的隔离电压输出,可以控制变频器(实践证明,控制变频器不隔离是不行的)。 ------------ 线性光耦不准确,数字隔离转DA之后,成本就上去了

网友:
做开发板没问题。但做项目成本肯定比串口屏+MCU贵的,选便宜的话,某迪7寸屏带电阻触摸和增值税才90块,自己买屏也要60+,触摸应该不止,再加上ram、rom和和高速MCU和pcb肯定超过,除非特殊需求必须自己写图形界面没办法

网友:
ao输出最好设计为4-20ma电流输出

网友:
先搞起来吧,搞好了,搞好个低成本的, 3.5寸或者更小,把开关电源也集成进去

网友:
人生苦短,我只願意用 Linux + HTML5 的觸摸屏,ipv4 ipv6 wifi 藍牙 網線 什麼通通現成的支持,是未來的趨勢,馬X思 的飛船用的都是 HTML5 做面板。。。

要求不高的地方用白菜價 Android 平板,7 吋電容觸摸平板 200 左右,只要有 root 即可用 chroot 運行標準 Linux 發行版,介面直接用 Android 瀏覽器訪問 Linux 服務器。。。

楼主:
引用 网友K:
429都上了,又不用MIPI接口,反正都是要外扩SDRAM的,为何不用STM32H750,价格也便宜啊?我用H750IBK6,不 ...

“TouchGFX坑多”具体指哪一方面呢?可否详细说明一下?

楼主:
方便的话可否拍个界面的照片看看效果?

网友:
429 可以用144脚,SDRAM,RGB都够用,I2C接口芯片做DIO,再留一路USART接ESP32。另外,HCNR201和XTR111差不多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的话可否拍个界面的照片看看效果?

这个  可能不太方便,基本都是客户要求定制的,什么样子的都有。

网友:
再传两个产品,这两个相对比较精致。

网友:
晚风中的记忆可以发一下给你们公司的网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的话可否拍个界面的照片看看效果?

不用看效果的,CODESYS是要花钱的,而且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总感觉带linux的更实用些
f1c100s + f103 (选配esp32 实现wifi蓝牙以太网)
好像还便宜? ...

支持 esp32 实现wifi/蓝牙

网友:
用Stemwin比较容易上手,用的人也多。

网友:
楼主这个开源绝对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事情 我先谢谢了!全力支持

网友M:
怎样参与活动,还是众筹?

网友A:
如何参与?
还可以考虑新唐NUC9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参与?
还可以考虑新唐NUC980

980没有lcd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怎样参与活动,还是众筹?

可以由项目负责人自行决定。

网友:
记得两年前论坛里有卖一百多的,之前有朋友让做KTV里面的触控面板换成触控显示屏,这个量很大,300的价格确实比较贵的。

网友:
兄弟,H750IBK6什么价?

网友:
楼主 上位机编译界面生成BIN,传入单片机,用解释型解析界面BIN文件还是用那种方式?
选MCU支持带硬件2D图形,还好一点,嵌入层界面量多了不至于一卡一卡的;
MCU新塘A9不错,STM32都大众普遍,先用F429搞起来,编写上位机C++工作量不会太低,持续关注!

网友N:
楼主 底层系统使用2大开源UCOSII+TouchGF效率会高一些;很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 底层系统使用2大开源UCOSII+TouchGF效率会高一些;很感兴趣

FreeRTOS+TouchGFX

网友N:
2大强势系统, 首批预计什么时间发布

楼主:
引用 网友N:
2大强势系统, 首批预计什么时间发布

SMT估计两天差不多。下周内应该能确定硬件是否OK。

网友:
预定一套,先占个位置,持续关注中

网友O:
前段时间微软开源了一套RTOS+GUI  楼主可以关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前段时间微软开源了一套RTOS+GUI  楼主可以关注下

看了一下,我另外发一个帖子来对比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公司目前使用的STM32方案的显示屏,应用在汽车行业。

这个三防漆是机器涂的吗? 给推荐一下机器 或者 有专门的供应商做涂三防漆的?

网友P:
看了全部的评论都没看到软件反面怎么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看了全部的评论都没看到软件反面怎么开发的

软件正在准备出一个视频教程。
这几天学习当主播呢,太难了。。

网友P(2020-07-22):
引用 楼主:
软件正在准备出一个视频教程。
这几天学习当主播呢,太难了。。

视频教程开始录制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视频教程开始录制了吗

视频教程S01E01已经开始了,这两天发出来。
在JLC SMT的30个电路板也回来了,已经送到焊接师傅那补焊剩余元件了,也是这两天搞定。

网友:
预订一个玩玩

网友B:
现在什么进展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什么进展了啊?

30套硬件已经生产完毕了。
教程马上

网友Q:
引用 楼主:
30套硬件已经生产完毕了。
教程马上

硬件放出链接吧!我要两套啊!

网友:
关注一下,应该比某牌的容易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Q:
硬件放出链接吧!我要两套啊!

OK,给你留着,链接再稍等一小下

网友:
就等连接买了

网友P:
有点急啊,不知道软件准备的怎么样了

网友:
如果能移植sqlite3数据库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点急啊,不知道软件准备的怎么样了

30套已经生产完毕了。
等我把第二期教程整理一下,有一个例程之后,就开卖。

网友P(2020-09-28):
后面怎么没有消息了

网友R:
项目负责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后面怎么没有消息了

有消息,新一期马上就来。

楼主:
引用 网友R:
项目负责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复了

最近总是出去跑现场或者出差,耽误了。
会补回来的。

网友(2020-11-04):
新一期要到新年才能出了

网友:
等好久了,这个项目是不是楼主一个人完成的呀

网友(2020-12-18):
支持楼主,坐等板子开卖

网友:
不错关注一下,希望可以搞一套玩玩

网友(2021-01-18):
引用 网友E:
60元带TP吗? 是否宽温屏啊?
液晶屏买的谁家的啊,方便分亨一个某宝链接不?

80480的7寸屏现在60下不来了,带TP目前能看到的最低价应该在110左右,这东西随行就市变化非常快,注重成本现阶段还是先用4.3做开发吧。

网友(2021-03-06):
进来看看,不知道项目进展怎么样了

网友(2021-05-01):
项目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