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用汇编,近来用C写了几个软件 。

楼主(2020-06-08):
一直用PIC的汇编,近期有些改用STM8,STM32,于是用C了,半桶水的C,语法还要不时看下书,什么结双构体,共同体,指针也半懂不懂的,也写了几个软件。
编程的思想是在延续汇编的思想,汇编时用标志位,全局变量,控制程序走向,现在C也一样用,但网上看技巧,都是有提尽量不用全局变量,用了就是个坑,有点不时白,很多变量都是多函数用到的,不用全局变量怎么做?
比如,开关机标志,只要开机就存在,0是关机,1是开,用全局变量不是最方便吗?

网友:
自己好用就行,大项目讲究升级和维护性,小项目就讲究实用。

网友:
小项目可读性要好,毕竟已经自己要维护的 适合自己就好

网友A:
全局变量主要是影响移植而已吧
如果你不考虑模块化设计,不考虑移植,自己用着方便就好了

网友:
哈哈,我也是从汇编走过来的,刚开始也是不明白怎么不用全局变量,你说的开关变量,把开关放在函数里搞个输入参数,这样就是他们说的不用全局变量,这点你明白了就真的理解了所谓的指针。

网友:
你问的很多函数调用全局变量问题,你可以函数调用函数呀,怎样不就解决了不用全局变量了(全局变量放在函数里,看我上一条回复),只是思想变通一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局变量主要是影响移植而已吧
如果你不考虑模块化设计,不考虑移植,自己用着方便就好了 ...

哦,原来是移植的原因,这就容易理解不用全局变量的原因了

网友B:
网上说的,很多都是语焉不详,而且有些人自己水平差,于是就提出各种告诫。
你作为新手,就要多写,多思考。这就跟小马过河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说的,很多都是语焉不详,而且有些人自己水平差,于是就提出各种告诫。
你作为新手,就要多写,多思考 ...

对,用多了就自然明白书上说的术语,比如刚开始写程序,写的少用一页可以很好维护,写个几万行就不方便看了,这时就想把它分开几页来写,这就是所谓的模块化编写程序了。

网友:
有一本书,写给大家看的C语言书,讲得比较容易看懂。
不巧现在这台电脑没有这本书的电子版。

网友:
尽量少用全局变量,就是为了减小程序模块之间的耦合关联,否则你移植一个模块,还有多个变量去查找,太麻烦。

全局变量也不可避免,论坛傻孩子大神好像发过专门的帖子,高人!  我的经验是要用的话,就放在结构体里,起码不用到处声明,省事啊。结构体就是分类了,便于理解。

网友:
像你说的开关机状态变量的问题,用电源模块管理这个变量,提供一个接口返回这个变量的值,其他模块要访问的话全部通过这个接口来访问。

网友:
多多写代码,还有看别人代码

网友C:
用了C就再也回不了汇编了,除非客户威逼色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了C就再也回不了汇编了,除非客户威逼色诱

那得看单片机类型,该用还是要用的

网友:
威逼倒是见过,色诱还真有点期待

网友D:
看网上干啥,他们那些人动不动就想移植,直至今天我基本没移植过什么,用什么东西就老老实实写一个就完了,一层一层定义的是高手,你看一个东西都看不明白要一层一层的找到底层,这就是他们那些写代码的手法,随便看到底层就和见了鬼一样,这些所谓的高手,一旦碰到了严格时序立马缴枪投降,模拟的也尽量的不碰,至于adc准不准那根本不管,就算不准也是芯片不准和他们没关系。以至于现在外面卖的stm32开发板没有一个带基准的,不带基准绝对不是用不起,而是带了基准再测不准不好面对罢了,总之不能较真,只要一较真就纯属无理取闹,真服了这帮人了

网友:
膜拜编汇编的人,最底层、最直接的操作控制!

网友:
推荐看看《C语言程序设计:现代方法(第2版)》

网友:
我入门也是一直用汇编,后来一直用C,然后汇编就忘记了,

网友:
多看多写多练

网友E:
当年学习51的时候就是用汇编,现在stm32系列 不可能再去学习一遍汇编,威逼色诱都不行

网友:
建议找个想学汇编的,交换一下技能

网友F:
实现功能是最重要的,既然编译器允许你这样做,就有道理,自己读着方便,修改方便就行了,如果和别人合作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年学习51的时候就是用汇编,现在stm32系列 不可能再去学习一遍汇编,威逼色诱都不行  ...

stm32的话,连PDF也没办法细看,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现功能是最重要的,既然编译器允许你这样做,就有道理,自己读着方便,修改方便就行了,如果和别人合作另 ...

那是当然,实现了,谁管你用了什么

网友G:
汇编大佬,我这边有个工作室,经常有人要用汇编做一些简单设计,是否有时间做个兼职?单片机主要是89C51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网上干啥,他们那些人动不动就想移植,直至今天我基本没移植过什么,用什么东西就老老实实写一个就完了, ...

32可以用内部1.2v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汇编大佬,我这边有个工作室,经常有人要用汇编做一些简单设计,是否有时间做个兼职?单片机主要是89C51 ...

89C51停产了吧,除了维修,没人用了吧,让他们改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89C51停产了吧,除了维修,没人用了吧,让他们改了吧

仿真。。。

网友:
能写好汇编程序,写C 程序也不会太差的,不过还是建议看下软件的框架方面的书,如操作系统方面的,多线程等等什么的吧。。。

网友:
pic,avr汇编指令都是按c优化过的,从汇编转过来应该不难,全局变量在头文件里声明一下就可以了,直接调用头文件,很多做pic或者台湾芯片的都是1-2k的ROM,基本上都是使用状态查询来完成循环的,程序往往是动一发牵全身,所以外人觉得全局变量容易出错,其实全局变量是状态轮询机制的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G:
汇编大佬,我这边有个工作室,经常有人要用汇编做一些简单设计,是否有时间做个兼职?单片机主要是89C51 ...

学生毕业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