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故障+拆解:继电器烧毁。还在找原因。

楼主(2020-06-08):
公司的一款惨品,多路智能继电器。就是485发指令控制继电器,没什么技术含量。
上周一个项目返回来的,说是着火了,甲方还气冲冲。
回来一看,大概率是过流。估计甲方后面接的灯有问题?还在查。反正拆开继电器全是熔焊的痕迹。
正好看看继电器啥原理。

白色的是用来开断继电器触点的

这板子不知道哪位大神画的,火线这么细。

背面连灯的线都烧断了。

楼主:
16A的继电器这么容易烧吗,不应该吧。和他同柜的一个模块是整流桥后面的电容炸了,400V的电容啊

网友:
确实是“惨品”,看起来不是简单的过载,应该是接错了,继电器直接短路电源了

网友A:
板子自己的供电都挂了,也有可能整个输入接到380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自己的供电都挂了,也有可能整个输入接到380上去了

确实有可能,不然火线不会炸

网友:
保险丝没烧?

网友B:
很多时是接错了,甲方不会承认的
能加保护加保护

楼主:
烧了。但是很奇怪为啥保险丝烧了铜皮还是炸了。可能从压敏电阻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时是接错了,甲方不会承认的
能加保护加保护

难受。这种咋保护呢,过压或者接反,那肯定是直接炸裂。

网友:
压敏没烧,基本排除接到380V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了。但是很奇怪为啥保险丝烧了铜皮还是炸了。可能从压敏电阻走了吧

保险不是放在L线进口是吧?

网友C:
这么多路一起都烧了,看来故障不是简单的过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路一起都烧了,看来故障不是简单的过流

看这烧的地方,我感觉很像电源被怼到输出了

网友:
保险管做小一点

网友D:
继电器线圈线路都炸毛了,不一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线圈线路都炸毛了,不一般啊!

炸的很全面。

网友E:
看起来继电器是HF115?

网友:
被雷打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继电器是HF115?

是的。16A250V.

楼主:
雷打的?出问题那几天确实下雷雨了。但是雷击会出现这种问题吗。

网友:
看PCB,丝印OUT铜线全是在间距最短的位置爆了。只有在遭天打雷劈时,才会引发拉弧,造成220瞬间短路。

网友:
交流触点之间的间距不足,像楼上说的样,一个过压就出问题了。

另外触点粘连,有没有可能后面的复合是大容性或者感性负责,对付这种负载拉电弧估计要选择合适的触点材料才行。

网友:
惨成这样,能量不小的。。。

网友F:
间距太窄了,只要有一路短路烧断铜皮,全板相互之间窜弧引起连锁反应,工业控制器方面这样设计大忌!很多极端情况下会造成的后果没有替顾客考虑周到,这样的损失只能委婉公司自己扛损失了,不可跟顾客挣高低,否则会丢了顾客,

网友:
2个继电器触点都吸合了?在工作时烧的?

网友:
感觉这个板子的间距确实不合理,而且不光间距,全板烧成这样,难道输出一点保护都没有吗?
另外楼主说这个板子没啥技术含量,,,那是你以为没啥技术含量,实际上烧成这样一定是设计上有巨大的不合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间距太窄了,只要有一路短路烧断铜皮,全板相互之间窜弧引起连锁反应,工业控制器方面这样设计大忌!很多极 ...

你完全不像搞维修的,你就是一个开发的退休后没事做去搞维修

网友H:
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客户继电器负载短路,后来在每个继电器输出串个保险丝,板子再没烧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客户继电器负载短路,后来在每个继电器输出串个保险丝,板子再没烧过 ...

板子面积得变大不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完全不像搞维修的,你就是一个开发的退休后没事做去搞维修

之前我在公司就是产品研发部搞开发的,硬件布局排板出样机 测试我负责,总工程师是研究生,负责出图纸写程序很多问题都会问我,离职回老家没事做了才搞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