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原子,是否跳过4xx直接买H750的板子更装b?

楼主(2020-06-08):
   大致看了下价格,怎么H750比4XX还更便宜。 价格更低性能更强似乎有点不太合理
最近在驱动TFT感觉切换显示界面时会卡一下,准备找一颗ram足够大的开显存来解决。 所以先想下手个开发板子练练手,该选哪一款较合适呢?

网友:
论装逼,还是以前论坛用51驱动VGA的显示器玩游戏牛逼。

网友:
750 FLASH 太小了

楼主:
   128K也还好了

网友A:
怼吧,标称128K,实则2M,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怼吧,标称128K,实则2M,够用了

后面的未经过官方测试,丢固件之类的没保障的。

网友:
其实就是故意小的,目的是维护743和753的价钱

网友:
750可以写个小程序在里面,自己测试一下后面隐藏的FLASH的好坏吗?只要测试是好的,我想可靠性和稳定性应该是有保障的。有这方面经验的坛友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B:
不是装逼啊,H750后面会是趋势,ST力推。。。更便宜。

网友C:
那不把國產100系列打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不把國產100系列打死了

   那不至于吧.  32出来这么久了,51不是还占有那么大的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装逼啊,H750后面会是趋势,ST力推。。。更便宜。

我个人觉得没有F4的标准库用的爽,cubemx生成的工程编译出来有三、四百M,太占硬盘了,
另外如果勾选了Browse information,MDK编译慢如牛,如果要搞H7,得先把电脑U换成
AMD ryzen R5或R7才行,有点“只想买自行车最后却买成了奔驰”的感觉。
不过话说回来,H7是大趋势,电工还是要跟上潮流才行。

网友:
最近正在画一块H750外扩FPGA的核心板卡。过段时间跑程序研究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是装逼啊,H750后面会是趋势,ST力推。。。更便宜。

h750能做到多少钱的价格?以及跟nxp rt10xx相比较,h750的优劣是否有人总结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h750能做到多少钱的价格?以及跟nxp rt10xx相比较,h750的优劣是否有人总结过? ...

比RT贵一点,但是差别不是太大, RT1011不是号称1美金的M7么?  ST最便宜的大概可以到20以内。
不过ST的生态就比RT好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不把國產100系列打死了

不至于,国产的价格还是有绝对优势的,而且大部分应用场景不需要那么高的性能。

网友:
RT1011也不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