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触摸屏脱机下载器方案选型

楼主(2020-06-08):
看了大家的回复,大家可以看本版块的其它帖子。
现在征集开发方案,我这边当前有两种方案,现在希望大家给点意见和看法。

首先:本产品的期望的最终结果是:现代化,现代感。同时成本尽量的低。期望最终产品成本在:300RMB。
同时:使用里面的技术再做出一些低成本的稳定可靠的下载器。

方案1:单片机方案(本人倾向于这种方案)
1:由于自己之前的下载器都是基于这种方案,其中的SWD协议与SWIM协议都比较熟悉。
2:此次需要带有:电容屏,大小初步定为:2.8/3.5inch(有没有好的供应商的,显示效果要好。)
3:单片机选型:本人打算使用:STM32F107。或者STM32F4系列,但是STM32F4相对比较贵。
4:要不要上GUI?还是自己重写控件?打算使用:重写控件,因为下载器其实操作界面一多,上GUI比较浪费。
5:USB通信:采用USBHID+CDC+MSC。HID用于电脑软件的配置。MSC可以直接类似U盘这样的操作。
6:内部算法从MDK中提取。
7:外壳,自己重新开模,做一个类似手机这样的外形。
8:其它常规:带电池,支持SD卡,多文件,软件开机加密。可编程电源。文件加密。通信编程。μc/OS-Ⅲ。

方案二:Linux方案,可以参考23楼: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ge%3D1#pid11373662
此方案就是:使用一款便宜的Linux最小驱动,然后编写Linux程序,优点就是:可以使用Jlink这种通用的编程器。
问题就是:自己没有接触过Linux,成本会高点。而且:后期打算做便宜版本的下载器,无法降低成本。

网友:
肯定是方案1了。哪个熟悉来哪个。

网友:
对于楼主,肯定是方案1;方案2,需要懂Linux的人加入了。

网友A:
用UC/OS会不会有版权问题?换个开源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UC/OS会不会有版权问题?换个开源的怎么样

μc/OS-Ⅲ,我记得前段时间已开源了。没事的。

网友:
Linux 可以考虑用新唐 nuc980的方案   128 LQFP 封装,   内置64MB 内存,  外接片8腿的SPI FLASH 就跑得欢快

网友:
FreeRTOS不好吗?开源又好用

网友:
这个项目需要怎么参与?

网友:
还有另一选择:手机当主控,单片机只负责烧录

网友:
Linux方案的话买成品 铝壳+Neo 512M+TF卡套装售价就250 好处是基本只要开发软件,而且通用系统干别的也可以。
如果不介意自己开外壳,其实更便宜的荔枝派,树莓派Zero,或者自己画板,成本都可以下降。
OpenOCD支持直接用GPIO操作SWD接口,这样不使用外接下载器也没问题。

网友B:
请教楼主,有没有SWD协议与SWIM协议相关的学习资料,一直想做一个通过网络调试程序的工具啊

网友:
就3个月时间,你上不了linux的。就用单片机,简单易懂,毕竟是个开源项目。会单片机的人也多,做好了,可以让很多新人得到收获。linux的受众估计得是单片机的1/1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有没有SWD协议与SWIM协议相关的学习资料,一直想做一个通过网络调试程序的工具啊 ...

有:论坛上搜索就行了。我的资料大多数都是论坛搜索出来的。

网友:
我倒是倾向于香橙派之类的玩意,直接用opocd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论坛上搜索就行了。我的资料大多数都是论坛搜索出来的。

好的,我搜索试试

网友:
肯定搞单片机的方案啊,linux我都没入门

网友:
可以支持stc 51单片机吗?

网友:
支持linux,界面和软件都会简单很多

网友C:
什么方案都关系不大,关键是,支持的芯片越多,需要测试的芯片越多,这个工作量还是巨大的

网友:
支持,但是必须要有 烧录机台 接口,参考我的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9230-1-1.html ,就是增加一个触发输入,3个输出:OK NG BUSY
建议F4,或者H7,脱机不差那么20块钱,H7有tft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方案都关系不大,关键是,支持的芯片越多,需要测试的芯片越多,这个工作量还是巨大的 ...

开源的好处就在这里,可以大家测试,完善

网友:
香橙派+openocd

网友:
想问,支持什么芯片?是否能支持多个厂家的协议?

网友:
单片机选择高端一点的,RAM也多一点
后面可以做专用定制化,比如烧录nrf52832蓝牙芯片,在LCD直接显示二维码;扫描枪直接扫描。
或且生成密文做硬件绑定加密用。
最后可以绑定python那就更好了。

网友:
想到的几个建议:
1、sd卡或者flash可以模拟u盘直接连电脑将bin/hex文件直接拖进去,不需要pc端安装软件操作,这样工厂使用可以直接当u盘用,不用装什么东西更傻瓜式一点。当然有pc端软件可以配置一些东西对开发人员会更便捷一点,比如默认下载哪个文件,下载次数设定之类。
2、我觉得不一定一定要使用触屏,oled屏+几个按键也挺好操作,只要外观设计得好看一点,也很有科技感 。
3、电池尽量大一点,容量太小,升级不了几台就没电,不过当然要考虑体积大小。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8191239694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8234274096
可以考虑这个外壳,2.8寸彩屏。

网友(2020-10-28):
linux实现不了swd协议吧。你还得外置一个单片机处理协议吧,linux只能做界面了

网友(2021-01-05):
支持方案一,但是stm32f单片机芯片已经涨价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