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墨水屏幕开发计划

楼主(2020-06-08):
今天把整个的开发计划整理了一下,结合自己短板和不足,作了一个简单的总结。

网友A:
能自动对时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自动对时最好!

联网必然是自动对时的。

网友B:
图画得很漂亮。Xmind 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画得很漂亮。Xmind 画的?

是的 XMIND  没注册,试用版的。

网友C:
是使用ESP32+STM32的搭配吗,ESP32驱动墨水屏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使用ESP32+STM32的搭配吗,ESP32驱动墨水屏有难度?

可以没问题,两个版本我都会放出来代码

网友D:
楼主这个4寸的屏成本多少?
我年初买了这个6寸的,准备玩,还没弄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没问题,两个版本我都会放出来代码

要不就做一个版本吧,统一比较好

网友:
同意一个版本, 然后个人可以根据兴趣自己DIY其他版本

网友:
墨水屏功耗是优点。但是模块好像挺贵的,是没流行起来的原因吗

网友E:
不错,搭配Hass来用挺好的,如果屏能选大一点,6寸的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搭配Hass来用挺好的,如果屏能选大一点,6寸的就更好了

欲望永无止境,还有9寸13寸。
4寸我觉得是最合适的,摆着不太占地方,拿着也不太大。6寸只能摆着了,给小朋友带着太大了。

网友:
对的,先做一个处理,后续各自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扩展各自版本出来。
玩的开心很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欲望永无止境,还有9寸13寸。
4寸我觉得是最合适的,摆着不太占地方,拿着也不太大 ...

摆着就好了吧,还要给小朋友带着?

网友F:
esp32的性能估计直接驱动墨水屏也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esp32的性能估计直接驱动墨水屏也够用

妥妥的没问题,其实就是刷SPI而已。

网友G:
楼主上面写的天猫精灵和小爱是说可以用天猫精灵或者小爱来控制设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上面写的天猫精灵和小爱是说可以用天猫精灵或者小爱来控制设备吗?

这个得根据实际情况,我也也还有这么多精力,可能需要大家的参与

网友:
引用 楼主:
欲望永无止境,还有9寸13寸。
4寸我觉得是最合适的,摆着不太占地方,拿着也不太大 ...

楼主,这个4寸的刷新时间是多少秒? 我发的那个全局刷新时间小于1秒。16级灰度。

网友F:
建议使用ED060SC4,它是6寸的800*600墨水屏,全新件淘宝上在70元左右,它是kindle2的屏幕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建议使用ED060SC4,它是6寸的800*600墨水屏,全新件淘宝上在70元左右,它是kindle2的屏幕 ...

求楼上70块钱的链接,现在好像不好买了
这个屏幕早些年卖7块钱呢,唉

网友:
引用 网友H:
求楼上70块钱的链接,现在好像不好买了
这个屏幕早些年卖7块钱呢,唉

刚才查了一下,发现大部分店铺涨到百元左右了,不过还有几个店铺在70元上下,不知道有没有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0226475113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5428300477

网友I:
话说这种屏幕作为仪表显示终端不挺好的么?很多情况下黑白色够了,主要是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话说这种屏幕作为仪表显示终端不挺好的么?很多情况下黑白色够了,主要是便宜 ...

温度不是特别友好,另外刷新不是特别快。断码屏便宜量又足,很难取代。

网友J:
弱弱问一句楼主,有没有可能加上二氧化碳的传感器,最近发现老是犯困,感觉是所处环境没有经常开窗通风导致二氧化碳浓度高引起的,不过没有证据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弱弱问一句楼主,有没有可能加上二氧化碳的传感器,最近发现老是犯困,感觉是所处环境没有经常开窗通风导致 ...

你可以单独弄个二氧化碳的传感器,通过服务器或者内网获取数据。
正在考虑让使用人员通过服务器交换数据,实时获取用户自定义的数据。

勤开窗,多通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单独弄个二氧化碳的传感器,通过服务器或者内网获取数据。
正在考虑让使用人员通过服务器交换数据 ...

ok,了解了,这个终端可以把数据集中显示起来,感觉也是挺方便的

网友:
那个开发流程图画的真的漂亮,赞一个,好期待!

网友:
之前看到过魏雪的2.9寸的,感觉太小了一直想做个大的

网友:
做些低刷新率的应用不错。

网友K:
之前测过用 ESP32 驱动电子墨水屏,但觉得WIFI功耗太大了没有进行下去,现在在用 nRF52840 跟 OpenThread 来测试,准备做个 5 号电池供电的显示屏

4寸以及以下的电子墨水屏大多都是内置驱动芯片的,很简单不需要单独驱动,选屏要看是否支持局部刷新,不然刷一次要闪烁几秒钟影响体验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之前测过用 ESP32 驱动电子墨水屏,但觉得WIFI功耗太大了没有进行下去,现在在用 nRF52840 跟 OpenThread  ...

很理想的是,这款屏幕支持局部刷新。

网友:
楼主现在ESP32具体型号或者模块定下来了么?我准备买几个模块回来玩玩,看看arduino的效果

网友:
墨水屏,能把成本降下来,就好了。比一般的 oled 都贵好几倍。

网友L(2020-08-04):
用L系列的主控吧,毕竟考虑使用电池供电,功耗还是得考虑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L系列的主控吧,毕竟考虑使用电池供电,功耗还是得考虑一下的

板子原理图PCB都公开了,需要可以自己画一下。
用ESP32主要是WIFI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原理图PCB都公开了,需要可以自己画一下。
用ESP32主要是WIFI比较方便。 ...

楼主你好,我之前在您预售帖里订了一套VIP版,看您说是8月10日前发货,提前10天某宝交易,正好7月底8月初那时候我有事没能关注论坛帖子,不知道是否已经开售了我没注意到?还是开售推迟了?感谢答复。

网友:
功耗低,就是太贵!

网友M(2020-11-25):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4寸的屏成本多少?
我年初买了这个6寸的,准备玩,还没弄起来。

多少级灰度的,从图片上,绘制的花朵层次感很分明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多少级灰度的,从图片上,绘制的花朵层次感很分明

截图上面有标的,16级

网友:
可以嵌入万年日历功能  再加一个震动提示

网友(2021-04-21):
最近打算用迪文的T5L去点电子墨水试试看。拿到了无锡一家做的彩色墨水屏,号称可以到16帧,-20度-8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