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制冷片能降温到-40度吗?需要付出多少的代价。

楼主(2020-06-08):
最近需要一个-40度的测试环境,看了一下这类温箱的价格和体积都很感人,想看看能不能自己用TEC来做一个。
现在我们有一个TEC温箱,测试了一下,没有负载的时候可以降到-25度以下。如果加上一个10W的发热源就
只能降到-5度了。
最后箱体内会有一个2W的发热源,能用TEC来完成这个设计吗?大家有没有试过?
成本在5000元以内都行,体积不用在意。刚大概算了一下,按照30%的效率计算的话,使用5级,理想情况下
1000W的功耗可以在冷端达到2W的制冷功率。之前没有用TEC来做温箱的经验,想在这儿咨询一下

网友:
我估计肯定不可以。

网友A:
-40普通压缩机好像不行,以前一般都是进口的,现在不知道了

楼主:
贵不贵,也考虑过这个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普通压缩机好像不行,以前一般都是进口的,现在不知道了

我家存货用的电冰箱到-35,看来还不错呀

网友B:
你是不是可以二级制冷,第一级用冰柜,第二季用半导体

网友C:
感觉不是很靠谱

这东西温差越大,效率越低。你这1000W得用多少片啊,还要考虑散热,保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可以二级制冷,第一级用冰柜,第二季用半导体

可以的 到时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是很靠谱

这东西温差越大,效率越低。你这1000W得用多少片啊,还要考虑散热,保温。 ...

所以在这儿咨询一下能不能做到,-40度的测试是刚需嘛。这样做不到就得买工业级的温箱,那东东可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在这儿咨询一下能不能做到,-40度的测试是刚需嘛。这样做不到就得买工业级的温箱,那东东可贵了。。 ...

很贵吗?我以前所在一家小公司都有啊,那时候是做工业设备所以用来测试-40度。
还记得那时候带饭不小心放到这里面,拿出来的时候整个硬邦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贵吗?我以前所在一家小公司都有啊,那时候是做工业设备所以用来测试-40度。
还记得那时候带饭不小心放 ...

好几万是需要的,我估计是在5万以上

网友:
干冰应该特别便宜

网友D:
做过半导体空调和冰箱,建议楼主不要折腾了,行不行是一回事,光配套结构,保温材料也挺折腾人的。还是找找便宜的小冰箱吧,不然做出来也未必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过半导体空调和冰箱,建议楼主不要折腾了,行不行是一回事,光配套结构,保温材料也挺折腾人的。还是找找 ...

小冰箱达不到要求哦 我这儿必须要降到-40度以下 如果不能用TEC来做的话只能买一个工业级的温箱了

网友D:
下面这几款冰柜不能满足楼主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面这几款冰柜不能满足楼主要求吗?

在哪找的 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面这几款冰柜不能满足楼主要求吗?

谢谢你  我用超低温冷柜搜索了一下 找到了不少 这些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我用超低温冷柜搜索了一下 找到了不少 这些是可以用的

哈哈,又挽救了一个想折腾的人。省下的钱还可以吃顿大餐。

网友:
才买一个DW-40, -40度,115升,1750元(不含运费)

网友:
小型高低温箱(200L),也就2、3万元,非一线品牌。

网友:
干冰 100元  10公斤

网友E:
-40度对TEC不是问题,用两级就能轻松达到,我们有低温相机三级到-110度的,问题在于那个2W的热源,难度有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40度对TEC不是问题,用两级就能轻松达到,我们有低温相机三级到-110度的,问题在于那个2W的热源,难度有点 ...

是,有个热源估计就很难了。TEC 效率还不是很高。

网友:
如果体积小的,利用tec,-40度很容易做

网友F:
TEC的特点是精确和快速致冷,最适合的是直接接触使用,但效率并不好,相反还产生更多的热
箱体的话,零下几度用用还凑合,-40度可能有问题,因为还要考虑箱体内空气、以及箱体的绝热

网友G:
冷热面有个温差 大概30度左右 所以取决于你的散热和环境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TEC的特点是精确和快速致冷,最适合的是直接接触使用,但效率并不好,相反还产生更多的热
箱体的话,零下几 ...

这就是制冷和发热,需要有一定温差,大于这个温差就没有什么效果。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冷热面有个温差 大概30度左右 所以取决于你的散热和环境温度

按你这么说,室内温度30度,做3级,不就理论上可以产生-60摄氏度的低温。

网友I:
引用 网友E:
-40度对TEC不是问题,用两级就能轻松达到,我们有低温相机三级到-110度的,问题在于那个2W的热源,难度有点 ...

你们的相机能不能介绍一下?也许我能用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按你这么说,室内温度30度,做3级,不就理论上可以产生-60摄氏度的低温。 ...

我有个两级制冷的光电管子,-30度毫无压力,电流不到1A

网友:
TEC 到 -40  还要能 带 2W  其实 就是 -40度 保持并且 热搬运能力大于 2W  还是 很难搞的,搞个 TEC 然后放冰箱里面 应该 有希望。

网友E:
引用 网友I:
你们的相机能不能介绍一下?也许我能用到,谢谢

就是安道尔的科研EMCCD,是10多年前的东西了,现在都改用SCMOS相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40度对TEC不是问题,用两级就能轻松达到,我们有低温相机三级到-110度的,问题在于那个2W的热源,难度有点 ...

TEC能到-110啊?我还以为这么低只能用斯特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安道尔的科研EMCCD,是10多年前的东西了,现在都改用SCMOS相机了。

哈哈我以为你们做相机卖呢,我还想找个替代Andor的。你们是用来做生物成像还是量子信息?

网友:
b站这有个实验,用的半导体制冷,效果不太行
https://b23.tv/BV1n4411Z7Qd

网友J:
我觉得还是不要这样搞,测试用又不是用一次,而且测试时间长,保温也是个问题。买个成品的工业级的非大品牌100L以内的1-2W,比你这样靠谱多了。我们产品温度测试一开就是一两天,甚至测试一两周。自己搭的能保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还是不要这样搞,测试用又不是用一次,而且测试时间长,保温也是个问题。买个成品的工业级的非大品牌 ...

我觉得稳定性不是问题 我们现在也在用TEC进行长时间的测试 不过是商业级的温度 所以我想看看TEC能不能做到工业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