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温度传感器有没有方案可以复用AD采集?

楼主(2020-06-08):
通道数大概8路,之前电压采集可以用ADG508做通道切换。
现在PT100需要恒流源,是不是需要8个独立的恒流源,再使用ADG508类的做选择AD。

大家有方案推荐吗?谢谢了!

网友A:
开关加在恒流源前面再分配给各个PT100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加在恒流源前面再分配给各个PT100不就可以了

您是说ADG508直接切换时带1mA信号吗?1路恒流源+8通道鲁棒开关->AD   是这样吗?

网友:
CD4051,好像一些PT100就是用它来切换恒流源的

网友:
直接AD7793吧,一个AD7793可以带两路。  4片AD7793搞定,自带恒流源,用比例法检测。

网友:
    再补充一句, 200欧姆的量程范围,实现0.001欧姆的分辨率,没多大问题。

网友:
我记得有将ADC的参考电压直接加在PT100上然后测定的方案。

楼主:
REF200可以提供两路100uA恒流源,准备用4片提供8路恒流源,通过电阻得到8路电压,用ADG508做切换进入AD

准备先验证这个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REF200可以提供两路100uA恒流源,准备用4片提供8路恒流源,通过电阻得到8路电压,用ADG508做切换进入AD

准 ...

   测PT100要用1ma的恒流源,这是有检规的。

网友:
  恒流源太大了,PT100自发热,测温不准。 恒流源太小了,输出的电压幅度太低,容易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PT100要用1ma的恒流源,这是有检规的。

规定是不超过1毫安,也可以少一点,为了充分利用PGA和AD的量程。大部分人的PGA是每一档乘2的,有时候稍小一点电流更合适
当然小到100uA就不合适了

楼主:
多谢大家四片。
方案一、四片AD7793
方案二、直接一个稳定电压,串个电阻(电阻分压)
方案三、CD4051做恒流源切换(没验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