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SOP8封装 12V 10A的电机驱动芯片?

楼主(2020-06-08):
有没有SOP8封装 12V 10A的电机驱动芯片?

网友:
不排除存在那种东西的可能性,但考虑到SO8的Maximum Power Dissipation,做到10A可能不理智。(即便是SO8E)

如果一定要用类似的空间实现这样的电流,也许可以尝试这种H桥的4MOS组合:

大概需要上铝基板才能有效发挥

如果可以承受2个SO8的空间,建议尝试这种双MOS:

网友A:
为什么要强调SOP-8呢?这种封装散热肯定不行,可以用个封装尺寸差不多的,但散热更好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强调SOP-8呢?这种封装散热肯定不行,可以用个封装尺寸差不多的,但散热更好的啊 ...

是这样的,看到别人的一个驱动板,就是用SOP的驱动,丝印还故意磨掉了。

驱动的电机,有5A。 我想着启动瞬间电流更大,那找到10A

网友:
首先,电机驱动芯片和MOS是两回事,楼主确定好问的是哪个?

网友:
你这个封装应该很难找到这么大电流的,要么换封装要么加H桥MOS组合。

网友B:
SOIC-8_EP封装正常最大散热功率才2.5W,基本不可能有那么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IC-8_EP封装正常最大散热功率才2.5W,基本不可能有那么大电流

谢谢指点。

我想请问一下, 那这个最大散热功率2.5W, 就是说这个封装能支持长时间运行的功率就2.5W吗?

最近刚好要给一个驱动灯的MOS管选封装, 不知道如何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我想请问一下, 那这个最大散热功率2.5W, 就是说这个封装能支持长时间运行的功率就2.5W吗?

每种封装的MOS管的散热功率规格书里面都有的,做大功率的设计要做好散热,考虑好温升。记得以前看过四轴飞行器的电调没有做好散热,焊锡都融掉,MOS管都掉下来了

网友C:
知道一个SOP8的5A电机驱动芯片,L917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知道一个SOP8的5A电机驱动芯片,L9170

谢谢哥们,

网友D:
AT8236 持续4A输出,6A峰值,驱动12000转有刷电机很稳定,还便宜,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8236 持续4A输出,6A峰值,驱动12000转有刷电机很稳定,还便宜,国产的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
SOP8封装的知道的有罗姆的BD623XXX系列,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20-07-30):
SOP8 散热确实难做到 可以参考这个DFN8

网友:
AO4407 12A PMOS

网友:
如果驱动模块可以参考这个,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852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