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硬盘的怪事 我算是遇上了,不象是分区表故障

楼主(2020-06-08):
不同的两台台机上换下来的SATA硬盘  当然是因为识别不了、使用不了才换下来的,台机原来一直是XP系统
而且这故障盘挂在别的电脑、笔记本上也同样故障   听声音还古怪

偶然一次  把这故障硬盘挂在监控录象机上试了下,居然认到 且能正常使用
而且是两块盘 都是一样的情况    在录象机上就正常,跟没坏过似的

懵了

楼主:
硬盘原来在台机上  一直是XP系统环境,工作使用
都是使用中突然坏了 ,不会有人去瞎搞硬盘
难道是中了什么病毒?  有这样的病毒听说过吗

网友A:
可能是分区表病毒吧。xp电脑没有几个没有一堆病毒的。。分区表出任何问题都会造成pc不能正常识别,但是录像机可能是用的自有格式的分区,格式不对就直接报错要求格式化了。

网友B:
可能mbr链表成环了
以前DOS下ghost还原磁盘(或者是partition manager)搞出过这问题
热插拔救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分区表病毒吧。xp电脑没有几个没有一堆病毒的。。分区表出任何问题都会造成pc不能正常识别,但是录像 ...

这个可能性很大   印象中挂到录象机时是有提示进行格式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mbr链表成环了
以前DOS下ghost还原磁盘(或者是partition manager)搞出过这问题
热插拔救回来的 ...

高手

电脑系统多是我自己在维护  ghost 和 partition manager是经常用的
这两个工具我在几百台电脑上用过   但这奇怪事情遇到不多  就这两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