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设备,能发到不同网关的PC上吗,请看图,谢谢!

楼主(2020-06-08):
图能显示出来吗?
如果可以发送的话,怎么发送呀?

网友:
不一定行,我用电脑可以跨路由访问上一级网管

网友A:
我认为可以,把服务器设置固定IP、PORT,再开启服务,每个DEV去链接

网友B:
这图dev123都可以正常访问PC没有问题。但是pc不能主动访问dev23,除非路由器2不要做成nat模式,并且在pc里添加192.168.3.0的路由表到路由器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可以,把服务器设置固定IP、PORT,再开启服务,每个DEV去链接

因为要跨网关了,我不确定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dev123都可以正常访问PC没有问题。但是pc不能主动访问dev23,除非路由器2不要做成nat模式,并且在pc里 ...

pc里添加192.168.3.0的路由表到路由器2。
请教这个怎么操作呀

网友:
路由器1是主路由,其它是它的下级路由,下级可以访问上级的,我家里就是这么搞

网友:
如果支持IPV6  可以直接发,没有PC 也可以直接发,只要知道地址

楼主:
我看看有没有这样的配置,也能把数据从pc发给设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看有没有这样的配置,也能把数据从pc发给设备吗?

路由器2  使用LAN口接 路由器1 的LAN口 。
路由器2 禁用 DHCP。这样所有的设备就相当于在在一个局域网了。

网友:
只开一个路由,其它的都改成桥接就可以了。

楼主:
好的,谢谢10楼11楼的解答。
路由器2禁止dhcp,那设备ip是有路由器1分配的吗?
因为设备较多,一个路由器带不动,所以想分成多个路由器,请问这样的话路由器1会不会崩溃?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答案,不过我推荐楼主一个很好的公众号,应该有答案,名字“弱电行业网”

网友D:
跨网段没有问题的,但一定是要算好mask code 是正确的,不能都设置成255.255.25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答案,不过我推荐楼主一个很好的公众号,应该有答案,名字“弱电行业网”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跨网段没有问题的,但一定是要算好mask code 是正确的,不能都设置成255.255.255.0 ...

好的,我试试,同个网关的可以一样吧。
另外,我刚才问的问题,众多设备分散连接在多个路由器上,最终数据发送到pc上,会不会有问题啊,谢谢了!

网友E:
Dev1 Dev2 Dev3 都可以直接发数据到PC的,设置好各自对应的网关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同个网关的可以一样吧。
另外,我刚才问的问题,众多设备分散连接在多个路由器上,最终数 ...

为什么需要漏油器2呢,把这个路由器改成交换机吧
192.168.1. x ,192.168.3. x ,在一个路由器下可以工作的很好啊,mask 设置为255.255.252.0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Dev1 Dev2 Dev3 都可以直接发数据到PC的,设置好各自对应的网关就行了。

比如PC的IP:192.168.1.6
dev2的IP:192.168.3.6
有试过,能这样直接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需要漏油器2呢,把这个路由器改成交换机吧
192.168.1. x ,192.168.3. x ,在一个路由器下可以工作 ...

设备是无线的,交换机能搞吗,这个我没搞过。
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比如PC的IP:192.168.1.6
dev2的IP:192.168.3.6
有试过,能这样直接发吗?

有路由器,肯定可以啊,这是路由器的基本功能,多补补网络知识吧。

网友:
我不太懂,路由器2时候应该用一个AP会简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路由器,肯定可以啊,这是路由器的基本功能,多补补网络知识吧。

对呀,网络通就行,路由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网友:
我感觉可以吧,两个路由本质还是局域网吧

网友:
ipv6肯定是没问题
ipv4的话我感觉要看路由器,我之前做ipc的试过很多网络,有的路由器能跨网段访问上一层网络,有的不行。

网友E:
下层路由器肯定可以直接访问上层路由器,但反过来不行。

网友F:
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用路由器2,把路由器2直接换成交换机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层路由器肯定可以直接访问上层路由器,但反过来不行。

有些人说有些路由器可以,搞不好得多买几个路由器试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用路由器2,把路由器2直接换成交换机不好吗?

交换机有无线的吗?没有了解过啊,因为设备是无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人说有些路由器可以,搞不好得多买几个路由器试下吗

只要是路由器,都可以下级直接访问上级。

网友G:
路由器级联,  下级可以直接访问上级,  上级访问下级需要做端口映射把内网的暴露出来。      你这访问服务器就是典型的下级访问上级,不用设置就能用。

网友:
有过公网IP的就知道,从公网访问自家内网设备,   还有家里多个WIFI搞成级联的也是,把服务器藏在底层网络。  都是端口映射访问。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些人说有些路由器可以,搞不好得多买几个路由器试下吗

普通家用路由器都是锥形, 内网可以穿出外网, 外网穿不进内网,需要做端口映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换机有无线的吗?没有了解过啊,因为设备是无线的

。。。把你家WIFI的WAN口封掉,他就是无线+有线的交换机,你多个路由器做成平级结构而非级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路由器级联,  下级可以直接访问上级,  上级访问下级需要做端口映射把内网的暴露出来。      你这访问服务 ...

也需要PC发数据给设备的,端口映射怎么个搞法呀,请教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普通家用路由器都是锥形, 内网可以穿出外网, 外网穿不进内网,需要做端口映射。 ...

外网要访问内网,用花生壳,可以使用,是相当于这样的意思不?

网友:
首先确定你现在是不是这样接线的:
光猫挂在路由器1的WAN口上,跟你现在这个问题无关。
PC及DEV1都是挂在路由一下的LAN1、LAN12两个端口对吧
路由2的WAN口接在路由器一的LAN3,
DEV2及DEV3是挂在路由二 的LAN1及LAN2上对吧。

如果确实是这样接的,明确的告诉你DEV1到DEV3都可以访问的到PC上的服务。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换机有无线的吗?没有了解过啊,因为设备是无线的

那就简单了,把第二个路由器直接设置成无线接入点模式,就是AP模式,第一个路由器LAN口下来的网线接第二个路由器的LAN,第二个路由器的有线和无线就都能用了,还在一个子网之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需要PC发数据给设备的,端口映射怎么个搞法呀,请教一下,谢谢!

看谁发起,  如果是内网发起,发起后就打开了一条双向通道,维持心跳可以保证“这条隧道不塌方”       如果是外网发起,要端口映射把内网的某个IP的某个端口暴露。     就算你的应用是PC主动跟WIFI节点通信做控制或读取节点信息,也可以采用节点发起,心跳维持通道的做法。  端口映射需要配置路由器不方便,还是做成内网发起的方便好用。
之前的花生壳就是端口映射暴露内部机器的, 后面的向日葵是内网发起,外部搞个公网服务器做中转站。

网友:
单套随便你怎么玩都可以,还可以搞VPN等等各种花样呢,   要布置很多套的话,只能内网发起的免配置直接用才靠谱(配置IP不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10楼11楼的解答。
路由器2禁止dhcp,那设备ip是有路由器1分配的吗?
因为设备较多,一个路由器带 ...

是的,地址都是路由器1 分配的。
除了直接wifi连 路由器1的,其他的只是用了路由器1的数据交换功能和DHCP功能。设备多就IP段稍大一点。  三二百台设备没有问题。再多就没试过了。

另外担心带不动,如果数据交换不满足,按1楼的拓拔也面临这问题。 至于DHCP这个消耗资源有限。

楼主:
抱歉,我之前描述的不够清晰,现在重新上传一张图,望各位帮忙解答:谢谢!

楼主:
图片上传不了,我用文字描述一下:
1.每个路由器上都可能挂有1-20个设备
2.每个路由器都需要开启DHCP,不然设备拿不到ip地址
3.所有路由器都连接在路由器1上,也就是所有设备的数据最终都会发给挂在路由器1上的PC上
请教:这样的连接法是否可呀???

网友:
应该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