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N-Channel MOSFET搭一个大电流load switch,有没有便宜的方案?

楼主(2020-06-09):
负载用到12V输入,电流超过10A,现在想用N-Channel MOSFET来搭一个负载开关。

目前想到这个方案:Mic5014 + 大电流MOSFET,OK,就是mic5014贵点

有没有其它更便宜方案?用运放来搭可行吗?

网友:
Mic5014是什么鬼

楼主:
MOSFET驱动器

网友A:
齐纳二极管就可以了
如果是低速开关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齐纳二极管就可以了
如果是低速开关的话

N沟道MOSFET,D极接12V,齐纳二极管怎么搭,才能让MOSFET的S极受G极控制?

网友B:
NMOS需要G极大于S极,接在源端的话如果是PWM的话可以用自举电路,否则的话要用升压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NMOS需要G极大于S极,接在源端的话如果是PWM的话可以用自举电路,否则的话要用升压电路了。 ...

目前讨论的就是如何驱动NMOS(G电压大于S)

楼主:
引用 楼主:
目前讨论的就是如何驱动NMOS(G电压大于S)

我这个不是PWM用途,只是开关用途,估计用电荷泵是最便宜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不是PWM用途,只是开关用途,估计用电荷泵是最便宜的方案?

应该是的。
你也可以看看同等级PMOS价格,看下整体成本。

网友:
单开关用,我是用一个三极管搭建简单的线路来实现

网友:
开关是low side端还是high side端开关?
low side最简单,但负载不共地.
high side端负载可以共地, 用PMOS最简单,但PMOS选型少; 用辅助电源驱动NMOS就复杂点,而好多电流泵是依赖于输入pwm波才能工作的.

网友:
Low-side NMOS:优点: 最简单、最便宜,缺点: 不共地
High-side PMOS:优点:共地,缺点: 稍贵,驱动为VDD-VG
其他方法:多此一举

网友:
两种方法提供参考:
1.如果有单片机,pwm自举升压
2.没有的话,加升压芯片,比mos专用驱动芯片便宜很多

网友:
说高端用P-MOS的,不是不行
但一般情况下P-MOS内阻太大,在楼主这些大功率应用情况下,P-MOS不适用
N-MOS,内阻低,便宜夹大件
现在主流的充电宝芯片,外置路径切换,基本自带自举电路,用N-MOS做开关

网友C:
 【利用N-Channel MOSFET搭一个大电流load switch】标题不合格
    发表主题帖子时,标题必须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
     比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使用标题:“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以下的标题不合格:
           不合格举例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不合格举例2:救命啊...
          不合格举例3:高手请出招,一个无法解决的AVR问题
          不合格举例4:一个困扰学习单片机初学者,惊动单片机开发者的难题
          不合格举例5:AVR的ADC测量   (阿莫点评:你到底是问问题,或是有技术心得与大家分享?)

网友:
速度,如果就当普通开关,慢速,不超过1秒100次的话,直接普通S8050,电阻分压,接G极就行了

网友:
普通开关一般是不需要mos专用驱动电路,简单三极管电平变换后驱动即可

楼主:
在哪里可以修改帖子的标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用N-Channel MOSFET搭一个大电流load switch】标题不合格
    发表主题帖子时,标题必须充分说明 ...

怎么修改标题?没有编辑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修改标题?没有编辑选项

你已经超过24小时,失去编辑权限了。

这次放你一马,我帮你改了。下次按版规处理,账号冻结,你需要发手机短信到论坛管理手机,承诺以后不会再违规,才能解开。

网友:
继电器,简单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