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一般用多久要换?

楼主(2020-06-09):
我的三星1T硬盘,2010年4月买了。最近开始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用坏了就换,不过目前还没坏过硬盘

网友A:
十多年前买了两颗 2TB 的 Seagate 5900 RPM 硬盘放在群辉内组 RAID-1,这两颗序号是相近的,但其中一颗只运作了 8 年就挂了,现在剩下的那一颗还在苦撑着。

楼主:
这种情况不知道是逻辑问题还是物理损坏问题。

楼主:
这个硬盘我是放硬盘盒,用USB接主机,跟主机一起用。平时清洁阿姨擦台时不知道有没有搬动震坏。

网友B:
坏了就换。不坏继续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坏了就换。不坏继续使用。

如果全盘检测,发现坏道,重新分区避开坏道。这种情况算“坏”吗?用换不。莫大有经验,分享下吧。

网友:
及时备份数据是必须的。
我一般是磁盘读取数据特别慢的时候就换。

网友:
有那个软件在windows下检测硬盘坏块速度快的?diskgenius的检测速度让人抓狂阿

网友:
如果放重要数据就要换。做系统可以不换,但也要做好随时坏的准备。

网友:
在数据已经多个硬盘备份的前提下,一直用到坏

网友C:
数据中心机械硬盘按5年一换

网友:
2.5寸1万小时退役
3.5寸2万小时退役
挂BT下载盘另算

网友:
我都是满了就换,反正现在便宜,换下来好几块了

网友:
从遇到的坏的笔记本硬盘来看,12000小时是个危险时间,楼主的截图居然正好就是,坏的差不多就马上坏了,不会坏的,继续用到18000也不会坏
台式机不怎么振动的几万小时也没出问题,家里还有IDE硬盘在服役中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数据中心机械硬盘按5年一换

实际上也是不坏就不换。

比如我们的服务器,6个硬盘,同时坏3个硬盘才会丢失数据。

定期检查,就不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十多年前买了两颗 2TB 的 Seagate 5900 RPM 硬盘放在群辉内组 RAID-1,这两颗序号是相近的,但其中一颗只运 ...

繁体字你们都怎么打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也是不坏就不换。

比如我们的服务器,6个硬盘,同时坏3个硬盘才会丢失数据。

网上有统计数据,失效率与时间成浴盆曲线分布。
早期一年内的失效率高,五年后的失效率高。中间段时间失效率比较低。
80%的硬盘可以活到五年,五年之后失效率按曲线递增。

网友E:
我是最多用 5 年 ... ,换下来的也没坏,都送给朋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最多用 5 年 ... ,换下来的也没坏,都送给朋友了。

通电5年还是购买了5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电5年还是购买了5年?

就用 5 年,通电了多久不管,记不住 ... 看购买的日期,反正最多别超过 5 年。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繁体字你们都怎么打字?

有好几种,但是使用注音输入法较多,所以一般我们所使用的键盘在印刷上会较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好几种,但是使用注音输入法较多,所以一般我们所使用的键盘在印刷上会较不一样。

如果用笔画写繁体,想想就头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笔画写繁体,想想就头大

呵呵~ 这个要习惯,这从小就是繁体环境不得不会啊!但是近年来我发现许多身边的亲友与我一样太常使用键盘而极少用笔写,现在要用笔写许多字都会忘记该怎么写了。
而反之,我在这坛内也练就了能识得许多简体字,但是要我用笔写简体我也是不会的啊!常发生在一些反修的商品请顺丰来揽件时要我填写地址,我只能用描的写,哈哈~

网友:
我的西数80g硬盘05年买的,还在服役。。。。做从盘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呵呵~ 这个要习惯,这从小就是繁体环境不得不会啊!但是近年来我发现许多身边的亲友与我一样太常使用键 ...

我觉得你可以直接用繁体字写地址。虽然我们没学过繁体字,但我们看繁体字基本不会有障碍的。
其实繁体字比简体好看。

网友:
16个月之前在京东买的希捷移动硬盘,这两天挂了,大概是挂在玩客云上一直没有休眠吧。
申请了京东的售后,这两天在折腾数据。看来是很难恢复了,现在的目标是销毁这些数据。
这是第二个挂掉的硬盘,之前一个是因为主板电源不稳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你可以直接用繁体字写地址。虽然我们没学过繁体字,但我们看繁体字基本不会有障碍的。
其实繁体字 ...

这是没错,只是想让派件员方便看而不易发生错误而已。这状况了不起也就两年发生一次吧?!所以感觉也都还好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是最多用 5 年 ... ,换下来的也没坏,都送给朋友了。

我公司的测试服务器,里面的硬盘都是10年以上的,性能测试仍然跟新的差不多。

只要建立raid6+hotspare, 同时3个硬盘损坏,都不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公司的测试服务器,里面的硬盘都是10年以上的,性能测试仍然跟新的差不多。

只要建立raid6+hotspare, ...

我不能等到硬盘坏了才换,那样比较折腾。因为家里从 2010 年开始,大病病人到现在就没断过,平时太忙了。

一般就是差不多看看硬盘时间快 5 年了吧,然后抽个空将数据导入新买的硬盘,旧硬盘送人或留着当移动硬盘用。

这是撒钱抢时间,实属无奈 ...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不能等到硬盘坏了才换,那样比较折腾。因为家里从 2010 年开始,大病病人到现在就没断过,平时太忙了。 ...

你单个硬盘使用,就算1年换一次也不安全。

我raid6+hotspare,硬盘用到坏才更换,从来不出问题。

数据中心肯定是raid6+hotspare的。 所以,为了省钱,根本不必要5年换一次硬盘。当然,采购有回扣的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单个硬盘使用,就算1年换一次也不安全。

我raid6+hotspare,硬盘用到坏才更换,从来不出问题。

老大的建议可以考虑考虑,还是要花点时间去折腾一下

PS:我数据不是在单个硬盘上,最少有两个备份!